arm学习笔记,NRF24L01学习全攻略

楼主(2015-12-27):
NRF24L01在今天的应用当中真让我担心,四轴刚飞起来,突然一个电源线一丢四轴停不下来了,我那个着急啊,就慢慢的蹲下来慢慢接近四轴,拔电池!总之,千万别买质量差的模块吧,我想如果它飞上天去了,我该怎么把它给弄下来。。。
NRF24L01和其它外设差不多,SPI总线的代码也好写.有一种注意的就是,你丢任何命令进去,NRF24L01会第一时间丢0x07号寄存器的数据给你.是同步的,丢一个BIT的指令,就收一个BIT的数据.
最先的是:要用到的头文件.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elay.h"

然后是定义寄存器操作命令,这只是为了代码的可读性好一些.

//NRF24L01寄存器操作命令
#define READ_REG          0x00  //读配置寄存器,低5位为寄存器地址
#define WRITE_REG          0x20 //写配置寄存器,低5位为寄存器地址
#define RD_RX_PLOAD     0x61 //读RX有效数据,1~32字节
#define WR_TX_PLOAD     0xA0 //写TX有效数据,1~32字节
#define FLUSH_TX            0xE1  //清除TXFIFO寄存器.发射模式下用
#define FLUSH_RX            0xE2  //清除RXFIFO寄存器.接收模式下用
#define REUSE_TX_PL        0xE3 //重新使用上一包数据,CE为高,数据包被不断发送.
#define NOP                    0xFF  //空操作,可以用来读状态寄存器

//SPI(NRF24L01)寄存器地址
#define CONFIG         0x00 //配置寄存器地址;bit0:1接收模式,0发射模式;bit1:电选择;bit2:CRC模式;bit3:CRC使能;
                         //bit4:中断MAX_RT(达到最大重发次数中断)使能;bit5:中断TX_DS使能;bit6:中断RX_DR使能
#define EN_AA          0x01 //使能自动应答功能  bit0~5,对应通道0~5
#define EN_RXADDR      0x02 //接收地址允许,bit0~5,对应通道0~5
#define SETUP_AW       0x03 //设置地址宽度(所有数据通道):bit1,0:00,3字节;01,4字节;02,5字节;
#define SETUP_RETR     0x04 //建立自动重发;bit3:0,自动重发计数器;bit7:4,自动重发延时250*x+86us
#define RF_CH          0x05 //RF通道,bit6:0,工作通道频率;
#define RF_SETUP       0x06 //RF寄存器;bit3:传输速率(0:1Mbps,1:2Mbps);bit2:1,发射功率;bit0:低噪声放大器增益
#define STATUS         0x07 //状态寄存器;bit0:TXFIFO满标志;bit3:1,接收数据通道号(最大:6);bit4,达到最多次重发
                         //bit5:数据发送完成中断;bit6:接收数据中断;

#define OBSERVE_TX     0x08 //发送检测寄存器,bit7:4,数据包丢失计数器;bit3:0,重发计数器
#define CD            0x09  //载波检测寄存器,bit0,载波检测;
#define RX_ADDR_P0     0x0A //数据通道0接收地址,最大长度5个字节,低字节在前
#define RX_ADDR_P1     0x0B //数据通道1接收地址,最大长度5个字节,低字节在前
#define RX_ADDR_P2     0x0C //数据通道2接收地址,最低字节可设置,高字节,必须同RX_ADDR_P1[39:8]相等;
#define RX_ADDR_P3     0x0D //数据通道3接收地址,最低字节可设置,高字节,必须同RX_ADDR_P1[39:8]相等;
#define RX_ADDR_P4     0x0E //数据通道4接收地址,最低字节可设置,高字节,必须同RX_ADDR_P1[39:8]相等;
#define RX_ADDR_P5     0x0F //数据通道5接收地址,最低字节可设置,高字节,必须同RX_ADDR_P1[39:8]相等;
#define TX_ADDR        0x10 //发送地址(低字节在前),ShockBurstTM模式下,RX_ADDR_P0与此地址相等
#define RX_PW_P0       0x11 //接收数据通道0有效数据宽度(1~32字节),设置为0则非法
#define RX_PW_P1       0x12 //接收数据通道1有效数据宽度(1~32字节),设置为0则非法
#define RX_PW_P2       0x13 //接收数据通道2有效数据宽度(1~32字节),设置为0则非法
#define RX_PW_P3       0x14 //接收数据通道3有效数据宽度(1~32字节),设置为0则非法
#define RX_PW_P4       0x15 //接收数据通道4有效数据宽度(1~32字节),设置为0则非法
#define RX_PW_P5       0x16 //接收数据通道5有效数据宽度(1~32字节),设置为0则非法
#define FIFO_STATUS     0x17 //FIFO状态寄存器;bit0,RX FIFO寄存器空标志;bit1,RXFIFO满标志;bit2,3,保留 bit4,TX FIFO空标志;bit5,TXFIFO满标志;bit6,1,循环发送上一数据包.0,不循环;

//24L01发送接收数据宽度定义
#define TX_ADR_WIDTH    5  //5字节的地址宽度
#define RX_ADR_WIDTH    5  //5字节的地址宽度
#define TX_PLOAD_WIDTH  32 //20字节的用户数据宽度
#define RX_PLOAD_WIDTH  32 //20字节的用户数据宽度

#define MAX_TX   0x10 //达到最大发送次数中断
#define TX_OK    0x20 //TX发送完成中断
#define RX_OK    0x40 //接收到数据中断

//24L01引脚
#define NRF24L01_SCK  PAout(5)
#define NRF24L01_MISO PAin(6)
#define NRF24L01_MOSI PAout(7)

#define NRF24L01_CE   PAout(4)//24L01片选信号
#define NRF24L01_CSN  PCout(4) //SPI片选信号
#define NRF24L01_IRQ  PCin(5) //IRQ主机数据输入

然后是发送地址的设定:

const u8 TX_ADDRESS[TX_ADR_WIDTH]={0xe7,0xe7,0xe7,0xe7,0xe7};//发送地址

const u8 RX_ADDRESS [RX_ADR_WIDTH]={0x01,0x01,0xc2,0xc2,0xc2};//接收0通道地址
const u8 RX_ADDRESS1[RX_ADR_WIDTH]={0x02,0x01,0xc2,0xc2,0xc2};//接收1通道地址

const u8 RX_ADDRESS2[RX_ADR_WIDTH]={0xc2,0xc2,0xc2,0xc1,0x03};//接收2通道地址
const u8 RX_ADDRESS3[RX_ADR_WIDTH]={0xc2,0xc2,0xc2,0xc1,0x04};//接收3通道地址
const u8 RX_ADDRESS4[RX_ADR_WIDTH]={0x02,0xc2,0xc2,0xc1,0x05};//接收4通道地址
const u8 RX_ADDRESS5[RX_ADR_WIDTH]={0xc2,0xc2,0xc2,0xc1,0x06};//接收5通道地址

这里我要特别说的是:接收2通道地址,接收3通道地址,接收4通道地址,接收5通道地址,高8位到39位必须与接收1通道的地址的高8位到39位相同.
如上例子,橙色的一定要和红色相同.这样的话通道1可以设40位的地址,2,3,4,5可在通道1的基础上设别外256个地址.可能厂家目的就是节省那12个8位寄存器(橙色那堆)的成本.=.=!!

通道0可与通道1没关系爱怎么设就怎么设.
那有人问如我5个通道的地址都一样,行不行,我告诉大家, 行!!!!这和说明书上的不一样.

如果地址都相同,读出来数据的是频道号数最大的那个频道.就是接收5通道.大家可以做下实验,看对不对.

好了,我们可以这写代码了.

//初始化24L01的IO口
void NRF24L01_Init(void)
{
RCC->APB2ENR|=1<<2;   //使能PORTA口时钟
RCC->APB2ENR|=1<<4;   //使能PORTC口时钟

GPIOA->CRL&=0X0000FFFF;  //MOSI MISOSCK CE
GPIOA->CRL|=0X38330000;
GPIOA->ODR|=0xf0;//7<<5;   //PA4.5.6.7 输出1
GPIOC->CRL&=0XFF00FFFF;      //PC4 CSN 输出    PC5 IRQ 输入
GPIOC->CRL|=0X00830000;
GPIOC->ODR|=0x30;//3<<4;   //上拉

NRF24L01_CE=0;
NRF24L01_CSN=1; //SPI片选取消
NRF24L01_SCK =0; //时钟置底
}

因为我们还没学会ARM的SPI数据总线,所以和51一样,我们模似出SPI出来.这是读写的代码.

u8 SPIx_ReadWriteByte(u8 data)
{
u8 i,temp;
temp=data;

for (i=0;i<8;i++)
{
if((temp&0x80)==0)
{
NRF24L01_MOSI=0;
}
else
{
NRF24L01_MOSI=1;
}
data=(data<<1);
temp=data;

NRF24L01_SCK =1; //时钟线 上升沿 的时候 从机丢到主机

data |=NRF24L01_MISO;
delay_us(10);

NRF24L01_SCK=0;      //时钟线下降沿的时候从主机丢到从机
delay_us(10);
}

return (data);
}

看到没,一读一写一个周期内搞定.上边的红字橙字.这里是双工通信,我们首先丢进去的是指令,同时NRF24返回状态寄存器里的数据,然后如果还要写进数据就直接写进数据,
如果要读出数据呢,怎么办呢?因为读和写是同时的呀?有办法的,那就直接写进0x00或0xff.NRF24不会理会这些杂碎的,专心输出数据给你.因为它要的是时钟信号.

好以下就是读写数据的代码了:

//SPI写寄存器
//reg:指定寄存器地址
//value:写入的值
u8 NRF24L01_Write_Reg(u8 reg,u8 value)
{
u8 status;
    NRF24L01_CSN=0;              //使能SPI传输
   status=SPIx_ReadWriteByte(reg);//发送寄存器号
  SPIx_ReadWriteByte(value);     //写入寄存器的值
  NRF24L01_CSN=1;               //禁止SPI传输
  return(status);       //返回状态值
}

//SPI读取寄存器值
//reg:要读的寄存器
u8 NRF24L01_Read_Reg(u8 reg)
{
u8 reg_val;
  NRF24L01_CSN = 0;        //使能SPI传输
  SPIx_ReadWriteByte(reg);   //发送寄存器号
  reg_val=SPIx_ReadWriteByte(0X00);//读取寄存器内容
   NRF24L01_CSN= 1;         //禁止SPI传输
  return(reg_val);         //返回状态值
}

多好,同时还能得到返回状态值,买一送一呀.

以上代码是不是很简单!

好了,如我们要读写一堆数据怎么办?写个丢和收一堆数据的代码吧.直接剪原子兄的代码.

//在指定位置读出指定长度的数据
//reg:寄存器(位置)
//*pBuf:数据指针
//len:数据长度
//返回值,此次读到的状态寄存器值
u8 NRF24L01_Read_Buf(u8 reg,u8 *pBuf,u8 len)
{
u8 status,u8_ctr;
   NRF24L01_CSN= 0;          //使能SPI传输
  status=SPIx_ReadWriteByte(reg);//发送寄存器值(位置),并读取状态值
  for(u8_ctr=0;u8_ctr
  NRF24L01_CSN=1;      //关闭SPI传输
   returnstatus;       //返回读到的状态值
}

//在指定位置写指定长度的数据
//reg:寄存器(位置)
//*pBuf:数据指针
//len:数据长度
//返回值,此次读到的状态寄存器值
u8 NRF24L01_Write_Buf(u8 reg, u8 *pBuf, u8 len)
{
u8 status,u8_ctr;
  NRF24L01_CSN = 0;        //使能SPI传输
   status =SPIx_ReadWriteByte(reg);//发送寄存器值(位置),并读取状态值
  for(u8_ctr=0; u8_ctr
   NRF24L01_CSN= 1;      //关闭SPI传输
   returnstatus;         //返回读到的状态值
}

首先,是设置发送模式.

//该函数初始化NRF24L01到TX模式
//设置TX地址,写TX数据宽度,设置RX自动应答的地址,填充TX发送数据,选择RF频道,波特率和LNAHCURR
//PWR_UP,CRC使能
//当CE变高后,即进入RX模式,并可以接收数据了
//CE为高大于10us,则启动发送.
void TX_Mode(void)
{
NRF24L01_CE=0;

NRF24L01_Write_Reg(FLUSH_TX,0xff);//清除TX FIFO寄存器

  NRF24L01_Write_Buf(WRITE_REG+TX_ADDR,(u8*)TX_ADDRESS,TX_ADR_WIDTH);//写TX节点地址
  NRF24L01_Write_Buf(WRITE_REG+RX_ADDR_P0,(u8*)RX_ADDRESS,RX_ADR_WIDTH);//设置TX节点地址,主要为了使能ACK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EN_AA,0x01);    //使能通道0的自动应答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EN_RXADDR,0x01); //使能通道0的接收地址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SETUP_RETR,0x1a);//设置自动重发间隔时间:500us +86us;最大自动重发次数:10次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RF_CH,40);      //设置RF通道为40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RF_SETUP,0x0f); //设置TX发射参数,0db增益,2Mbps,低噪声增益开启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CONFIG,0x0e);   //配置基本工作模式的参数;PWR_UP,EN_CRC,16BIT_CRC,接收模式,开启所有中断

NRF24L01_CE=1;//CE为高,10us后启动发送
}

  • 第一要设置要发的地址,比方说你要发信给一个人,这个人的地址是那呢,你得填一个地址在信封上是不是(当然,对现在的很多90后来说,信是啥东东可能都不知道了)
  • 第二个要做的是人家收到信后得告诉你是不是,那他丢信息到那让你知道呢??? 发明NRF24的GOD 专们给它一个地方接收回信的,那就是 0频道!!!!所以,发达模式很简单,就两个频道有用,一个是TX_ADDR,一个是RX_ADDR_P0. 其它的RX_ADDR_Px 你可以无视.在发送模式,他们都是废柴,没用的!!! 记住了.
  • 第三个就是使能通道0的自动应答,感觉很无聊.脱裤子放屁呀,这是发达模式必须做的呀,一进入发送模式自动进入 使能通道0的自动应答不就行了吗?真搞不懂!可能中国人来做这个可能就没这个事了.
  • 第四个就是  使能通道0的接收地址  和第3一样,无聊至极!
  • 第五个就是  设置自动重发间隔时间:500us +86us;最大自动重发次数:10次 这个NRF24的说明书说得很清楚,大家看说明书的04寄存器,说得很清楚,有多种选择的.
  • 第六个就是  和第五一样,看说明书的05寄存器,也说得清楚,大家可以设不同的频率玩一下.但你的接收器一定要在一定的频率!
  • 第七个就是  同上,大家看说明书的 06寄存器. 也说得清楚.
  • 第八个 这个是必做的, 大家看很重要的一个寄存器 00寄存器! 看低四位的说明. 设好后,相当于将电闸打开,说:   偶射了~~~~~~~~~~~~

发送模式很简单,很明白. 下面我来说接收摸式.有必要说的一样是:接收摸式下可以不设置发送的有效数据宽度,但接收模式一定要!!

上一季我说过我们比方设定的接收地址是:

const u8 TX_ADDRESS[TX_ADR_WIDTH]={0xe7,0xe7,0xe7,0xe7,0xe7};//发送地址

const u8 RX_ADDRESS [RX_ADR_WIDTH]={0x01,0x01,0xc2,0xc2,0xc2};//接收0通道地址
const u8 RX_ADDRESS1[RX_ADR_WIDTH]={0x02,0x01,0xc2,0xc2,0xc2}; //接收1通道地址

const u8 RX_ADDRESS2[RX_ADR_WIDTH]={0xc2,0xc2,0xc2,0xc1,0x03};//接收2通道地址
const u8 RX_ADDRESS3[RX_ADR_WIDTH]={0xc2,0xc2,0xc2,0xc1,0x04};//接收3通道地址
const u8 RX_ADDRESS4[RX_ADR_WIDTH]={0x02,0xc2,0xc2,0xc1,0x05};//接收4通道地址
const u8 RX_ADDRESS5[RX_ADR_WIDTH]={0xc2,0xc2,0xc2,0xc1,0x06};//接收5通道地址

看到没,有人说怪了,你怎么能这么设,说明书不是低字节在前.高字节在后写进地址寄存器的吗?对了!!!!! 现在的说明书很坑爹!!!
其实,在写入第2,3,4,5通道地址的时候,无论你写多少个进去,它只认最后一个!!!!!为什么没人发现??因为大家只用0和1频道玩完就OK了!!没人去玩其它通道!!因为0和1频道按说明书做是没事的!!
因为只认一个,所以我们更改一下接收地址.

const u8 TX_ADDRESS[TX_ADR_WIDTH]={0xe7,0xe7,0xe7,0xe7,0xe7};//发送地址

const u8 RX_ADDRESS [RX_ADR_WIDTH]={0x01,0x01,0xc2,0xc2,0xc2};//接收0通道地址
const u8 RX_ADDRESS1[RX_ADR_WIDTH]={0x02,0x01,0xc2,0xc2,0xc2}; //接收1通道地址

const u8 RX_ADDRESS2[RX_ADR_WIDTH]={0x03}; //接收2通道地址
const u8 RX_ADDRESS3[RX_ADR_WIDTH]={0x04}; //接收3通道地址
const u8 RX_ADDRESS4[RX_ADR_WIDTH]={0x05}; //接收4通道地址
const u8 RX_ADDRESS5[RX_ADR_WIDTH]={0x06}; //接收5通道地址

然后接收模式代码如下:

//该函数初始化NRF24L01到RX模式
//设置RX地址,写RX数据宽度,选择RF频道,波特率和LNA HCURR
//当CE变高后,即进入RX模式,并可以接收数据了
void RX_Mode(void)
{
NRF24L01_CE=0;
NRF24L01_Write_Reg(FLUSH_RX,0xff);//清除TX FIFO寄存器

NRF24L01_Write_Buf(WRITE_REG+RX_ADDR_P0,(u8*)RX_ADDRESS,RX_ADR_WIDTH);//写RX节点地址
NRF24L01_Write_Buf(WRITE_REG+RX_ADDR_P1,(u8*)RX_ADDRESS1,RX_ADR_WIDTH);//写RX节点地址

      NRF24L01_Write_Buf(WRITE_REG+RX_ADDR_P2,(u8*)RX_ADDRESS2,1);//写RX节点地址
NRF24L01_Write_Buf(WRITE_REG+RX_ADDR_P3,(u8*)RX_ADDRESS3,1);//写RX节点地址
NRF24L01_Write_Buf(WRITE_REG+RX_ADDR_P4,(u8*)RX_ADDRESS4,1);//写RX节点地址
NRF24L01_Write_Buf(WRITE_REG+RX_ADDR_P5,(u8*)RX_ADDRESS5,1);//写RX节点地址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EN_AA,0x3f);   //使能通道0的自动应答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EN_RXADDR,0x3f);//使能通道0-5的接收地址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RF_CH,40);     //设置RF通信频率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RX_PW_P0,RX_PLOAD_WIDTH);//选择通道0的有效数据宽度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RX_PW_P1,RX_PLOAD_WIDTH);//选择通道0的有效数据宽度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RX_PW_P2,RX_PLOAD_WIDTH);//选择通道0的有效数据宽度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RX_PW_P3,RX_PLOAD_WIDTH);//选择通道0的有效数据宽度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RX_PW_P4,RX_PLOAD_WIDTH);//选择通道0的有效数据宽度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RX_PW_P5,RX_PLOAD_WIDTH);//选择通道0的有效数据宽度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RF_SETUP,0x0f);//设置TX发射参数,0db增益,2Mbps,低噪声增益开启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CONFIG,0x0f);//配置基本工作模式的参数;PWR_UP,EN_CRC,16BIT_CRC,接收模式

   NRF24L01_CE = 1;//CE为高,进入接收模式
}

看到红色1没有,只写一个进去就够了!!到时要读这个寄存器,也是读一个出来就行了,无论你读多少个,都和第一个一样的.

说明一下:

  • 第0行   NRF24L01_CE=0; 设置时一定要先拉低!
  • 第一行,清掉RX_FIFO寄存器.
  • 第二行,在频道0的门上写上接收地址!
  • 第三行,在频道1的门上写上接收地址!
  • 从频道2开始,只写一位就行了,因为他的门上的从高8位一直到高39位已经写上去了,现在只能写最低8位.
  • 第四行,在频道2的门上写上最底8位接收地址!
  • 第五行,在频道3的门上写上最底8位接收地址!
  • 第六行,在频道4的门上写上最底8位接收地址!
  • 第七行,在频道5的门上写上最底8位接收地址!

然后: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EN_AA,0x3f);   //使能通道0的自动应答

这一行是启动 0至5频道的自动应答! 0x3f=00111111 也可以不要,因为复位值就是0x3f!!!!
这一行的意思是,收到信后将自己的地址号码自动发回给发信方.让发信方知道接收方收到信了.如果这里不设置会玩死发信方,发信会拼命发同一包数据给你.或向他的老板(主程式)说信发丢了!!哈哈!!

然后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EN_RXADDR,0x3f);//使能通道0的接收地址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RF_CH,40);    //设置RF通信频率

这些和发送模式一样样,一定要一样,要不收不到的.

然后就是: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RX_PW_P0,RX_PLOAD_WIDTH);//选择通道0的有效数据宽度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RX_PW_P1,RX_PLOAD_WIDTH);//选择通道0的有效数据宽度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RX_PW_P2,RX_PLOAD_WIDTH);//选择通道0的有效数据宽度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RX_PW_P3,RX_PLOAD_WIDTH);//选择通道0的有效数据宽度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RX_PW_P4,RX_PLOAD_WIDTH);//选择通道0的有效数据宽度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RX_PW_P5,RX_PLOAD_WIDTH);//选择通道0的有效数据宽度

这个一定要设呀,要不RX_FIFO不鸟你,说木有收到信!!

然后这一行: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RF_SETUP,0x0f);//设置TX发射参数,0db增益,2Mbps,低噪声增益开启

看说明书 06寄存器.说得很明白,这就不说了.

最后是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CONFIG,0x0f);//配置基本工作模式的参数;PWR_UP,EN_CRC,16BIT_CRC,接收模式

发一个包和收一个包数据的代码,给大家帖出来.
//启动NRF24L01发送一次数据
//txbuf:待发送数据首地址
//返回值:发送完成状况
u8 NRF24L01_TxPacket(u8 *txbuf)
{
u8 sta;

NRF24L01_CE=0;

  NRF24L01_Write_Buf(WR_TX_PLOAD,txbuf,TX_PLOAD_WIDTH);//写数据到TX BUF 32个字节

  NRF24L01_CE=1;//启动发送

while(NRF24L01_IRQ!=0);//等待发送完成

sta=NRF24L01_Read_Reg(STATUS); //读取状态寄存器的值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STATUS,sta);//清除TX_DS或MAX_RT中断标志

if(sta&MAX_TX)//达到最大重发次数
{
NRF24L01_Write_Reg(FLUSH_TX,0xff);//清除TXFIFO寄存器
return MAX_TX;
}
if(sta&TX_OK)//发送完成
{
return TX_OK;
}
return 0xff;//其他原因发送失败
}

记住要记住有颜色的这几行.
然后是收一包数据.

u8 NRF24L01_RxPacket(u8 *rxbuf)
{
u8 sta,sta1;

sta=NRF24L01_Read_Reg(STATUS); //读取状态寄存器的值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STATUS,sta);//清除TX_DS或MAX_RT中断标志

Clear_line(18,0,30);
sta1=NRF24L01_Read_Reg(STATUS);
Bit_show(18,11,sta1);

if(sta&RX_OK)//接收到数据
{
NRF24L01_Read_Buf(RD_RX_PLOAD,rxbuf,RX_PLOAD_WIDTH);//读取数据
NRF24L01_Write_Reg(FLUSH_RX,0xff);//清除RXFIFO寄存器
return 0;
}
return 1;//没收到任何数据
}

看到没有,和发数据不同,这里不用 NRF24L01_CE=0NRF24L01_CE=1.

如下几点在调试的时候总结出来的:
  • 如果 TX FIFO刚好够32个数时,状态寄存器都会显示 0 未满.如再丢进去就会说满了.
  • 重启计算机时要记住重起一下NRF24 因为里边的数据还是之前的,除非重写一次.
  • 中断位是要写1清0的.
  • 如果地址都相同,读出来数据的是频道号数最大的那个频道.就是接收5通道.大家可以做下实验,看对不对.
  • 频道2~5只需写一个8位的地址就行.
  • 有时中断产生了,但RX_FIFO会为0,要重读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