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for arm在RV环境下建立工程的方法

楼主(2015-12-27):
我们知道,keil for arm中有几种不同的编译环境,比如:GNU、RV、CARM等等。相对来说,CARM版用起来比较方便。但是自从keilfor arm 3.03版本开始,keil for arm便不支持CARM编译环境了。只支持RV编译环境。下面介绍一下keil forarm在RV环境下建立工程的方法。

首先,打开projectà new project 建立一个新工程,输入工程名,然后保存。

保存后,自动跳出选择器件对话框,选好器件后,单击“确定”。

然后问你是不是要添加启动代码,单击“是”。

然后点击那个彩色品字形按钮(见下图):

选择“floders/extensions”界面,再选择“use realview compiler”。单击“确定”。

再选择“projectàoptions for target ‘target 1’”。

弹出以下界面:

在此界面中选择“outpu

t”界面,(在3.03和3.04版中选择“user”界面)。

在下面栏中输入以下内容:

其中那个E:softwarekeilARMBIN30fromelf.exe 是用户自己安装keil forarm的实际路径,要用户自己根据自己的安装路径选择。后面是工程生成的axf文件,文件名一般是工程名,后面的.axf是扩展名。后面要加一个“-z”,表示可以编译一下产生编译资源占用信息了。

要记住,那个“Run User Program #1”前面的钩要打上。

编译信息如下:

RV编译环境对语法要求更为严格,比如:在任何C文件的结尾要留一个空行,否则有警告:my_type.h(32):warning:  #1-D: last line of file ends without anewline。

还有main函数用void会出现警告:

main.c(48): warning:  #951-D: return type offunction "main" must be "int"

在对AduC系列ARM编译的时候会出现问题。LPC的可以正常使用。我查过,AduC系列的ARM中RV环境下没有startup.s这样文件,但是LPC中的有,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应该就是这个原因。

以上是转载别人的,一下就是原创的了哦!o(∩_∩)o...!

安装keil for ARM软件后,要进行相应的设置,否则会出错而导致软件自动关掉的!

1.安装ADS1.2我是先安装这个再安装Keil的,最好两个都装到D盘某一个文件夹下,装到C盘我试过也是会自动关掉的哦!

2.Keil注册的话就按照安装说明去注册好了,一般都可以去注册好的哦。至于ADS就要做一点小的手脚了哦,把ARMadsv1.2目录先的所有文件剪贴到ARM目录下面(licences文件夹除外)(后来没有做这一步只是把路径给改一下也是可以的哦^_^),不要问为什么,只管做就OK!

3.更改Keil的编译器路径,我做了个剪贴图,就非常的清晰了哦!

当然了,这个是根据各自安装的路径来的,不是千变一律的哦,上面的ToolBase框基本上是不用改的,主要是改下面的RealViewFolder:框,把keil编译器的地址更改到Ads上去,Warning:一定把ads程序文件从ARMadsv1.2下剪贴出来后再指向ADS的编译器的哦!

^_^,差不多了哦,现在就可以开始学习ARM了哦,配合ulink仿真器,多加练习就可以很快上手了哦!

加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