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三极管的反导通

楼主(2015-12-27):
下图是想合上开关后马上关断4.2V输出,经过一段延时后才打开5V输出,既然是电路找错,这个电路肯定有问题,看大家能找出问题所在吗?应该如何改进?
注:电路参数未做细致调整,不要考虑电路参数是不是最佳这样的原因。

重要提示:网友指出R10应该去掉,这个说法是对的。下面的图是我在画的时候多画了R10,实际电路是没有R10的,对此疏忽表示歉意,朋友分析的时候请把R10当做0欧电阻。

以上电路J1未合上时Q1、Q4都处于导通状态,C1的充电电压大于0.6V,导致Q3、Q4处于饱和状态,输出:约4.2V;当J1合上时(未能按照想象中的0V跳变)直接由Q4输出:约5V ;

应在Q1、Q4的C集电极分别串入一个二极管(预防J1未合上时处于反导通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