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余的引脚怎么办?例如单片机不用IO口?

楼主(2015-12-27):
输入口不要悬空,尤其是输入阻抗高的,更不能悬空。例如在CMOS电路中,如果输入口悬空,可能会导致输入电平处于非0和非1的中间状态,这将会使输出级的上下两个推动管同时导通,从而产生很大电流。一般的做法是通过一个电阻(例如10K或者1K)上拉到高电平或者下拉到低电平。而对于不用的运放,则可以将输出端直接接回反向输入端,并把同向输入端接至参考电平点(一般单电源使用时(或者干脆将双电源看成一个单电源),用1/2Vcc作为参考电平,因此有些资料上也会写连接至half supply)。   输出口则可以悬空。对于IO口,一般是将其设置为输入口,并像上面的输入口那样处理。如果是IO口内带上拉电阻的,则可使用内部上拉电阻使其电位固定。不设置成输出口,是为了防止误操作时,损坏IO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