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bug和release两种编译方法的区别与联系

楼主(2015-12-27):
今天在IAR环境调试K60的时候发现有两个调试方法debug 和release两个版本,我搜了一下把这两个版本的区别和联系总结一下:
Debug版本包括调试信息,所以要比Release版本大很多(可能大数百K至数M)。至于是否需要DLL支持,主要看你采用的编译选项。如果是基于ATL的,则Debug和Release版本对DLL的要求差不多。如果采用的编译选项为使用MFC动态库,则需要MFC42D.DLL等库支持,而Release版本需要MFC42.DLL支持。Release Build不对源代码进行调试,不考虑MFC的诊断宏,使用的是MFC Release库,编译十对应用程序的速度进行优化,而Debug Build则正好相反,它允许对源代码进行调试,可以定义和使用MFC的诊断宏,采用MFC Debug库,对速度没有优化。

一、Debug  和  Release 编译方式的本质区别

Debug  通常称为调试版本,它包含调试信息,并且不作任何优化,便于程序员调试程序。Release 称为发布版本,它往往是进行了各种优化,使得程序在代码大小和运行速度上都是最优的,以便用户很好地使用。
Debug  和  Release 的真正秘密,在于一组编译选项。下面列出了分别针对二者的选项(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如/Fd /Fo,但区别并不重要,通常他们也不会引起  Release 版错误,在此不讨论)

Debug  版本:
/MDd  /MLd  或 /MTd  使用  Debug runtime  library(调试版本的运行时刻函数库)
/Od  关闭优化开关
/D  "_DEBUG"  相当于 #define  _DEBUG,打开编译调试代码开关(主要针对
assert函数)
/ZI  创建  Edit and  continue(编辑继续)数据库,这样在调试过
程中如果修改了源代码不需重新编译
/GZ  可以帮助捕获内存错误
/Gm  打开最小化重链接开关,减少链接时间

Release  版本:
/MD  /ML  或  /MT 使用发布版本的运行时刻函数库
/O1  或  /O2 优化开关,使程序最小或最快
/D  "NDEBUG" 关闭条件编译调试代码开关(即不编译assert函数)
/GF  合并重复的字符串,并将字符串常量放到只读内存,防止
被修改

实际上,Debug  和  Release 并没有本质的界限,他们只是一组编译选项的集合,编译器只是按照预定的选项行动。事实上,我们甚至可以修改这些选项,从而得到优化过的调试版本或是带跟踪语句的发布版本。

二、哪些情况下  Release  版会出错

有了上面的介绍,我们再来逐个对照这些选项看看  Release 版错误是怎样产生的

1.  Runtime Library:链接哪种运行时刻函数库通常只对程序的性能产生影响。调试版本的 Runtime  Library 包含了调试信息,并采用了一些保护机制以帮助发现错误,因此性能不如发布版本。编译器提供的 Runtime  Library 通常很稳定,不会造成  Release 版错误;倒是由于  Debug 的  Runtime Library  加强了对错误的检测,如堆内存分配,有时会出现 Debug  有错但 Release  正常的现象。应当指出的是,如果 Debug  有错,即使 Release  正常,程序肯定是有 Bug  的,只不过可能是 Release  版的某次运行没有表现出来而已。

2. 优化:这是造成错误的主要原因,因为关闭优化时源程序基本上是直接翻译的,而打开优化后编译器会作出一系列假设。这类错误主要有以下几种:

(1)  帧指针(Frame  Pointer)省略(简称 FPO ):在函数调用过程中,所有调用信息(返回地址、参数)以及自动变量都是放在栈中的。若函数的声明与实现不同(参数、返回值、调用方式),就会产生错误————但 Debug  方式下,栈的访问通过 EBP 寄存器保存的地址实现,如果没有发生数组越界之类的错误(或是越界“不多”),函数通常能正常执行;Release 方式下,优化会省略  EBP 栈基址指针,这样通过一个全局指针访问栈就会造成返回地址错误是程序崩溃。C++ 的强类型特性能检查出大多数这样的错误,但如果用了强制类型转换,就不行了。你可以在 Release  版本中强制加入 /Oy- 编译选项来关掉帧指针省略,以确定是否此类错误。此类错误通常有:

●  MFC  消息响应函数书写错误。正确的应为
afx_msg  LRESULT OnMessageOwn(WPARAM  wparam, LPARAM  lparam);
ON_MESSAGE  宏包含强制类型转换。防止这种错误的方法之一是重定义 ON_MESSAGE  宏,把下列代码加到 stdafx.h  中(在#include "afxwin.h"之后),函数原形错误时编译会报错
#undef  ON_MESSAGE
#define  ON_MESSAGE(message, memberFxn)  /
{  message,  0, 0,  0, AfxSig_lwl,  /
(AFX_PMSG)(AFX_PMSGW)(static_cast<  LRESULT (AFX_MSG_CALL  /
CWnd::*)(WPARAM,  LPARAM)  > (&memberFxn)  },

(2)  volatile  型变量:volatile 告诉编译器该变量可能被程序之外的未知方式修改(如系统、其他进程和线程)。优化程序为了使程序性能提高,常把一些变量放在寄存器中(类似于 register 关键字),而其他进程只能对该变量所在的内存进行修改,而寄存器中的值没变。如果你的程序是多线程的,或者你发现某个变量的值与预期的不符而你确信已正确的设置了,则很可能遇到这样的问题。这种错误有时会表现为程序在最快优化出错而最小优化正常。把你认为可疑的变量加上 volatile  试试。

(3)  变量优化:优化程序会根据变量的使用情况优化变量。例如,函数中有一个未被使用的变量,在 Debug  版中它有可能掩盖一个数组越界,而在 Release 版中,这个变量很可能被优化调,此时数组越界会破坏栈中有用的数据。当然,实际的情况会比这复杂得多。与此有关的错误有:
●  非法访问,包括数组越界、指针错误等。例如
void  fn(void)
{
int  i;
i  =  1;
int  a[4];
{
int  j;
j  =  1;
}
a[-1]  =  1;//当然错误不会这么明显,例如下标是变量
a[4]  =  1;
}
j  虽然在数组越界时已出了作用域,但其空间并未收回,因而  i 和  j  就会掩盖越界。而 Release  版由于 i、j  并未其很大作用可能会被优化掉,从而使栈被破坏。

3.  _DEBUG  与 NDEBUG  :当定义了 _DEBUG  时,assert() 函数会被编译,而  NDEBUG 时不被编译。除此之外,VC++中还有一系列断言宏。这包括:

ANSI  C  断言 void  assert(int expression  );
C  Runtime  Lib 断言  _ASSERT( booleanExpression  );
_ASSERTE(  booleanExpression  );
MFC  断言  ASSERT( booleanExpression  );
VERIFY(  booleanExpression  );
ASSERT_VALID(  pObject  );
ASSERT_KINDOF(  classname, pobject  );
ATL  断言  ATLASSERT( booleanExpression  );
此外,TRACE()  宏的编译也受  _DEBUG 控制。

所有这些断言都只在  Debug版中才被编译,而在 Release  版中被忽略。唯一的例外是 VERIFY()  。事实上,这些宏都是调用了 assert() 函数,只不过附加了一些与库有关的调试代码。如果你在这些宏中加入了任何程序代码,而不只是布尔表达式(例如赋值、能改变变量值的函数调用 等),那么  Release 版都不会执行这些操作,从而造成错误。初学者很容易犯这类错误,查找的方法也很简单,因为这些宏都已在上面列出,只要利用 VC++  的  Find in  Files 功能在工程所有文件中找到用这些宏的地方再一一检查即可。另外,有些高手可能还会加入 #ifdef  _DEBUG 之类的条件编译,也要注意一下。
顺便值得一提的是  VERIFY() 宏,这个宏允许你将程序代码放在布尔表达式里。这个宏通常用来检查 Windows  API 的返回值。有些人可能为这个原因而滥用  VERIFY() ,事实上这是危险的,因为  VERIFY() 违反了断言的思想,不能使程序代码和调试代码完全分离,最终可能会带来很多麻烦。因此,专家们建议尽量少用这个宏。

4.  /GZ  选项:这个选项会做以下这些事

(1)  初始化内存和变量。包括用  0xCC 初始化所有自动变量,0xCD  ( Cleared  Data )  初始化堆中分配的内存(即动态分配的内存,例如 new  ),0xDD  ( Dead  Data  ) 填充已被释放的堆内存(例如  delete ),0xFD(  deFencde Data  ) 初始化受保护的内存(debug 版在动态分配内存的前后加入保护内存以防止越界访问),其中括号中的词是微软建议的助记词。这样做的好处是这些值都很大,作为指针是不可能的(而且 32 位系统中指针很少是奇数值,在有些系统中奇数的指针会产生运行时错误),作为数值也很少遇到,而且这些值也很容易辨认,因此这很有利于在 Debug  版中发现 Release 版才会遇到的错误。要特别注意的是,很多人认为编译器会用  0 来初始化变量,这是错误的(而且这样很不利于查找错误)。
(2)  通过函数指针调用函数时,会通过检查栈指针验证函数调用的匹配性。(防止原形不匹配)
(3) 函数返回前检查栈指针,确认未被修改。(防止越界访问和原形不匹配,与第二项合在一起可大致模拟帧指针省略 FPO  )

通常  /GZ  选项会造成 Debug  版出错而 Release  版正常的现象,因为 Release 版中未初始化的变量是随机的,这有可能使指针指向一个有效地址而掩盖了非法访问。

除此之外,/Gm  /GF 等选项造成错误的情况比较少,而且他们的效果显而易见,比较容易发现。
--------------------------------------------------------------
Release是发行版本,比Debug版本有一些优化,文件比Debug文件小
Debug是调试版本,包括的程序信息更多
Release方法:
build->batch  build->build就OK.

-----------------------------------------------------

一、"Debug是调试版本,包括的程序信息更多"

补充:只有DEBUG版的程序才能设置断点、单步执行、使用TRACE/ASSERT等调试输出语句。REALEASE不包含任何调试信息,所以体积小、运行速度快。

二、一般发布release的方法除了hzh_shat(水) 所说的之外,还可以project->Set  Active Config,选中release版本。此后,按F5或F7编译所得的结果就是release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