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fine用法

楼主(2015-12-27):
1.简单的define定义
#define MAXTIME 1000
一个简单的MAXTIME就定义好了,它代表1000,如果在程序里面写
if(i<MAXTIME){.........}
编译器在处理这个代码之前会对MAXTIME进行处理替换为1000。
这样的定义看起来类似于普通的常量定义CONST,但也有着不同,因为define的定义更像是简单的文本替换,而不是作为一个量来使用,这个问题在下面反映的尤为突出。
2.define的“函数定义”
define可以像函数那样接受一些参数,如下
#define max(x,y) (x)>(y)?(x):(y);
这个定义就将返回两个数中较大的那个,看到了吗?因为这个“函数”没有类型检查,就好像一个函数模板似的,当然,它绝对没有模板那么安全就是了。可以作为一个简单的模板来使用而已。
但是这样做的话存在隐患,例子如下:
#define Add(a,b) a+b;
在一般使用的时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遇到如:c * Add(a,b) *d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代数式的本意是a+b然后去和c,d相乘,但是因为使用了define(它只是一个简单的替换),所以式子实际上变成了
c*a + b*d
另外举一个例子:
#define pin (int*);
pin a,b;
本意是a和b都是int型指针,但是实际上变成int* a,b;
a是int型指针,而b是int型变量。
这是应该使用typedef来代替define,这样a和b就都是int型指针了。
所以我们在定义的时候,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建议所有的层次都要加括号。
3.宏的单行定义
#define A(x) T_##x
#define B(x) #@x
#define C(x) #x
我们假设:x=1,则有:
A(1)------〉T_1
B(1)------〉'1'
C(1)------〉"1"
(这里参考了 hustli的文章)
4.define的多行定义
define可以替代多行的代码,例如MFC中的宏定义(非常的经典,虽然让人看了恶心)
#define MACRO(arg1, arg2) do {

stmt1;
stmt2;

} while(0)
关键是要在每一个换行的时候加上一个""

5.在大规模的开发过程中,特别是跨平台和系统的软件里,define最重要的功能是条件编译。
就是:
#ifdef WINDOWS
......
......
#endif
#ifdef LINUX
......
......
#endif
可以在编译的时候通过#define设置编译环境
6.如何定义宏、取消宏
//定义宏
#define [MacroName] [MacroValue]
//取消宏
#undef [MacroName]
普通宏
#define PI (3.1415926)
带参数的宏
#define max(a,b) ((a)>(b)? (a),(b))
关键是十分容易产生错误,包括机器和人理解上的差异等等。
7.条件编译
#ifdef XXX…(#else) …#endif
例如 #ifdef DV22_AUX_INPUT
#define AUX_MODE 3
#else
#define AUY_MODE 3
#endif
#ifndef XXX … (#else) … #endif
8.头文件(.h)可以被头文件或C文件包含;
重复包含(重复定义)
由于头文件包含可以嵌套,那么C文件就有可能包含多次同一个头文件,就可能出现重复定义的问题的。
通过条件编译开关来避免重复包含(重复定义)
例如
#ifndef __headerfileXXX__
#define __headerfileXXX__

文件内容

#endif

com相关的资料,看到CCmdTarget实现com接口的时候,去读了一些宏的定义,在afxdisp.h头文件中

#define BEGIN_INTERFACE_PART(localClass, baseClass)
class X##localClass : public baseClass

本来这个宏定义很容易理解的,但是这里多出个X##,我真没见过这种用法,不晓得它是什么用意。
后来问了几个朋友也都不知道。

你知道么?

也许你也不知道~呵呵,最后我还是找到了相关的资料,解读了这个define,还顺便认识了另外两个不常用的define

#define Conn(x,y) x##y
#define ToChar(x) #@x
#define ToString(x) #x

x##y表示什么?表示x连接y,举例说:
int  n =Conn(123,456);  结果就是n=123456;
char* str = Conn("asdf", "adf")结果就是 str = "asdfadf";
怎么样,很神奇吧

再来看#@x,其实就是给x加上单引号,结果返回是一个constchar。举例说:
char a = ToChar(1);结果就是a='1';
做个越界试验char a = ToChar(123);结果是a='3';
但是如果你的参数超过四个字符,编译器就给给你报错了!error C2015: too many characters inconstant   :P

最后看看#x,估计你也明白了,他是给x加双引号
char* str = ToString(123132);就成了str="123132";

最后留几个小试验给大家去测测:
#define Dec(x,y) (x-y)
int n = Dec( A(123,1), 1230);
n = Conn(123, Conn(123,332) );
char* str = A("12", ToString( Dec(3,1));
结果会如何呢? 嘿嘿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