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ortex-M3) 中NVIC(嵌套向量中断控制)的理解

楼主(2015-12-27):
一、STM32 (Cortex-M3) 中的优先级概念
   STM32(Cortex-M3)中有两个优先级的概念:抢占式优先级和响应优先级,也把响应优先级称作“亚优先级”或“副优先级”,每个中断源都需要被指定这两种优先级。
1. 何为占先式优先级(pre-emption priority)
   高占先式优先级的中断事件会打断当前的主程序/中断程序运行—抢断式优先响应,俗称中断嵌套。
2. 何为副优先级(subpriority)
   在占先式优先级相同的情况下,高副优先级的中断优先被响应;
   在占先式优先级相同的情况下,如果有低副优先级中断正在执行,高副优先级的中断要等待已被响应的低副优先级中断执行结束后才能得到响应—非抢断式响应(不能嵌套)。
3. 判断中断是否会被响应的依据
   首先是占先式优先级,其次是副优先级;
   占先式优先级决定是否会有中断嵌套;
   Reset、NMI、HardFault 优先级为负(高于普通中断优先级)且不可调整。
4. 优先级冲突的处理
   具有高抢占式优先级的中断可以在具有低抢占式优先级的中断处理过程中被响应,即中断的嵌套,或者说高抢占式优先级的中断可以嵌套低抢占式优先级的中断。
   当两个中断源的抢占式优先级相同时,这两个中断将没有嵌套关系,当一个中断到来后,如果正在处理另一个中断,这个后到来的中断就要等到前一个中断处理完之后才能被处理。如果这两个中断同时到达,则中断控制器根据他们的响应优先级高低来决定先处理哪一个;如果他们的抢占式优先级和响应优先级都相等,则根据他们在中断表中的排位顺序决定先处理哪一个。
5. Cortex-M3中对中断优先级的定义
   既然每个中断源都需要被指定这两种优先级,就需要有相应的寄存器位记录每个中断的优先级;在Cortex-M3中定义了8个比特位用于设置中断源的优先级,这8个比特位可以有8种分配方式,如下:
所有8位用于指定响应优先级
最高1位用于指定抢占式优先级,最低7位用于指定响应优先级
最高2位用于指定抢占式优先级,最低6位用于指定响应优先级
最高3位用于指定抢占式优先级,最低5位用于指定响应优先级
最高4位用于指定抢占式优先级,最低4位用于指定响应优先级
最高5位用于指定抢占式优先级,最低3位用于指定响应优先级
最高6位用于指定抢占式优先级,最低2位用于指定响应优先级
最高7位用于指定抢占式优先级,最低1位用于指定响应优先级
这就是优先级分组的概念。
6. stm32中对中断优先级的定义
   Cortex-M3允许具有较少中断源时使用较少的寄存器位指定中断源的优先级,因此STM32把指定中断优先级的寄存器位减少到4位,这4个寄存器位的分组方式如下:
第0组:所有4位用于指定响应优先级
第1组:最高1位用于指定抢占式优先级,最低3位用于指定响应优先级
第2组:最高2位用于指定抢占式优先级,最低2位用于指定响应优先级
第3组:最高3位用于指定抢占式优先级,最低1位用于指定响应优先级
第4组:所有4位用于指定抢占式优先级

中断优先级分组是为了给抢占式优先级和响应优先级在中断优先级寄存器的高四位分配各个优先级数字所占的位数,在一次程序中只能设定一次。
   AIRC(ApplicationInterrupt and Reset Register)寄存器中有用于指定优先级的 4bits。这4个bits用于分配preemption优先级和sub优先级,在STM32的固件库中定义如下:

#defineNVIC_PriorityGroup_0        ((u32)0x700)
#defineNVIC_PriorityGroup_1        ((u32)0x600)
#defineNVIC_PriorityGroup_2        ((u32)0x500)
#defineNVIC_PriorityGroup_3        ((u32)0x400)
#defineNVIC_PriorityGroup_4        ((u32)0x300)
NVIC_PriorityGroup
先占优先级
从优先级
描述
NVIC_PriorityGroup_0
0
0-15
先占优先级0位从优先级4位
NVIC_PriorityGroup_1
0-1
0-7
先占优先级1位从优先级3位
NVIC_PriorityGroup_2
0-3
0-3
先占优先级2位从优先级2位
NVIC_PriorityGroup_3
0-7
0-1
先占优先级3位从优先级1位
NVIC_PriorityGroup_4
0-15
0
先占优先级4位从优先级0位

   可以通过调用STM32的固件库中的函数NVIC_PriorityGroupConfig()选择使用哪种优先级分组方式,这个函数的参数有下列5种:
NVIC_PriorityGroup_0=> 选择第0组
NVIC_PriorityGroup_1 => 选择第1组
NVIC_PriorityGroup_2 => 选择第2组
NVIC_PriorityGroup_3 => 选择第3组
NVIC_PriorityGroup_4 => 选择第4组
   接下来就是指定中断源的优先级,下面以一个简单的例子说明如何指定中断源的抢占式优先级和响应优先级:
// 选择使用优先级分组第1组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 使能EXTI0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0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指定抢占式优先级别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0;// 指定响应优先级别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使能EXTI9_5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9_5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指定抢占式优先级别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指定响应优先级别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要注意的几点是:
   1.如果指定的抢占式优先级别或响应优先级别超出了选定的优先级分组所限定的范围,将可能得到意想不到的结果;
   2.抢占式优先级别相同的中断源之间没有嵌套关系;
   3.如果某个中断源被指定为某个抢占式优先级别,又没有其它中断源处于同一个抢占式优先级别,则可以为这个中断源指定任意有效的响应优先级别。
二、开关总中断
   在STM32/Cortex-M3中是通过改变CPU的当前优先级来允许或禁止中断。

PRIMASK位:只允许NMI和hardfault异常,其他中断/异常都被屏蔽(当前CPU优先级=0)。
FAULTMASK位:只允许NMI,其他所有中断/异常都被屏蔽(当前CPU优先级=-1)。
   在STM32固件库中(stm32f10x_nvic.c和stm32f10x_nvic.h)定义了四个函数操作PRIMASK位和FAULTMASK位,改变CPU的当前优先级,从而达到控制所有中断的目的。
下面两个函数等效于关闭总中断:
void NVIC_SETPRIMASK(void);
void NVIC_SETFAULTMASK(void);
下面两个函数等效于开放总中断:
void NVIC_RESETPRIMASK(void);
void NVIC_RESETFAULTMASK(void);
上面两组函数要成对使用,但不能交叉使用。
例如:
第一种方法:
NVIC_SETPRIMASK();  //关闭总中断
NVIC_RESETPRIMASK();//开放总中断
第二种方法:
NVIC_SETFAULTMASK();  //关闭总中断
NVIC_RESETFAULTMASK();//开放总中断
常常使用:
NVIC_SETPRIMASK();    // Disable Interrupts
NVIC_RESETPRIMASK(); // Enable Interrupts
-------------------------------------------------------------------------------------------------
补充:
可以用:
#define CLI()   __set_PRIMASK(1)
#define SEI() __set_PRIMASK(0)
来实现开关总中断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