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向量中断和非向量中断

楼主(2015-12-27):
44B0的向量中断响应过程是中断发生后芯片会自动跳转到0x00000018处执行指令
ENTRY
b ResetHandler ; 0x00
b HandlerUndef ; 0x04
b HandlerSWI ; 0x08
b HandlerPabort ; 0x0c
b HandlerDabort ; 0x10
b . ; 0x14
b HandlerIRQ ; 0x18
b HandlerFIQ ; 0x1c
ldr pc,=HandlerEINT0 ; 0x20
ldr pc,=HandlerEINT1
ldr pc,=HandlerEINT2
ldr pc,=HandlerEINT3
ldr pc,=HandlerEINT4567
ldr pc,=HandlerTICK ; 0x34
b .
b .
ldr pc,=HandlerZDMA0 ; 0x40
ldr pc,=HandlerZDMA1
ldr pc,=HandlerBDMA0
ldr pc,=HandlerBDMA1
ldr pc,=HandlerWDT
ldr pc,=HandlerUERR01 ; 0x54
b .
b .
ldr pc,=HandlerTIMER0 ; 0x60
ldr pc,=HandlerTIMER1
ldr pc,=HandlerTIMER2
ldr pc,=HandlerTIMER3
ldr pc,=HandlerTIMER4
ldr pc,=HandlerTIMER5 ; 0x74
b .
b .
ldr pc,=HandlerURXD0 ; 0x80
ldr pc,=HandlerURXD1
ldr pc,=HandlerIIC
ldr pc,=HandlerSIO
ldr pc,=HandlerUTXD0
ldr pc,=HandlerUTXD1 ; 0x94
b .
b .
ldr pc,=HandlerRTC ; 0xa0
b .
b .
b .
b .
b .
b .
ldr pc,=HandlerADC ; 0xb4
根据44b0的DATASEET,0x18处放置的指令为b HandlerIRQ;当程序跳转到这里执行时, 芯片在这个地址取到的代码已经被后面程序中的branchinstructions取代了,举个例子,如果芯片EINT3发生中断,芯片会跳转到0x18处执行,先在0x18处取指,这时取到的指令已经不是bHandlerIRQ,b HandlerIRQ已经被芯片自动替换成了ldrpc,=HandlerEINT3,然后芯片再执行此条指令。
而非向量中断的代码如下:
ENTRY
b ResetHandler ; for debug
b HandlerUndef ; handlerUndef
b HandlerSWI ; SWI interrupt handler
b HandlerPabort ; handlerPAbort
b HandlerDabort ; handlerDAbort
b . ; handlerReserved
b IsrIRQ
b HandlerFIQ
. . . . . .
IsrIRQ
sub sp,sp,#4 ; reserved for PC
stmfd sp!,{r8-r9}
ldr r9,=I_ISPR
ldr r9,[r9]
mov r8,#0x0
0 movs r9,r9,lsr #1
bcs %F1
add r8,r8,#4
b %B0
1 ldr r9,=HandleADC
add r9,r9,r8
ldr r9,[r9]
str r9,[sp,#8]
ldmfd sp!,{r8-r9,pc}
. . . . . .
HandleADC # 4
HandleRTC # 4
HandleUTXD1 # 4
HandleUTXD0 # 4
. . . . . .
HandleEINT3 # 4
HandleEINT2 # 4
HandleEINT1 # 4
HandleEINT0 # 4 ; 0xc1(c7)fff84
当发生中断时, 芯片自动跳转到0x18处执行, 0x18处指令为bIsrIRQ,IsrIRQ程序的作用是检查I_ISPR的各位,判断是何种中断发生,然后根据中断的种类跳转到相应的中断服务程序去执行,各种中断服务程序的地址定义如下:
HandleADC # 4
HandleRTC # 4
HandleUTXD1 # 4
HandleUTXD0 # 4
. . . . . .
HandleEINT3 # 4
值得一提的是在44binit代码中,向量中断跳转到HandlerEINT0处而非向量中断跳转到HandleEINT0,程序利用一个宏将这两个标号等同起来,无论采取向量中断还是非向量中断,无论是跳到HandleEINT0还是HandlerEINT0,得到的效果是一样的,都是跳到了中断服务程序的地址去执行。
另外顺便说一下飞利浦的LPC系列ARM芯片的中断的方法,当LPC芯片得到中断信号后,在中断初始化时,程序将中断服务程序的入口地址放到中断向量地址寄存器中,每个中断源有一个中断向量地址寄存器和他相对应,另外还有一个叫做VICVectAddr(0xffff0030)的寄存器,当发生中断时,硬件自动判断该执行哪一个中断,然后将该中断源对应的中断向量地址寄存器中的地址放到寄存器VICVectAddr中。程序中断向量表里的代码为跳转到VICVectAddr中的地址执行。一旦发生中断,自动跳转到VICVectAddr中的地址去执行,因为此时VICVectAddr已经被替换成中断源的中断服务程序地址了.
上述
HandleADC # 4
是在数据区中分配4个字节的存储空间, 等同于
HandleADC FEILD 4
这四个字节的存储空间中存的是中断服务程序的地址.在C语言编写的main程序中,如何将中断服务程序的入口地址放入到这个存储空间中呢?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这段数据区的起始地址是_ISR_STARTADDRESS,在MAIN函数中只要让
(*(unsigned *)(_ISR_STARTADDRESS+0x74))=(int)MyIsr;
MyIsr是中断服务程序的名称,但是_ISR_STARTADDRESS是一个非定值,这个值只有在连接器连接的时候才赋值,在编译阶段他是个不定值,所以编译的时候会报错。#define_ISR_STARTADDRESS 成一个在SDRAM中的地址值。在本例中是0xc7fff00。
中断的初始化包括对INTMSK ,INTCON进行初始化,如果是EINT0~7还需要对PCONG、EXTINT进行初始化,对
(*(unsigned *)(_ISR_STARTADDRESS+0x74
(或者其他偏移量)))赋值. 在中断服务程序结尾要对I_ISPC写数清除INTPND。
如果是EINT0~7还要在写I_ISPC之前对EXTINTPND寄存器写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