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耦和旁路电容

楼主(2015-12-27):
电容分基本上可为两大类: 耦合电容,储能电容。
去耦电容在集成电路电源和地之间的有两个作用:
一方面是本集成电路的蓄能电容;
另一方面旁路掉该器件的高频噪声。
数字电路中典型的去耦电容值是0.1μF。这个电容的分布电感的典型值是5μH。0.1μF的去耦电容有5μH的分布电感,它的并行共振频率大约在7MHz左右,也就是说,对于10MHz以下的噪声有较好的去耦效果,对40MHz以上的噪声几乎不起作用。1μF、10μF的电容,并行共振频率在20MHz以上,去除高频噪声的效果要好一些。每10片左右集成电路要加一片充放电电容,或1个蓄能电容,可选10μF左右。最好不用电解电容,电解电容是两层薄膜卷起来的,这种卷起来的结构在高频时表现为电感。要使用钽电容或聚碳酸酯电容。去耦电容的选用并不严格,可按C=1/F,即10MHz取0.1μF,100MHz取0.01μF。

从去耦(也叫退耦)和旁路的结果上区分为

去耦:
       电路系统中变化的电流对系统供电电源里的电源内阻起作用,从而导致电源向电路输出实际电压产生抖动。
      如果从电源引出一个较小的电阻,该电阻串联一个电容到地,该阻容节点就可以为需要退耦的电子元器件供电了。虽然该阻容节点上的电位有所下降,但在该节点上的电压却会趋于稳定。这是RC积分网络的典型应用实例。该电容就是退耦电容。
      有时我们从电路上看不到这个从电源引出的小电阻,那是因为有电路板铜箔在当作小电阻使用。因为除了到绝对0温度时,世界上不存在真正0欧姆的电阻。
      这就是去耦。由此可见,去耦是为了尽可能的获得稳定的供电电压的。主要是针对电源内阻而设置的,如果电源内阻为0,并且电路板铜箔电阻为0,那就真的不需要设置退耦回路了。

旁路:
       一个待处理的信号往往因其他各种因素(典型的如干扰)或多或少会夹杂有无用的成分,如果我们在该信号上并联一个适当的电容器到地,那么就能压缩比该有用信号的频率高的信号,而对该有用信号不压缩或压缩的少些。这样,有用的信号顺利通过,而无用的高频信号却被“旁路”到地了。这就是旁路名称的由来。
      那么比该有用信号的频率低的信号难道就不需要旁路(压缩)了吗?是这样的。
      1.可用串联电容将有用信号耦合到后级,较低频率的信号不容易通过该串联电容,到后级时再旁路。
      2.较低频率的信号不容易干扰较高频率有用的信号(需要电容旁路的无用信号频率更高)。我们只是听说过调制信号可调制载波信号,而不是载波信号去调制调制信号。
      由此可见,旁路是针对待处理的信号的(去耦是针对供电电源的)。

电容分基本上可为两大类: 耦合电容,储能电容。
去耦电容在集成电路电源和地之间的有两个作用:
一方面是本集成电路的蓄能电容;
另一方面旁路掉该器件的高频噪声。
数字电路中典型的去耦电容值是0.1μF。这个电容的分布电感的典型值是5μH。0.1μF

的去耦电容有5μH的分布电感,它的并行共振频率大约在7MHz左右,也就是说,对于

10MHz以下的噪声有较好的去耦效果,对40MHz以上的噪声几乎不起作用。1μF、10μF的

电容,并行共振频率在20MHz以上,去除高频噪声的效果要好一些。每10片左右集成电路

要加一片充放电电容,或1个蓄能电容,可选10μF左右。最好不用电解电容,电解电容

是两层薄膜卷起来的,这种卷起来的结构在高频时表现为电感。要使用钽电容或聚碳酸

酯电容。去耦电容的选用并不严格,可按C=1/F,即10MHz取0.1μF,100MHz取0.01μF。

从去耦(也叫退耦)和旁路的结果上区分为

去耦:
      电路系统中变化的电流对系统供电电源里的电源内阻起作用,从而导致电源向电

路输出实际电压产生抖动。
      如果从电源引出一个较小的电阻,该电阻串联一个电容到地,该阻容节点就可以

为需要退耦的电子元器件供电了。虽然该阻容节点上的电位有所下降,但在该节点上的

电压却会趋于稳定。这是RC积分网络的典型应用实例。该电容就是退耦电容。
      有时我们从电路上看不到这个从电源引出的小电阻,那是因为有电路板铜箔在当

作小电阻使用。因为除了到绝对0温度时,世界上不存在真正0欧姆的电阻。
      这就是去耦。由此可见,去耦是为了尽可能的获得稳定的供电电压的。主要是针

对电源内阻而设置的,如果电源内阻为0,并且电路板铜箔电阻为0,那就真的不需要设

置退耦回路了。

旁路:
      一个待处理的信号往往因其他各种因素(典型的如干扰)或多或少会夹杂有无用

的成分,如果我们在该信号上并联一个适当的电容器到地,那么就能压缩比该有用信号

的频率高的信号,而对该有用信号不压缩或压缩的少些。这样,有用的信号顺利通过,

而无用的高频信号却被“旁路”到地了。这就是旁路名称的由来。
      那么比该有用信号的频率低的信号难道就不需要旁路(压缩)了吗?是这样的。
      1.可用串联电容将有用信号耦合到后级,较低频率的信号不容易通过该串联电容

,到后级时再旁路。
      2.较低频率的信号不容易干扰较高频率有用的信号(需要电容旁路的无用信号频

率更高)。我们只是听说过调制信号可调制载波信号,而不是载波信号去调制调制信号

      由此可见,旁路是针对待处理的信号的(去耦是针对供电电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