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有源器件

楼主(2015-12-27):
有源器件、无源器件的“源”指“驱动源”或者说是“策动源”,只是这个“源”对电子器件而言往往来自“电源”所以才有误用,说“误用”是因为技术语言必须是严谨的,源不等于电源,正如电压源、电流源不能简单称之为电源的道理一样。英文中有源器件和无源器件分别为ActiveDevice和PassiveDevice,本身不会产生歧义,汉语没有相应的原始语境,而翻译外来语的原则特别是经典原则是尽量采用本土近义文字通过内涵约束或重定义来进行某种意义或事物的特指,这往往会望文生义,有时确实需要通过阅读原文来规范概念。

区分有源器件和无源器件的关键在于该元件的端口特性是否依赖于外部策动源,是则为有源器件,非则为无源器件,考量的基础采用理想元件以避免工艺因素的干扰。对于不可分割的组合元件,如果构成中存在有源器件,则整体认定为“有源”。

举例:

对于一个理想电阻或电阻网络而言,其VA特性不随外部策动的改变而改变,甚至不需要外部策动其特性依然成立,故与外部策动无关,所以电阻是无源器件。

对于一个理想晶体三极管而言,其特性Ic=BIb要成立必须给出特定的策动,否则就不能成立(比如反偏CE结电压),故其特性受制于外部策动,所以晶体三极管是有源器件。

对于一个理想晶体二极管而言,单考量其端口特性,显然也是与外部策动无关的,照理该属无源器件,但是,二极管的种类很多,比如LED的电光学特性、光敏二极管的反向导通率与入射光强的关系特性等等,考量这些特性时无法用简单的理想二极管模型替代,外部策动源在这就是必要条件了(注意,这时的策动源就不仅仅是电“源”了),再加上二极管应用的复杂性,一般将二极管归入有源器件,但理想二极管仍然是无源器件,这是个特殊的地方,我本人持这种观点。

电子中是如下分类的:
无源器件(passive devices,主動元件),也有的叫線性元件,在電路中的電氣特性為一條直線.
有源器件(active devices,主動元件),也有的叫線性元件,在電路中的電氣特性非一條直線.

在分析电子电路功能和技术参数时,一般把电子元器件分为无源器件和有源器件两大类。
1.      无源器件的简单定义
如果电子元器件工作时,其内部没有任何形式的电源,则这种器件叫做无源器件。
从电路性质上看,无源器件有两个基本特点:
(1)     自身或消耗电能,或把电能转变为不同形式的其他能量。
(2)     只需输入信号,不需要外加电源就能正常工作。
2.      有源器件的基本定义
如果电子元器件工作时,其内部有电源存在,则这种器件叫做有源器件。
从电路性质上看,有源器件有两个基本特点:
(1)     自身也消耗电能。
(2)     除了输入信号外,还必须要有外加电源才可以正常工作。
由此可知,有源器件和无源器件对电路的工作条件要求、工作方式完全不同,这在电子技术的学习过程中必须十分注意。
一.  常见的无源电子器件
电子系统中的无源器件可以按照所担当的电路功能分为电路类器件、连接类器件。
1. 电路类器件
(1)     二极管(diode)
(2)     电阻器(resistor)
(3)     电阻排(resistor network)
(4)     电容器(capacitor)
(5)     电感(inductor)
(6)     变压器(transformer)
(7)     继电器(relay)
(8)     按键(key)
(9)     蜂鸣器、喇叭(speaker)
(10)  开关(switch)
2. 连接类器件
(1)     连接器(connector)
(2)     插座(shoket)
(3)     连接电缆(line)
(4)     印刷电路板(PCB)
二.  常见的有源电子器件
有源器件是电子电路的主要器件,从物理结构、电路功能和工程参数上,有源器件可以分为分立器件和集成电路两大类。
1. 分立器件
(1)     双极型晶体三极管(bipolartransistor),一般简称三极管,BJT
(2)     场效应晶体管(field effective transistor)
(3)     晶闸管(thyristor),也叫可控硅
(4)     半导体电阻与电容——用集成技术制造的电阻和电容,用于集成电路中。
2. 模拟集成电路器件
模拟集成电路器件是用来处理随时间连续变化的模拟电压或电流信号的集成电路器件。
基本模拟集成电路器件一般包括:
(1)     集成运算放大器(operation amplifier),简称集成运放
(2)     比较器(comparator)
(3)     对数和指数放大器
(4)     模拟乘/除法器(multiplier/divider)
(5)     模拟开关电路(analog switch)
(6)     PLL电路(phase lock loop),即锁相环电路
(7)     集成稳压器(voltage regulator)
(8)     参考电源(reference source)
(9)     波形发生器(wave-form generator)
(10)   功率放大器(poweramplifier)
3. 数字集成电路器件
(1)     基本逻辑门(logic gate circuit)
(2)     触发器(flip-flop)
(3)     寄存器(register)
(4)     译码器(decoder)
(5)     数据比较器(comparator)
(6)     驱动器(driver)
(7)     计数器(counter)
(8)     整形电路
(9)     可编程逻辑器件(PLD)
(10)  微处理器(microprocessor,MPU)
(11)  单片机(Microcontroller,MCU)
(12)  DSP器件(Digital signalprocessor,D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