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C AVCC VDD AVDD区别

楼主(2015-12-27):
V*与AV*的区别是:数字与模拟的区别
CC与DD的区别是:供电电压与工作电压的区别(通常VCC>VDD);

数字电路供电VCC
模拟电路供电AVCC
VDD是指工作电压,就是供电进芯片的
AVDD是模拟电压或者叫模拟正电源,是从芯片向外供电的

1、对于数字电路来说,VCC是电路的供电电压,VDD是芯片的工作电压(通常Vcc>Vdd),VSS是接地点。
2、有些IC既有VDD引脚又有VCC引脚,说明这种器件自身带有电压转换功能。
3、在场效应管(或COMS器件)中,VDD为漏极,VSS为源极,VDD和VSS指的是元件引脚,而不表示供电电压。
4、一般来说VCC=模拟电源,VDD=数字电源,VSS=数字地,VEE=负电源

单片集成电路可能既有VCC端口也有AVCC端口,不知道能不能告诉我这两者之间的区别?还有这两者在电压上有没有什么差别?      VCC是数字电源,AVCC是模拟电源。有AVCC的单片机是包含模拟器件的单片机,例如AD转换电路。
一般要求AVCC和VCC之间电压差不能超过一定数值,例如AVR单片机规定不能超过0.3V。
应用时,VCC直接接系统电源,芯片外的其它数字逻辑器件也接VCC,芯片外的模拟电路的电源和AVCC相连。VCC和AVCC之间用一个低通滤波器连接。滤波器典型参数为:电感10μH,两边的电容0.1μ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