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CONST的使用

楼主(2015-12-27):
1、什么是const?

常类型是指使用类型修饰符const说明的类型,常类型的变量或对象的值是不能被更新的。(当然,我们可以偷梁换柱进行更新:)

2、为什么引入const?

  const 推出的初始目的,正是为了取代预编译指令,消除它的缺点,同时继承它的优点。

3、cons有什么主要的作用?

(1)可以定义const常量,具有不可变性。

例如:

const int Max="100";

int Array[Max];

(2)便于进行类型检查,使编译器对处理内容有更多了解,消除了一些隐患。

例如:

void f(const int i) { .........}

编译器就会知道i是一个常量,不允许修改;

(3)可以避免意义模糊的数字出现,同样可以很方便地进行参数的调整和修改。

同宏定义一样,可以做到不变则已,一变都变!如(1)中,如果想修改Max的内容,只需要:const int Max="you" want;即可!

(4)可以保护被修饰的东西,防止意外的修改,增强程序的健壮性。

还是上面的例子,如果在函数体内修改了i,编译器就会报错;

例如:

void f(const int i) { i="10";//error! }

(5) 为函数重载提供了一个参考。

class A

{

......

void f(int i) {......} //一个函数

void f(int i) const {......} //上一个函数的重载

......

};

(6) 可以节省空间,避免不必要的内存分配。

例如:

#define PI 3.14159 //常量宏

const doulbe Pi="3".14159; //此时并未将Pi放入ROM中

......

double i="Pi"; //此时为Pi分配内存,以后不再分配!

double I="PI"; //编译期间进行宏替换,分配内存

double j="Pi"; //没有内存分配

double J="PI"; //再进行宏替换,又一次分配内存!

const定义常量从汇编的角度来看,只是给出了对应的内存地址,而不是象#define一样给出的是立即数,所以,const定义的常量在程序运行过

程中只有一份拷贝,而#define定义的常量在内存中有若干个拷贝。

(7) 提高了效率。

编译器通常不为普通const常量分配存储空间,而是将它们保存在符号表中,这使得它成为一个编译期间的常量,没有了存储与读内存的操作,

使得它的效率也很高。

3、如何使用const?

(1)修饰一般常量

   一般常量是指简单类型的常量。这种常量在定义时,修饰符const可以用在类型说明符前,也可以用在类型说明符后。

例如:

int const x="2";  或  const int x="2";

(2)修饰常数组

   定义或说明一个常数组可采用如下格式:

   int const a[5]={1, 2, 3, 4, 5};

const int a[5]={1, 2, 3, 4, 5};

(3)修饰常对象

 常对象是指对象常量,定义格式如下:

class A;

   const A a;

A const a;

   定义常对象时,同样要进行初始化,并且该对象不能再被更新,修饰符const可以放在类名后面,也可以放在类名前面。

(4)修饰常指针

const int *A;    //const/修饰指向的对象,A可变,A指向的对象不可变

int const *A;   //const修饰指向的对象,A可变,A指向的对象不可变

int *const A;    //const修饰指针A, A不可变,A指向的对象可变

const int *const A; //指针A和A指向的对象都不可变

(5)修饰常引用

 使用const修饰符也可以说明引用,被说明的引用为常引用,该引用所引用的对象不能被更新。其定义格式如下:

   const double & v;

  (6)修饰函数的常参数

const修饰符也可以修饰函数的传递参数,格式如下:

void Fun(const int Var);

告诉编译器Var在函数体中的无法改变,从而防止了使用者的一些无意的或错误的修改。

(7)修饰函数的返回值:

const修饰符也可以修饰函数的返回值,是返回值不可被改变,格式如下:

const int Fun1();

const MyClass Fun2();

(8)修饰类的成员函数:

const修饰符也可以修饰类的成员函数,格式如下:

class ClassName

{

public:

   int Fun() const;

  .....

};

这样,在调用函数Fun时就不能修改类里面的数据

(9)在另一连接文件中引用const常量

extern const int i; //正确的引用

extern const int j="10"; //错误!常量不可以被再次赋值

另外,还要注意,常量必须初始化!

例如:

const int i="5";

4、几点值得讨论的地方:

(1)const究竟意味着什么?

说了这么多,你认为const意味着什么?一种修饰符?接口抽象?一种新类型?

也许都是,在Stroustup最初引入这个关键字时,只是为对象放入ROM做出了一种可能,对于const对象,C++既允许对其进行静态初始化,也允

许对他进行动态初始化。理想的const对象应该在其构造函数完成之前都是可写的,在析够函数执行开始后也都是可写的,换句话说,const对

象具有从构造函数完成到析够函数执行之前的不变性,如果违反了这条规则,结果都是未定义的!虽然我们把const放入ROM中,但这并不能够

保证const的任何形式的堕落,我们后面会给出具体的办法。无论const对象被放入ROM中,还是通过存储保护机制加以保护,都只能保证,对于

用户而言这个对象没有改变。

(2)位元const V.S. 抽象const?

对于关键字const的解释有好几种方式,最常见的就是位元const 和 抽象const。下面我们看一个例子:

class A

{

public:

......

A f(const A& a);

......

};

如果采用抽象const进行解释,那就是f函数不会去改变所引用对象的抽象值,如果采用位元const进行解释,那就成了f函数不会去改变所引用

对象的任何位元。

我们可以看到位元解释正是c++对const问题的定义,const成员函数不被允许修改它所在对象的任何一个数据成员。

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使用位元const有2个好处:

最大的好处是可以很容易地检测到违反位元const规定的事件:编译器只用去寻找有没有对数据成员的赋值就可以了。另外,如果我们采用了位

元const,那么,对于一些比较简单的const对象,我们就可以把它安全的放入ROM中,对于一些程序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很重要的优化方式。

当然,位元const也有缺点,要不然,抽象const也就没有产生的必要了。

首先,位元const的抽象性比抽象const的级别更低!实际上,大家都知道,一个库接口的抽象性级别越低,使用这个库就越困难。

其次,使用位元const的库接口会暴露库的一些实现细节,而这往往会带来一些负面效应。所以,在库接口和程序实现细节上,我们都应该采用

抽象const。

有时,我们可能希望对const做出一些其它的解释,那么,就要注意了,目前,大多数对const的解释都是类型不安全的,这里我们就不举例子

了,你可以自己考虑一下,总之,我们尽量避免对const的重新解释。

(3)放在类内部的常量有什么限制?

看看下面这个例子:

class A

{

private:

const int c3 = 7; // ???

static int c4 = 7; // ???

static const float c5 = 7; // ???

......

};

你认为上面的3句对吗?呵呵,都不对!使用这种类内部的初始化语法的时候,常量必须是被一个常量表达式初始化的整型或枚举类型,而且必

须是static和const形式。这显然是一个很严重的限制!

那么,我们的标准委员会为什么做这样的规定呢?一般来说,类在一个头文件中被声明,而头文件被包含到许多互相调用的单元去。但是,为

了避免复杂的编译器规则,C++要求每一个对象只有一个单独的定义。如果C++允许在类内部定义一个和对象一样占据内存的实体的话,这种规

则就被破坏了。

(4)如何初始化类内部的常量?

一种方法就是static 和 const 并用,在内部初始化,如上面的例子;

另一个很常见的方法就是初始化列表:

class A

{

public:

A(int i="0"):test(i) {}

private:

const int test;

};

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在外部初始化,例如:

class A

{

public:

A() {}

private:

static const int i; //注意必须是静态的!

};

const int A::i=3;

(5)常量与数组的组合有什么特殊吗?

我们给出下面的代码:

const int size[3]={10,20,50};

int array];

有什么问题吗?对了,编译通不过!为什么呢?

const可以用于集合,但编译器不能把一个集合存放在它的符号表里,所以必须分配内存。在这种情况下,const意味着“不能改变的一块存储

”。然而,其值在编译时不能被使用,因为编译器在编译时不需要知道存储的内容。自然,作为数组的大小就不行了:)

(6)this指针是不是const类型的?

this指针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那该如何理解她呢?也许这个话题太大了,那我们缩小一些:this指针是个什么类型的?这要看具体情况:如

果在非const成员函数中,this指针只是一个类类型的;如果在const成员函数中,this指针是一个const类类型的;如果在volatile成员函数中

,this指针就是一个volatile类类型的。

(7)const到底是不是一个重载的参考对象?

先看一下下面的例子:

class A

{

......

void f(int i) {......} //一个函数

void f(int i) const {......} //上一个函数的重载

......

};

上面是重载是没有问题的了,那么下面的呢?

class A

{

......

void f(int i) {......} //一个函数

void f(const int i) {......} //?????/

......

};

这个是错误的,编译通不过。那么是不是说明内部参数的const不予重载呢?再看下面的例子:

class A

{

......

void f(int& ) {......} //一个函数

void f(const int& ) {......}//?????/

......

};

这个程序是正确的,看来上面的结论是错误的。为什么会这样呢?这要涉及到接口的透明度问题。按值传递时,对用户而言,这是透明的,用

户不知道函数对形参做了什么手脚,在这种情况下进行重载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规定不能重载!当指针或引用被引入时,用户就会对函数的操

作有了一定的了解,不再是透明的了,这时重载是有意义的,所以规定可以重载。

(8)什么情况下为const分配内存?

以下是我想到的可能情况,当然,有的编译器进行了优化,可能不分配内存。

A、作为非静态的类成员时;

B、用于集合时;

C、被取地址时;

D、在main函数体内部通过函数来获得值时;

E、const的 class或struct有用户定义的构造函数、析构函数或基类时;。

F、当const的长度比计算机字长还长时;

G、参数中的const;

H、使用了extern时。

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情况,欢迎高手指点:)

(9)临时变量到底是不是常量?

很多情况下,编译器必须建立临时对象。像其他任何对象一样,它们需要存储空间而且必须被构造和删除。区别是我们从来看不到编译器负责

决定它们的去留以及它们存在的细节。对于C++标准草案而言:临时对象自动地成为常量。因为我们通常接触不到临时对象,不能使用与之相关

的信息,所以告诉临时对象做一些改变有可能会出错。当然,这与编译器有关,例如:vc6、vc7都对此作了扩展,所以,用临时对象做左值,

编译器并没有报错。

(10)与static搭配会不会有问题?

假设有一个类:

class A

{

public:

......

static void f() const { ......}

......

};

我们发现编译器会报错,因为在这种情况下static不能够与const共存!

为什么呢?因为static没有this指针,但是const修饰this指针,所以...

(11)如何修改常量?

有时候我们却不得不对类内的数据进行修改,但是我们的接口却被声明了const,那该怎么处理呢?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如下:

1)标准用法:mutable

class A

{

public:

A(int i="0"):test(i) { }

void Setvalue(int i)const { test="i"; }

private:

mutable int test;//这里处理!

};

2)强制转换:const_cast

class A

{

public:

A(int i="0"):test(i) { }

void Setvalue(int i)const

{ const_cast (test)=i; }//这里处理!

private:

int test;

};

3)灵活的指针:int*

class A

{

public:

A(int i="0"):test(i) { }

void Setvalue(int i)const

{ *test=i; }

private:

int* test; //这里处理!

};

4)未定义的处理

class A

{

public:

A(int i="0"):test(i) { }

void Setvalue(int i)const

{ int *p=(int*)&test; *p=i; }//这里处理!

private:

int test;

};

注意,这里虽然说可以这样修改,但结果是未定义的,避免使用!

5)内部处理:this指针

class A

{

public:

A(int i="0"):test(i) { }

void Setvalue(int i)const

{ ((A*)this)->test=i; }//这里处理!

private:

int test;

};

6)最另类的处理:空间布局

class A

{

public:

A(int i="0"):test(i),c('a') { }

private:

char c;

const int test;

};

int main()

{

A a(3);

A* pa=&a;

char* p=(char*)pa;

int* pi=(int*)(p+4);//利用边缘调整

*pi=5; file://此处改变了test的值!

return 0;

}

虽然我给出了6中方法,但是我只是想说明如何更改,但出了第一种用法之外,另外5种用法,我们并不提倡,

(12)最后我们来讨论一下常量对象的动态创建。

既然编译器可以动态初始化常量,就自然可以动态创建,例如:

const int* pi="new" const int(10);

这里要注意2点:

1)const对象必须被初始化!所以(10)是不能够少的。

2)new返回的指针必须是const类型的。

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动态创建一个数组呢?

答案是否定的,因为new内置类型的数组,不能被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