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的TIM1的中断和PWM

楼主(2015-12-27):
调试了多半天TIM1的中断和PWM,终于算是调通了。遇到了不少问题,也深入了解了TIM1的配置过程。代码如下:

#include "stm32f10x.h"
static __IO uint32_t TimingDelay; //__IO为volatile的宏定义
int8_t LED_Flag = 1; //LED灯翻转标志位
void GPIO_Config(void);
void TIM_Config(void);
void NVIC_Config(void);
void Delay(__IO uint32_t nTime);
main ()
{

GPIO_Config();
TIM_Config();
NVIC_Config();

if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 / 1000))
{

while (1);
}
while (1)
{

if (LED_Flag != 1)
{
GPIO_SetBits(GPIOG, GPIO_Pin_6); //setbits使能IO,当前下指输出(此时为灭)
}
else
{
GPIO_ResetBits(GPIOG, GPIO_Pin_6); //Resetbits屏蔽IO,当前下指不输出(此时为亮)
}
}
}

void 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G | RCC_AHB1Periph_GPIOA | RCC_AHB1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指定第六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模式为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频率为快速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ure); //调用IO初始化函数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指定复用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模式必须为复用!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频率为快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上拉与否对PWM产生无影响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GPIOB_Pin13作为TIM1_CH1N输出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7, GPIO_AF_TIM1); //复用GPIOA_Pin7为TIM1_Ch1N,效果不理想高电平不到0.5V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8, GPIO_AF_TIM1); //复用GPIOA_Pin8为TIM1_Ch1,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10, GPIO_AF_TIM1);//复用GPIOA_Pin10为TIM1_Ch3,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11, GPIO_AF_TIM1);//复用GPIOA_Pin11为TIM1_Ch4,注意没有CH4N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13, GPIO_AF_TIM1);//复用GPIOB_Pin13为TIM1_Ch1N,效果很好,可以和GPIOA_Pin7同时复用
}

void TIM_Config(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ENABLE);
TIM_DeInit(TIM1);//初始化TIM1寄存器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10000-1; //查数据手册可知,TIM1与TIM8为16位自动装载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16800-1; //分频为10K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向上计数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x0;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StructInit(&TIM_OCInitStructure); //填入缺省值,其中后几项只对TIM1和TIM8有效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PWM1为正常占空比模式,PWM2为反极性模式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输出允许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Enable; //互补输出允许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High为占空比高极性,此时占空比为20%;Low则为反极性,占空比为80%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High;//互补输出,与以上相反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Set;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2000; //输入通道1 CCR1(占空比数值)
TIM_OC1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Ch1初始化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4000;
TIM_OC3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7000;
TIM_OC4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1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CCR自动装载默认也是打开的
TIM_ARRPreloadConfig(TIM1, ENABLE); //ARR自动装载默认是打开的,可以不设置
TIM_ClearFlag(TIM1, TIM_FLAG_Update);
TIM_ITConfig(TIM1, TIM_IT_Update, ENABLE);
TIM_Cmd(TIM1, ENABLE); //使能TIM1定时器
TIM_CtrlPWMOutputs(TIM1, ENABLE);//使能TIM1的PWM输出,TIM1与TIM8有效
}

void NVIC_Config(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中断优先级分组为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1_UP_TIM10_IRQn; //嵌套中断通道为TIM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抢占优先级为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响应优先级为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使能中断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Delay(__IO uint32_t nTime)
{
TimingDelay = nTime;
while (TimingDelay != 0);
}

void TimingDelay_Decrement(void)
{
if (TimingDelay != 0x00)
{
TimingDelay--;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