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库函数编写的modbus源代码

楼主(2015-12-27):
说在前面的话:
1. 请勿盲目抄袭。这个协议使用了一个定时器,所以在别处请不要再使用,如果定时器不够用,可以做虚拟定时器。也就是采用一个物理的定时器产生时基。在这个定时器的中断函数中可以给相应的多个定时器自加1.每个虚拟定时器可以用两个变量分别控制打开关闭,和计时。这个已经试验通过了可行的。其实就跟我们使用物理的定时器一样,只不过物理的定时器是用晶振产生时基。
2. 这段代码已经调试通过了,也硬件试验过,没有问题,如果你出现问题了,看看你在主函数的的各种基本配置有没有完成。如果要使用06和10号功能,你还需要在主函数中建立一个100个元素的数组,每个元素是16位。
3. 写这个文档的时候,这个协议已经是半年前完成的了。所以有些东西记得不是很清楚了,如果说错了,请以实际为准。只是不想让这份代码死在电脑中了,所以才想起来要拿出来分享,支持开源精神。
4. 如果实在实在是没有弄出来,请联系我,可以共同交流,我的QQ:810663503 电话:18046771801
#include"stm32f10x.h"

//modbus用通讯参数
u8 Tim_Out;//大于3.5个字符时间,保守取3ms (波特率9600的时候大约2点几毫秒)
u8 Rcv_Complete;//一帧是否已经接受完成
u8 Send_Complete;//一帧是否已经发送完成
u8 Com_busy;//通讯繁忙,表示上一帧还未处理结束
u8 Rcv_Buffer[210];//用来存放接收到的完整的一帧数据(第一个字节用来存放接收到的有效字节数,也就是数组中的有效字节数)
u8 Send_Buffer[210];//用来存放待发送的完整的一帧数据(第一个字节用来存放待发送的有效字节数,也就是数组中的有效字节数)
u8 Rcv_Data;//用来存放接收的一个字节
u8 Send_Data;//用来存放要发送的一字节
u8 Mod_Id;//用来标志作为从站的站号
u8 Rcv_Num;//用来表示接收的一帧的有效字节数(从功能码到CRC校验)
u8 Send_Num;//用来表示待发送的一帧的字节数
u8 *PointToRcvBuf;//用来指向接收的数据缓存
u8 *PointToSendBuf;//用来指向带发送的数据缓存
u8 Comu_Busy;//用来表示能否接收下一帧数据
u8 HaveMes;
extern u16 HoldReg[100];

//CRC校验查表用参数

static u8 auchCRCHi[] = {
0x00,0xC1,0x81,0x40,0x01,0xC0,0x80,0x41,0x01,0xC0,
0x80,0x41,0x00,0xC1,0x81,0x40,0x01,0xC0,0x80,0x41,
0x00,0xC1,0x81,0x40,0x00,0xC1,0x81,0x40,0x01,0xC0,
0x80,0x41,0x01,0xC0,0x80,0x41,0x00,0xC1,0x81,0x40,
...
0x80,0x41,0x00,0xC1,0x81,0x40
} ;

static u8 auchCRCLo[] = {
0x00,0xC0,0xC1,0x01,0xC3,0x03,0x02,0xC2,0xC6,0x06,
0x07,0xC7,0x05,0xC5,0xC4,0x04,0xCC,0x0C,0x0D,0xCD,
0x0F,0xCF,0xCE,0x0E,0x0A,0xCA,0xCB,0x0B,0xC9,0x09,
0x08,0xC8,0xD8,0x18,0x19,0xD9,0x1B,0xDB,0xDA,0x1A,
...
0x43,0x83,0x41,0x81,0x80,0x40
} ;

//声明modbus的函数
void ModInit(u8 Id);//用于Modbus初始化,参数Id为站号(1-255)
void ModRcv(void);//用于modbus信息接收
void ModSend(void);//用于modbus信息接收
void MessageHandle(u8 *pointer_in,u8 *pointer_out);//处理收到的信息帧
void ReadOutputBit(u8 *pointer_1,u8 *pointer_2);//读线圈
void ReadInputBit(u8 *pointer_1,u8 *pointer_2);//读输入位
void ReadHoldingReg(u8 *pointer_1,u8 *pointer_2);//读保持寄存器
void ReadInputReg(u8 *pointer_1,u8 *pointer_2);//读输入寄存器
void ForceSingleCoil(u8 *pointer_1,u8 *pointer_2);//强制单个线圈
void PresetSingleReg(u8 *pointer_1,u8 *pointer_2);//预制单个寄存器
void ForceMulCoil(u8 *pointer_1,u8 *pointer_2);//强制多个线圈
void PresetMulReg(u8 *pointer_1,u8 *pointer_2);//预制多个寄存器
void ErrorHandle(u8 Mode,u8 *Pointer);//错误信息帧处理
u16 CRC16(u8 *puchMsgg,u8 usDataLen);//用于计算CRC校验码

void ModInit(u8 Id)
{
//modbus参数初始化
PointToRcvBuf=Rcv_Buffer;
PointToSendBuf=Send_Buffer;
Send_Num=1;//发送的数据顺序(输出数组的第几个数)
Mod_Id=Id;//站号设置
Rcv_Buffer[1]=Mod_Id;
Send_Buffer[1]=Mod_Id;
Comu_Busy=0;
}

void ModRcv(void)
{
HaveMes=1;//表示接收到了信息
Rcv_Data=USART_ReceiveData(USART1);
if(Comu_Busy!=1)//如果不忙,可以接收下一帧信息
{
TIM_Cmd(TIM2, DISABLE);
TIM_SetCounter(TIM2,0);
if((Tim_Out!=0)&&(Rcv_Data==Mod_Id))//如果间隔时间超过了3.5个字符,同时接受的字节和自己的站号一致,则认为接收开始
{
Rcv_Complete=0;//表示数据帧接收开始
Rcv_Num=0;//接收数据个数初始化
Rcv_Num++;//同时个数加一
}
if((0==Tim_Out)&&(0==Rcv_Complete))//如果处于接收一帧的正常过程中
{
if(Rcv_Num<100)
{
Rcv_Buffer[Rcv_Num+1]=Rcv_Data;//将数据放入接收数组中
Rcv_Num++;//同时个数加一
}
else
{
Rcv_Complete=1;
Comu_Busy=1;
Rcv_Buffer[0]=Rcv_Num;
*(PointToSendBuf+2)=*(PointToRcvBuf+2);//获取功能码
ErrorHandle(6,PointToSendBuf);//表示超出了字节数(从机设备忙碌)
Rcv_Num=0;
}
}
Tim_Out=0;
TIM_Cmd(TIM2, ENABLE);//开启4.5ms计时(三个半字符的保守估计)
}

}

void ModSend(void)
{
Send_Data=*(PointToSendBuf+Send_Num);
USART_SendData(USART1,Send_Data);
Send_Num++;
if(Send_Num>(*PointToSendBuf))//发送已经完成
{
Comu_Busy=0;
*PointToSendBuf=0;
Rcv_Num=0;
Send_Num=1;
//启动数据发送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C, DISABLE);//关闭数据发送中断
}
}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if (TIM_GetITStatus(TIM2, TIM_IT_Update) != RESET) //检查指定的TIM中断发生与否:TIM 中断源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Update ); //清除TIMx的中断待处理位:TIM 中断源
Tim_Out=1;
TIM_Cmd(TIM2,DISABLE);
TIM_SetCounter(TIM2,0);
Rcv_Complete=1;
Rcv_Buffer[0]=Rcv_Num;

函数输入:两个指针,pointer_1指向用来存放输入信息帧的数组,
pointer_2用来指向存放输出信息帧的数组(两个数组的第一个元素都用来存放信息帧的有效字节个数)
后面的元素按照Modbus协议组织。
函数输出:无。 */

void ForceMulCoil(u8 *pointer_1,u8 *pointer_2)//pointer_1用作输入,pointer_2用作输出
{
u16 Address=0;//待强制线圈起始地址(GPIO_X,X为C,D两个端口,每个端口16位,对应地址0——31)
u16 Num=0;//要强制的线圈个数
u8 ByteCount;//命令值的字节个数
u32 CommandValue;//命令的数值,有效的每个位用来置位或者复位指定地址的线圈
u32 PortTemp;//用来存放从端口取过来的数据
u32 CalTemp;//临时计算用
u16 ReadData=0;//用来临时存放从端口读来的数据
u16 SendKey;//要发送数据的校验值
u8 CountTemp;//计算实际需要的命令字节数

Address=(u16)(*(pointer_1+3))*256+(*(pointer_1+4));//先得到线圈地址
Num=(u16)(*(pointer_1+5))*256+(*(pointer_1+6));//先得到线圈数量
ByteCount= *(pointer_1+7);//表示命令值的字节数
CountTemp=(u8)(Num/8);
if(Num%8!=0)
CountTemp++;
*(pointer_2+2)=0x0F;//第三个字节为功能码

if((*(pointer_1)==9+ByteCount)&&ByteCount>0&&ByteCount<=4&&CountTemp==ByteCount)//如果接收到的字节数不是预定的个数,或者命令字节数超出允许范围就是一个错误帧
{

if(Address<32) //只要地址小于32,就是合法地址
{
if(Address+Num<=32&&Num>0) //只要地址加数量大于0小于32,就是合法数量
{
//用于for循环
u8 i;
u8 j;

//把命令值做一些处理,存入CommandValue
CommandValue=0;
for(i=0,j=ByteCount;j>0;i++,j--)
{
CommandValue|=((u32)*(pointer_1+8+i))<<8*i;//将输入数据缓存中的数据存入CommandValue
}
CommandValue=CommandValue<<Address;//移动到对应起始位位置

*(pointer_2)=1+1+2+2+2;//有效字节个数等于丛机地址+功能码+线圈起始地址+线圈数量+CRC校验
*(pointer_2+3)=*(pointer_1+3);//将地址值写入输出的寄存器中
*(pointer_2+4)=*(pointer_1+4);
*(pointer_2+5)=*(pointer_1+5);//将线圈数量值写入输出的寄存器中
*(pointer_2+6)=*(pointer_1+6);

//将端口C和D的数据预先读入到临时的数据缓存中
ReadData=GPIO_ReadOutputData(GPIOD);
PortTemp=(u32)(ReadData);
PortTemp=PortTemp<<16;
ReadData=GPIO_ReadOutputData(GPIOC);
PortTemp=PortTemp|(u32)(ReadData);

//将需要读出来的数据按要求处理
CalTemp=0xFFFFFFFF<<32-Num;
CalTemp=CalTemp>>32-Num-Address;
CalTemp=~CalTemp;
PortTemp&=CalTemp;
PortTemp|=CommandValue;

//再将数据写入
GPIO_Write(GPIOC,(u16)(PortTemp&0x0000FFFF));
GPIO_Write(GPIOD,(u16)(PortTemp>>16));

//写入校验码
SendKey=CRC16(pointer_2+1,*pointer_2-2);
//将计算出来的校验码装入输出数据缓存中
*(pointer_2+(*pointer_2-1))=(u8)(SendKey>>8);
*(pointer_2+(*pointer_2))=(u8)(SendKey&0x00FF);

//启动数据发送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C, ENABLE);//开启数据发送中断

}
else
{
ErrorHandle(3,pointer_2);//错误读取数量
}
}
else
{
ErrorHandle(2,pointer_2);//错误起始地址
}
}
else
{
Comu_Busy=0;
}
}

void PresetMulReg(u8 *pointer_1,u8 *pointer_2)//pointer_1用作输入,pointer_2用作输出
{
u16 Address=0;//待预制寄存器的起始地址(HoldReg[i],i为0-99对应地址从0到99)
u16 Num=0;//要预制的寄存器数量
u8 ByteCount;//预制值的字节个数
u16 PresetValue=0;//预制数值
u16 SendKey;//要发送数据的校验值

Address=(u16)(*(pointer_1+3))*256+(*(pointer_1+4));//先得到寄存器地址
Num=(u16)(*(pointer_1+5))*256+(*(pointer_1+6));//先得到待预制寄存器数量
*(pointer_2+2)=0x10;//第三个字节为功能码
ByteCount= *(pointer_1+7);//表示命令值的字节数

if((*(pointer_1)==9+ByteCount)&&ByteCount>0&&ByteCount<=200&&ByteCount==(u8)(Num*2))//如果接收到的字节数不是预定的个数,或者命令字节数超出允许范围就是一个错误帧
{

if(Address<100) //只要地址小于100,就是合法地址
{

if(Address+Num<=100&&Num>0) //只要地址加数量大于0小于100,就是合法数量
{
//用于for循环
u8 i;
u8 j;

*(pointer_2)=1+1+2+2+2;//有效字节个数等于丛机地址+功能码+寄存器地址+寄存器数量+CRC校验
*(pointer_2+3)=*(pointer_1+3);//将地址值写入输出的寄存器中
*(pointer_2+4)=*(pointer_1+4);
*(pointer_2+5)=*(pointer_1+5);//将数量写入输出寄存器中
*(pointer_2+6)=*(pointer_1+6);

for(i=0,j=0;i
{
PresetValue=(u16)(*(pointer_1+8+j))*256+(*(pointer_1+9+j));//先得到预制值
HoldReg[Address+i]=PresetValue;//将预制值写入保持寄存器
}

//写入校验码
SendKey=CRC16(pointer_2+1,*pointer_2-2);
//将计算出来的校验码装入输出数据缓存中
*(pointer_2+(*pointer_2-1))=(u8)(SendKey>>8);
*(pointer_2+(*pointer_2))=(u8)(SendKey&0x00FF);

//启动数据发送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C, ENABLE);//开启数据发送中断

}
else
{
ErrorHandle(3,pointer_2);//错误读取数量
}

}
else
{
ErrorHandle(2,pointer_2);//错误起始地址
}
}
else
{
Comu_Busy=0;
}
}

void ErrorHandle(u8 Mode,u8 *Pointer)
{
u16 SendKey;//要发送数据的校验值

HaveMes=0;//清除信息位
TIM_Cmd(TIM2,DISABLE);
TIM_SetCounter(TIM3,0);
Rcv_Complete=1;
Comu_Busy=1;
Rcv_Buffer[0]=Rcv_Num;
switch(Mode)
{
case 1:*(Pointer+3)=0x01;//错误功能码
break;
case 2:*(Pointer+3)=0x02;//错误地址
break;
case 3:*(Pointer+3)=0x03;//错误数据
break;
case 6:*(Pointer+3)=0x06;//从设备忙
break;
}
*Pointer=0x05;//输出寄存器有效数据个数
*(Pointer+2)|=0x80;//功能码最高位置一
//写入校验码
SendKey=CRC16(Pointer+1,*Pointer-2);
//将计算出来的校验码装入输出数据缓存中
*(Pointer+(*Pointer-1))=(u8)(SendKey>>8);
*(Pointer+(*Pointer))=(u8)(SendKey&0x00FF);

//启动数据发送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C, ENABLE);//开启数据发送中断
}

函数输入:两个指针,pointer_1指向用来存放输入信息帧的数组,
pointer_2用来指向存放输出信息帧的数组(两个数组的第一个元素都用来存放信息帧的有效字节个数)
后面的元素按照Modbus协议组织。
函数输出:无。 */

void ForceMulCoil(u8 *pointer_1,u8 *pointer_2)//pointer_1用作输入,pointer_2用作输出
{
u16 Address=0;//待强制线圈起始地址(GPIO_X,X为C,D两个端口,每个端口16位,对应地址0——31)
u16 Num=0;//要强制的线圈个数
u8 ByteCount;//命令值的字节个数
u32 CommandValue;//命令的数值,有效的每个位用来置位或者复位指定地址的线圈
u32 PortTemp;//用来存放从端口取过来的数据
u32 CalTemp;//临时计算用
u16 ReadData=0;//用来临时存放从端口读来的数据
u16 SendKey;//要发送数据的校验值
u8 CountTemp;//计算实际需要的命令字节数

Address=(u16)(*(pointer_1+3))*256+(*(pointer_1+4));//先得到线圈地址
Num=(u16)(*(pointer_1+5))*256+(*(pointer_1+6));//先得到线圈数量
ByteCount= *(pointer_1+7);//表示命令值的字节数
CountTemp=(u8)(Num/8);
if(Num%8!=0)
CountTemp++;
*(pointer_2+2)=0x0F;//第三个字节为功能码

if((*(pointer_1)==9+ByteCount)&&ByteCount>0&&ByteCount<=4&&CountTemp==ByteCount)//如果接收到的字节数不是预定的个数,或者命令字节数超出允许范围就是一个错误帧
{

if(Address<32) //只要地址小于32,就是合法地址
{
if(Address+Num<=32&&Num>0) //只要地址加数量大于0小于32,就是合法数量
{
//用于for循环
u8 i;
u8 j;

//把命令值做一些处理,存入CommandValue
CommandValue=0;
for(i=0,j=ByteCount;j>0;i++,j--)
{
CommandValue|=((u32)*(pointer_1+8+i))<<8*i;//将输入数据缓存中的数据存入CommandValue
}
CommandValue=CommandValue<<Address;//移动到对应起始位位置

*(pointer_2)=1+1+2+2+2;//有效字节个数等于丛机地址+功能码+线圈起始地址+线圈数量+CRC校验
*(pointer_2+3)=*(pointer_1+3);//将地址值写入输出的寄存器中
*(pointer_2+4)=*(pointer_1+4);
*(pointer_2+5)=*(pointer_1+5);//将线圈数量值写入输出的寄存器中
*(pointer_2+6)=*(pointer_1+6);

//将端口C和D的数据预先读入到临时的数据缓存中
ReadData=GPIO_ReadOutputData(GPIOD);
PortTemp=(u32)(ReadData);
PortTemp=PortTemp<<16;
ReadData=GPIO_ReadOutputData(GPIOC);
PortTemp=PortTemp|(u32)(ReadData);

//将需要读出来的数据按要求处理
CalTemp=0xFFFFFFFF<<32-Num;
CalTemp=CalTemp>>32-Num-Address;
CalTemp=~CalTemp;
PortTemp&=CalTemp;
PortTemp|=CommandValue;

//再将数据写入
GPIO_Write(GPIOC,(u16)(PortTemp&0x0000FFFF));
GPIO_Write(GPIOD,(u16)(PortTemp>>16));

//写入校验码
SendKey=CRC16(pointer_2+1,*pointer_2-2);
//将计算出来的校验码装入输出数据缓存中
*(pointer_2+(*pointer_2-1))=(u8)(SendKey>>8);
*(pointer_2+(*pointer_2))=(u8)(SendKey&0x00FF);

//启动数据发送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C, ENABLE);//开启数据发送中断

}
else
{
ErrorHandle(3,pointer_2);//错误读取数量
}
}
else
{
ErrorHandle(2,pointer_2);//错误起始地址
}
}
else
{
Comu_Busy=0;
}
}

void PresetMulReg(u8 *pointer_1,u8 *pointer_2)//pointer_1用作输入,pointer_2用作输出
{
u16 Address=0;//待预制寄存器的起始地址(HoldReg[i],i为0-99对应地址从0到99)
u16 Num=0;//要预制的寄存器数量
u8 ByteCount;//预制值的字节个数
u16 PresetValue=0;//预制数值
u16 SendKey;//要发送数据的校验值

Address=(u16)(*(pointer_1+3))*256+(*(pointer_1+4));//先得到寄存器地址
Num=(u16)(*(pointer_1+5))*256+(*(pointer_1+6));//先得到待预制寄存器数量
*(pointer_2+2)=0x10;//第三个字节为功能码
ByteCount= *(pointer_1+7);//表示命令值的字节数

if((*(pointer_1)==9+ByteCount)&&ByteCount>0&&ByteCount<=200&&ByteCount==(u8)(Num*2))//如果接收到的字节数不是预定的个数,或者命令字节数超出允许范围就是一个错误帧
{

if(Address<100) //只要地址小于100,就是合法地址
{

if(Address+Num<=100&&Num>0) //只要地址加数量大于0小于100,就是合法数量
{
//用于for循环
u8 i;
u8 j;

*(pointer_2)=1+1+2+2+2;//有效字节个数等于丛机地址+功能码+寄存器地址+寄存器数量+CRC校验
*(pointer_2+3)=*(pointer_1+3);//将地址值写入输出的寄存器中
*(pointer_2+4)=*(pointer_1+4);
*(pointer_2+5)=*(pointer_1+5);//将数量写入输出寄存器中
*(pointer_2+6)=*(pointer_1+6);

for(i=0,j=0;i
{
PresetValue=(u16)(*(pointer_1+8+j))*256+(*(pointer_1+9+j));//先得到预制值
HoldReg[Address+i]=PresetValue;//将预制值写入保持寄存器
}

//写入校验码
SendKey=CRC16(pointer_2+1,*pointer_2-2);
//将计算出来的校验码装入输出数据缓存中
*(pointer_2+(*pointer_2-1))=(u8)(SendKey>>8);
*(pointer_2+(*pointer_2))=(u8)(SendKey&0x00FF);

//启动数据发送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C, ENABLE);//开启数据发送中断

}
else
{
ErrorHandle(3,pointer_2);//错误读取数量
}

}
else
{
ErrorHandle(2,pointer_2);//错误起始地址
}
}
else
{
Comu_Busy=0;
}
}

void ErrorHandle(u8 Mode,u8 *Pointer)
{
u16 SendKey;//要发送数据的校验值

HaveMes=0;//清除信息位
TIM_Cmd(TIM2,DISABLE);
TIM_SetCounter(TIM3,0);
Rcv_Complete=1;
Comu_Busy=1;
Rcv_Buffer[0]=Rcv_Num;
switch(Mode)
{
case 1:*(Pointer+3)=0x01;//错误功能码
break;
case 2:*(Pointer+3)=0x02;//错误地址
break;
case 3:*(Pointer+3)=0x03;//错误数据
break;
case 6:*(Pointer+3)=0x06;//从设备忙
break;
}
*Pointer=0x05;//输出寄存器有效数据个数
*(Pointer+2)|=0x80;//功能码最高位置一
//写入校验码
SendKey=CRC16(Pointer+1,*Pointer-2);
//将计算出来的校验码装入输出数据缓存中
*(Pointer+(*Pointer-1))=(u8)(SendKey>>8);
*(Pointer+(*Pointer))=(u8)(SendKey&0x00FF);

//启动数据发送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C, ENABLE);//开启数据发送中断
}

网友A(2016-12-07):
楼主   好人,爱死你了

网友B(2019-01-27):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C(2019-05-03):
代码有点问题 673221454@QQ.COM,可以将源代码给我吗

网友D:
做个标记,项目中有modbus的部分,可以参考参考,感谢楼主

网友E(2020-04-10):
代码问题太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