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单片机开关控制灯开关汇编编程序

楼主(2015-12-27):
要做用单片机p1.0开P2.0,p1.3关P2.0;p1.1开P2.1,p1.4关P2.1;p1.2开P2.2,p1.5关P2.1
使用汇编只能控制打开P2.0,P2.1,P2.2,但只能关P2.0,另外两个灯关不了。
请前辈解惑、或提供新的方法
程序如下: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030H
MAIN:
    MOV P2,#0FFH
    MOV P1,#0FFH
LOOP:
    JB P1.0,LOOP1
    CLR P2.0
LOOP1:
    JB P1.1,LOOP2
    CLR P2.1
LOOP2:
   JB P1.2,LOOP3
   CLR P2.2
LOOP3:
   JB P1.3,LOOP4
   SETB P2.0
LOOP4:
   JB P1.4,LOOP5
   SETB P2.1
LOOP5:
   JB P1.5,LOOP6
   SETB P2.2
LOOP6:LJMP LOOP
    END

网友A:
楼主这样的程序如果用c语言的话很容易就完成了,汇编相对来说要麻烦很多哦

网友B:
硬件线路问题,你把按钮接到高电平了吧,你把按钮都接到地,然后用JNB试试应该就行了。

楼主:
谢谢,问题解决了!

网友C(2016-04-26):
恭喜恭喜 问题怎么解决能给大家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