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婶们,请问如何用单片机所实现0-59循环跑秒,然后把定时数值(,秒数)显示在led上

楼主(2015-12-28):
大婶们,请问如何用单片机所实现0-59循环跑秒,然后把定时数值(,秒数)显示在led上

网友A:
对51单片机,12m晶振,先设定时器为方式1,在设定时50ms,打开中断,打开定时器,定时器每计20次,送数码管显示,到10,第二个数码管加1,第一个数码管清零。

网友B:
给你个程序你研究,其实论坛里很多程序你怎么不找
/******************************************************
        功能  :二组2位数码管分别显示1秒加一和减一

        单片机:STC12C5A60S2
        晶振  :11.0582M
        作者  :苏义江
        时间  :2016-1-2
        注释  :在大数码管实验板实验通过,用定时器0定时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sbit  wei= P0^6;   //
sbit  duan = P0^7;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le1[]={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
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0xBF};//共阳LED段码表

uchar code table[]={0xfe,0xfd,0xfb,0xf7,0xef,0xdf};//位码
uchar t,a,b,c,d,shi=90,ge=0;//定义变量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610;y>0;y--);
}
void init()//定时器0初始化
{
        TMOD=0X01;
        TH0=0X4C;//11.0592M 50ms初值
        TL0=0X00;
        ET0=1;
        TR0=1;
        EA=1;
        t=0;//计数初始为0
}
void display()//显示函数
{
        a=ge/10;
        b=ge%10;

        c=shi/10;
        d=shi%10;
    wei=1;
        P2=0xfe;
        wei=0;
        duan=1;
        P2=table1[a];
        duan=0;
        delay(5);
    P2=0xff;

        wei=1;
        P2=0xfd;
        wei=0;
        duan=1;
        P2=table1[b];
        duan=0;
        delay(5);
    P2=0xff;
        wei=1;
        P2=0xfb;
        wei=0;
        duan=1;
        P2=table1[c];
        duan=0;
        delay(5);
    P2=0xff;
        wei=1;
        P2=0xf7;
        wei=0;
        duan=1;
        P2=table1[d];
        duan=0;
        delay(5);
    P2=0xff;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display();
   }
}
void t0() interrupt 1//定时器0中断服务函数
{
        TH0=0X4C;
        TL0=0X00;
        t++;
        if(t==20)//1秒到
        {
                t=0;//计数清零
                ge++;
                shi--;
                if(ge==90)
                        ge=0;
                 if(shi==0)
                        shi=90;
        }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给你个程序你研究,其实论坛里很多程序你怎么不找

使用定时器控制时间,每经过1s让计数加1,计数到60后给计数赋予0重新计数,再用数码管的动态显示就行了。

网友B:
你把这个程序一改不就是嘛。把减减的那块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