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连接L298连接直流电机一顿一顿的

楼主(2015-12-28):
我用51连接L298连接直流电机的,现在的问题是只有按钮2才可以转动电机,别的不能控制,而且按钮2按了之后还一顿一顿的,希望大神帮帮忙,我的qq1174132015,谢谢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PWM_T  10
#define  PWM_H  n

sbit K1=P2^0;
sbit K2=P2^1;
sbit K3=P2^2;
sbit K4=P2^3;
sbit IN1=P1^5;
sbit IN2=P1^6;
sbit ENA=P1^7;
unsigned char count=0;
unsigned char n=5;
void delaylms(int x);

key()
{
if(K1==0)
{delaylms(1);IN1=1;IN2=0;ENA=1;}
else if(K2==0)
{delaylms(1);IN1=0;IN2=1;ENA=1;}
else if(K3==0)
{delaylms(1);n++;ENA=1;}
else if(K4==1)
{delaylms(1);n--;ENA=1;}
}

main()
{
   TMOD=0x01;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
   EA=1;
   ET0=1;
   TR0=1;
   IN1=0;
   IN2=0;
   ENA=1;
   key();
   if(n>10)
   n=5;
   if(n<0)
   n=5;
}

void  timer0_int (void)  interrupt  1
{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
   count++;

   if (count>=PWM_H)
    IN1=1;
        IN2=0;
        ENA=e1;
        if (count<=PWM_H)
    IN1=0;
        IN2=0;
        ENA=1;

   if (count==PWM_T)
   {count=0;
    }
}

void delaylms(int x)
{int i,j;
  for(i=0;i<x;i++)
  for(j=0;j<120;j++);
}

网友A:
因为是pwm   把定时减少

网友B:
你是用定时器模拟的pwm波,但是定时时间太长了,例如1秒高1秒低,PWM是50%。但是就会出现你这种情况,如果你提高频率,1us高,1us低,pwm还是50%,但是就会比较平滑。不知能明白否

网友C(2017-01-01):
定时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