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基于AT89C51的电子秤的设计

楼主(2015-12-28):
要求可以实现清零,称重,计算价钱,播放音乐,LED显示,弱点报警,呜呜呜,感觉好难啊

网友A:
买四个压力传感器,或者2个,一个也行。买个单片机,STC89C52。AT的不好买了。根据传感器是数字的还是模拟的买个AD转换器,或者直接买带AD的STC单片机。写程序,调试就可以了。毕业设计可以私聊我。好商量。910022963.如果不是毕业设计我还是希望你在学习一下吧

网友B(2016-10-11):
用应变片连接AD620放大器再连接AD转换器,通过单片机控制,画出原理图和pcb图进行仿真,有条件的话可以机子做板子

网友C:
建议先在资源区搜索

网友D(2016-12-17):
引用 网友B:
用应变片连接AD620放大器再连接AD转换器,通过单片机控制,画出原理图和pcb图进行仿真,有条件的话可以机子 ...

请问可以在哪买到那个弹性体吗?要做实物自己做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