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晶振的作用

楼主(2015-12-28):
请好心的学长给我讲讲单片机晶振的作用,和原理。要形象一点的。谢谢学长

网友A:
晶振是提供时序的,晶振产生的是一上一下的方波(其实是正弦波,单片机内部会整合变换成方波),然后单片机的大脑即CPU会根据这些方波执行命令,比如来一个方波的上升沿,单片机执行一句程序指令,在来一个上升沿就在执行一句程序指令,所一单片机就在这个时序下一步一步的有序的执行着程序,不会快也不会慢。所以晶振也可以说给单片机喊号字的:12345678.22345678.32345678。。。。由此可见晶振的频率决定了单片机执行代码指令的速度,一般51单片机常用晶振是11.0592M或者12M,为什么有前者这么奇葩的晶振频率可以自行搜索。这个频率就像你的电脑主频一样,多少多少GHz。只是单片机可承受的比较小,大概30M。不过现在非51系列的也可以达到好高

楼主:
解释真好,走真形象。谢谢学长

网友B:
晶振的作用产生原始的时钟频率,这个频率经过频率发生器的放大或缩小后就成了电脑中各种不同的总线频率。

楼主:
没上面学长的那么好!总工程师就是总工程师

网友C:
解释的真形象。学习了,谢谢。

网友D:
晶振,相当于单片机的心脏。晶体的震动,就相当于心跳。单片机没有晶振,自然就不能工作了

网友E:
楼上高手啊

网友F(2016-02-12):
2楼的解释大赞!

网友G:
这个12345678,22345678好有趣撒

网友H:
晶振就是给单片机 mcu提供一个基准频率信号,比如你是个军人,拿跑步来说,晶振算是你排长吧,他喊121 121,大家都随着同样的频率步伐跑,队伍很整齐。如果不喊口号,大家一团散沙,自己按照自己的意愿跑,跑的乱起八糟,如果是单片机的程序那就乱套了,没有了一个基准,大家不能协同起来工作!!
121 121 就相当于晶振的频率! 我个人是这样理解的,如有不对请大家指出

网友I:
讲的不错,支持一下!!!

网友J:
单片机的晶振就像人的心脏一样,提供动力,它一定的频率震荡,给单片机提供时钟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