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能用hc-05的蓝牙串口模块下载程序吗

楼主(2015-12-29):
stc15f104w能用hc-05的蓝牙串口模块下载程序吗。

楼主:
为什么89c52能下载到stc15f104w跟11f04e就不能下了是因为什么东西没设定好还是有别的原因。请各位帮帮忙

网友A:
首先解答第一个,蓝牙模块数据透传模式跟串口一样的,电脑发什么,模块就输出什么,所以可以用来下载。第二个问题,更新到最新版的stc--isp软件,芯片型号要选对,还有接线要接对

楼主:
型号没错也是最新版线也检查好多遍了。蓝牙透传没问题就是不往芯片里下。用那个ch340就可以下进去

网友B:
会不会是波特率不对,仔细核对一下蓝牙波特率和下载波特率,STC15F104W下载的时候去掉快速下载模式选项试试。

楼主:
波特率没问题。还是了好多种快速下载也去了。还是下不进去。请各位再给想想办法

网友C(2019-07-25):
你好,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为这个问题困扰好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