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电子密码锁Proteus仿真+程序+原理图

楼主(2015-12-29):
51单片机电子密码锁 仿真和程序源代码都有电路原理图可以下载附件打开仿真文件即可看到

51单片机源程序:
//-----------------------------------------------------------------
//原始程序中相邻两位密码不能相同.
//本压缩包中的HEX由修改后的新程序编译生成,允许输入任意密码.
//-----------------------------------------------------------------
//实训100例中本例内的main函数可用以下代码替换.
//改动的主要是main函数中while循环内的代码.
//-----------------------------------------------------------------
// 主程序
//-----------------------------------------------------------------
void main()
{
   uchar i = 0;
   uchar IIC_Password[10];
   uchar IS_Valid_User = 0;
   P0 = 0xFF;
   P1 = 0xFF;
   P2 = 0xFF;

   TMOD = 0x02;                     //T0设置为8位自动重装模式
   TH0 = 175;
   TL0 = 175;
   TR0 = 1;                         //启动T0

   DelayMS(10);
   LCD_Init();                      //初始化LCD

   IIC_24C04_Init();                //初始化24C04

   Display_String(Title_Text,0x00); //在第1行显示标题

   //24C04的内容已由初始化BIN文件导入
   //将24C04中预先写入的密码读入pass
   RecString(0xa0, 0 , IIC_Password, 6);
   IIC_Password[6] = '\0';

   while(1)
   {
      P1 = 0xF0;
      if(P1 != 0xF0) KeyNo = Keys_Scan();  //扫描键盘获取键序号KeyNo

      switch ( KeyNo )
      {
           case 0:  case 1: case 2: case 3: case 4:
           case 5:  case 6: case 7: case 8: case 9:

                   if ( i<= 5 )             //密码限制在6位以内
                   {
                        //如果i为0则执行一次清屏
                        if (i ==0) Display_String("                ",0x40);

                        UserPassword[i] = KeyNo + '0';
                        UserPassword[i+1] = '\0';

                        DSY_BUFFER[i] = '*';
                        DSY_BUFFER[i+1] = '\0';

                        Display_String(DSY_BUFFER,0x40);

                        i++;
                    }
                    break;

           case 10: //按A键开锁
                    if (strcmp(UserPassword,IIC_Password) == 0)
                    {
                       LED_OPEN = 0;  //点亮LED
                       Clear_Password();
                       Display_String("Unlock OK!      ",0x40);
                       IS_Valid_User = 1;
                    }
                    else
                    {
                       LED_OPEN =1;   //关闭LED
                       Clear_Password();
                       Display_String("ERROR !         ",0x40);
                       IS_Valid_User = 0;
                    }
                    i = 0;
                    break;

           case 11: //按B键上锁
                    LED_OPEN =1;
                    Clear_Password();
                    Display_String(Title_Text,0x00);
                    Display_String("                ",0x40);
                    i = 0;
                    IS_Valid_User = 0;
                    break;

           case 12: //按C键设置新密码
                    //如果是合法用户则提示输入新密码
                    if ( !IS_Valid_User ) Display_String("No rights !",0x40);
                    else
                    {
                       i = 0;
                       Display_String("New Password:   ",0x00);
                       Display_String("                ",0x40);
                     }

                    break;

           case 13: //按D键保存新密码
                    if ( !IS_Valid_User ) Display_String("No rights !",0x40);
                    else
                    {
                       SendString(0xa0, 0 , UserPassword, 6);

                       //重新读入刚写的密码
                       RecString(0xa0, 0 , IIC_Password, 6);
                       IIC_Password[6] = '\0';

                       i = 0;
                       Display_String(Title_Text,0x00);
                       Display_String("Password Saved! ",0x40);
                     }

                    break;

           case 14: //按E键消除所有输入
                    i = 0;
                    Clear_Password();
                    Display_String("                ",0x40);
       }

       Beep();
       DelayMS(100);
       P1= 0xF0;
       while (P1 != 0xF0);    //如果有键未释放则等待
       while (P1 == 0xF0);    //如果没有再次按下按键则等待
   }
}

34 用24C04与1602LCD设计电子密码锁.rar

网友A(2016-02-21):
修改密码后,显示密码是错误的

网友B(2016-04-15):
非常好 感谢楼主

网友C(2016-05-22):
很有用,谢大神。

网友D:
很详细,很好

网友E:
不错,很好的资料

网友F(2016-06-27):
不错很不错的资料能解决燃煤直接!谢谢楼主

网友G(2016-10-14):
请问楼主有源程序吗

网友H:
非常棒的分享

网友I:
代码生成hex文件不能仿真啊

网友J:
代码不完整

网友K(2016-11-30):
学习密码锁了

网友L:
正在学习,感谢lz

网友M:
我要下载 可是没有黑币

网友N:
程序有错误

网友N:
对,有错误

网友O(2017-06-02):
让我试试

网友P(2017-09-02):
如何获取黑比

网友Q(2017-11-11):
设置新密码功能无法实现;
原始密码123456,设置新密码后,保存新密码,但最后开锁还是要用123456,这个BUG要修复

网友R(2018-05-15):
能发给我一份看看不

网友S:
挺不错的,有说明就更好了

网友T(2018-09-04):
可以密码改成8位吗

网友U(2018-11-29):
非常用心,写的很精准

网友U:
请问如何修改密码能发个教程吗

网友V:
不错啊 对单片机 有用

网友W(2019-03-28):
楼主有完整的代码吗

网友X(2019-11-21):
引用 网友Q:
设置新密码功能无法实现;
原始密码123456,设置新密码后,保存新密码,但最后开锁还是要用123456,这个BU ...

我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X:
没有头文件

网友Y(2020-03-22):
清楚明了

网友Z(2020-05-07):
请问这个问题你们解决了吗???

网友AA(2020-06-30):
分享的啥玩意啊,就一个main函数和hex文件,连个工程都没有,那你分享这玩意干啥,证明自己做出来了?

网友AB(2021-07-07):
很好,很有用

网友AC(2023-06-13):
头文件能不能来一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