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我的电机是直流有刷减速电机,想做双电机的闭环控制,和100米无线控制

楼主(2015-12-29):
大神们。我的电机是直流有刷减速电机,想做双电机的闭环控制,和100米无线控制,遥控器也是得自己做一个,哪位大神会做这样的控制呢。万分感谢

网友A:
走过试过。。

网友B:
单片机控制电机驱动板驱动电机转动,电机上安装码盘测量电机的转速,再由单片机控制,无线遥控的话4键遥控器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