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单片机点阵移动速度加快 原理图要改什么?

楼主(2015-12-29):
ORG 00H
START:
MOV A,#0FFH
MOV P3,A
ANL P2,#00
MOV R2,#200
D1: MOV R3,#248 ;延时
DJNZ R3,$
DJNZ R2,D1
MOV 20H,#00H
L1: MOV R1,#100
L2: MOV R6,#16
MOV R4,#00H
MOV R0,20H
L3: MOV A,R4
MOV P1,A ;开三极管
INC R4
MOV A,R0
MOV DPTR,#TABLE
MOVC A,@A+DPTR
MOV P3,A ;查表送P3口
INC R0
MOV A,R0
MOV DPTR,#TABLE
MOVC A,@A+DPTR
MOV P2,A ;查表送P2口
INC R0
MOV R3,#02
D2: MOV R5,#248
DJNZ R5,$
DJNZ R3,D2
MOV A,#00H
MOV P3,A
ANL P2,#00H
DJNZ R6,L3
DJNZ R1,L2
MOV 20H,R0
CJNE R0,#0FFH,L1 ;检测是否送完
JMP START
TABLE :
DB  004h,040h,00Eh,050h,078h,048h,008h,048h,008h,040h,0FFh,0FEh,008h,040h,008h,044h
DB  00Ah,044h,00Ch,048h,018h,030h,068h,022h,008h,052h,008h,08Ah,02Bh,006h,010h,002h;我

DB  000h,008h,001h,0FCh,07Eh,010h,022h,010h,011h,020h,07Fh,0FEh,042h,002h,082h,004h
DB  07Fh,0F8h,004h,000h,007h,0F0h,00Ah,010h,011h,020h,020h,0C0h,043h,030h,01Ch,00Eh;爱

DB  008H,080H,008H,080H,008H,080H,011H,0FEH,011H,002H,032H,004H,034H,020H,050H,020H
DB  091H,028H,011H,024H,012H,024H,012H,022H,014H,022H,010H,020H,010H,0A0H,010H,040H;你

DB  009H,000H,008H,080H,008H,0BCH,012H,004H,012H,004H,032H,004H,032H,004H,052H,004H
DB  092H,004H,012H,004H,012H,004H,012H,004H,012H,004H,012H,004H,012H,014H,012H,008H;们

DB  000H,000H,000H,000H,000H,000H,000H,000H,000H,000H,000H,000H,000H,000H,0FFH,0FEH
DB  000H,000H,000H,000H,000H,000H,000H,000H,000H,000H,000H,000H,000H,000H,000H,000H;一

DB  000H,000H,000H,000H,07FH,0FCH,000H,000H,000H,000H,000H,000H,000H,000H,03FH,0F8H
DB  000h,000h,000h,000h,000h,000h,000h,000h,000h,000h,0FFh,0FEh,000h,000h,000h,000h;三

DB  001H,000H,001H,000H,001H,000H,03FH,0F8H,021H,008H,021H,008H,021H,008H,03FH,0F8H
DB  021H,008H,021H,008H,021H,008H,03FH,0F8H,021H,00AH,001H,002H,001H,002H,000H,0FEH;电

DB  000H,000H,07FH,0F8H,000H,010H,000H,020H,000H,040H,001H,080H,001H,000H,0FEH,0FEH
DB  001H,000H,001H,000H,001H,000H,001H,000H,001H,000H,001H,000H,005H,000H,002H,000H;子

DB  000H,000H,000H,000H,000H,000H,03FH,0F8H,000H,000H,000H,000H,000H,000H,000H,000H
DB  000H,000H,000H,000H,000H,000H,000H,000H,0FFH,0FEH,000H,000H,000H,000H,000H,000H;二

DB  000H,080H,000H,080H,0F8H,0BEH,022H,088H,022H,088H,022H,088H,022H,088H,0FAH,0BEH
DB  022H,088H,024H,088H,020H,088H,039H,008H,0E1H,008H,042H,03EH,004H,000H,008H,000H;班

END

楼主:
求大神分析下   怎么在程序里面加一个让移动速度加快的程序  原理图要改什么

网友A:
如果是滚动显示的速度加快,是不需要修原理图的。改程序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滚动显示的速度加快,是不需要修原理图的。改程序就行了

那要改哪里呢   而且滚动加速不是要按键给它加速吗

网友B:
修改延时时间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改延时时间就可以了,

能写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