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将此单片机红外警报器C语言程序弄成汇编语言,谢谢!

楼主(2015-12-29):
//红外报警程序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hongwai=P1^0;//红外传感器
sbit led=P1^1;//LED报警指示灯
sbit beer=P1^2;//蜂鸣器的
//主函数
void main()
{
while(1)
{
if(hongwai==0)//报警
{
led=0;
beer=0;
}

if(hongwai!=0) //不报警
{
led=1;
beer=1;
}
}
}

网友A(2019-01-14):
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B:
我给你来个程序试试
; 红外报警程序

hongwai  BIT P1.0   ;红外传感器
led      BIT P1.1   ;LED报警指示灯
beer     BIT P1.2   ;蜂鸣器的端口

       ORG   0000H  ;设置起始地址
              JMP Main  ;无条件跳转指令 跳到 main
       ORG   100H        ;定位的伪指令 顺序放到从0100H开始的程序单元
Main:
          JB      hongwai, Next   ;检测hongwai是否为零 ;报警
          CLR     led
          CLR     beer
Next:
          JNB     hongwai, Main   ;不报警
          SETB    led
          SETB    beer
          SJMP    Main ;无条件跳转指令 跳到 main

        END         ;程序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