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着买了块P10(16*32)单色屏玩,程序网上找的,可不该亮的LED暗亮,怎么消隐。

楼主(2015-12-29):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NOP     _nop_()

sbit OE     = P2^7;          //21脚使能
sbit A1     = P2^0;          //22脚行选信号
sbit B1     = P2^1;          //23脚行选信号
sbit SHCP=P2^3;       //25脚SHCP    移位时钟
sbit STCP=P2^4;       //24脚STCP    锁存时钟
sbit DATA=P2^5;       //17脚红色数据输入

uchar code table[10][32]={{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C3,0xC7,0x99,0xBB,0x99,0x39,0xF9,0x39,0xE3,0x39,
                                                        0xE3,0x39,0xF9,0x39,0xFD,0x39,0x9D,0x39,0x99,0xBB,0xC3,0xC7,0xFF,0xFF,0xFF,0xFF},  //30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80,0x7,0xE7,0xE3,0xE7,0xF1,0xE7,0xF1,0xE7,0xE3,
                                                    0xE0,0xF,0xE7,0xFF,0xE7,0xFF,0xE7,0xFF,0xE7,0xFF,0x81,0xFF,0xFF,0xFF,0xFF,0xFF}};  //P

/*******************************************************************************************/
                                                 //数据串行输入

void serial_input(uchar dat)
{
  uint m;
   for(m=0;m<8;m++)
       {
            if(dat & 0x80)
                  DATA=1;
                else
                  DATA=0;
                SHCP=0;
                SHCP=1;
                  NOP;
                  NOP;
                  SHCP=0;
                  NOP;
                  NOP;
                  dat=dat<<1;
                 }
}
/*******************************************************************************************/
//并出
void serial_output()
{
STCP=1;
NOP;
NOP;
STCP=0;
}

/*******************************************************************************************/
/*******************************************************************************************/
//行显控制
void HC138_scan(uchar temp)
{
OE=1;
A1=0x01 & temp;
B1=0x01 &(temp>>1);
}

/*******************************************************************************************/
/*******************************************************************************************/
//整屏显示
void display()
{
uint i,j,k;
for(k=0;k<4;k++)                  //显示的四行
{
   for(j=0;j<2;j++)          //显示3、4列
    {
         for(i=0;i<2;i++)      // 显示1、2列
          {
           serial_input(table[j][3*8+2*k+i]);
           serial_input(table[j][2*8+2*k+i]);
           serial_input(table[j][1*8+2*k+i]);
           serial_input(table[j][0*8+2*k+i]);
          }
         }
         serial_output();
         HC138_scan(k);
        }
}

/*******************************************************************************************/
/*******************************************************************************************/
void main()
{
while(1)
  {
   display();
  }
}

网友A(2018-09-10):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真希望有人能解决一下。

网友B:
void serial_output() { OE=1;STCP=1;  NOP; NOP; STCP=0;}      然后   再在主函数里加一点延迟试一试}

网友B:
并行输出前,把之前亮的给消了,不知道令OE=0能否达到这效果。还有要加入一点延时函数,运行太快也快,人眼可能跟不上

网友C(2019-02-15):
请问:你有P10显示屏的接口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