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双机通信程序与原理图Proteus仿真-单片机与单片机通信

楼主:
8x8矩阵按键显示,单片机1通过串口通信把矩阵按键的值发单片机2,在单片机2上的数码管上进行显示。

下面是仿真原理图在附件中可下载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里面可以看清晰的原理图

单片机双机通信第1个单片机的程序:
/*--------------------------------------------------------------------------------------------------------------------------------
                说明:            发送端单片机1程序:
                                                  8*8矩阵键盘读取数码管显示,再由串口与单片机2进行通信;
                                                      把单片机1读取的按键值发送给单片机2进行显示。

                MCU:            AT89S52
                晶振:            11.0592MHZ

                            2015-12-30
---------------------------------------------------------------------------------------------------------------------------------*/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1=P3^6;   //数码管十位com1
sbit D2=P3^7;   //数码管个位com2
uchar shi,ge,num;
uchar temp;
u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void delay(uint z);//延时函数
void display();                //显示函数
void keyscan();    //8*8_64矩阵键盘
void InitUART  (void);  //串口初始化
/*----------------------------------------------------------------------------------
                                        main()_程序入口
----------------------------------------------------------------------------------*/
void main()
{
        InitUART();//串口初始化
         SBUF=0;
        while(1)
        {
                display();
                keyscan();
        }
}
/*------------------------------------------------
                    串口初始化
------------------------------------------------*/
void InitUART  (void)
{

    SCON  = 0x50;                        // SCON: 模式 1, 8-bit UART, 使能接收
    TMOD |= 0x20;               // TMOD: timer 1, mode 2, 8-bit 重装
    TH1   = 0xFD;               // TH1:  重装值 9600 波特率 晶振 11.0592MHz
    TR1   = 1;                  // TR1:  timer 1 打开
    EA    = 1;                  //打开总中断
    ES    = 1;                  //打开串口中断
}
/*------------------------------------------------
                     串口中断程序
------------------------------------------------*/
void UART_SER (void) interrupt 4 //串行中断服务程序
{
//   unsigned char Temp;          //定义临时变量

   if(RI)                        //判断是接收中断产生
     {
          RI=0;                      //标志位清零
          num=SBUF;                 //读入缓冲区的值
   //   SBUF=num;                 //把接收到的值再发回单片机2
         }
   if(TI)                        //如果是发送标志位,清零
     TI=0;

}

/*----------------------------------------------------------------------------------
                                延时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i,j;
        for(i=z;i>0;i--)
        for(j=112;j>0;j--);
}
/*----------------------------------------------------------------------------------
                                显示
----------------------------------------------------------------------------------*/
void display()
{         //num=23;
        shi=num/10;
        ge=num%10;

        P2=table[shi];//显示十位
        D1=0;
        D2=1;
        delay(5);
        D1=1;

        P2=table[ge];//显示个位
        D2=0;
        delay(5);
        D2=1;
}
/*----------------------------------------------------------------------------------
                                矩阵键盘
----------------------------------------------------------------------------------*/
void keyscan()
{
        uchar temp,n,k;
        n=0x7f;
        for(k=0;k<8;k++)
        {
        P0=n;
        temp=P1&0xff;
        if(temp!=0xff)
        {
                delay(3);
                temp=P1&0xff;
                if(temp!=0xff)
                {
                        temp=P1;
                        if(n==0x7f)
                        {
                        switch(temp)
                        {
                                case 0xfe:num=1;SBUF=1;break;
                                case 0xfd:num=9;SBUF=9;break;
                                case 0xfb:num=17;SBUF=17;break;
                                case 0xf7:num=25;SBUF=25;break;
                                case 0xef:num=33;SBUF=33;break;
                                case 0xdf:num=41;SBUF=41;break;
                                case 0xbf:num=49;SBUF=49;break;
                                case 0x7f:num=57;SBUF=57;break;
                        }
                        }

                        if(n==0xbf)
                        {
                        switch(temp)
                        {
                                case 0xfe:num=2; SBUF=2;break;
                                case 0xfd:num=10;SBUF=10;break;
                                case 0xfb:num=18;SBUF=18;break;
                                case 0xf7:num=26;SBUF=26;break;
                                case 0xef:num=34;SBUF=34;break;
                                case 0xdf:num=42;SBUF=42;break;
                                case 0xbf:num=50;SBUF=50;break;
                                case 0x7f:num=58;SBUF=58;break;
                        }
                        }

                        if(n==0xdf)
                        {
                        switch(temp)
                        {
                                case 0xfe:num=3; SBUF=3;break;
                                case 0xfd:num=11;SBUF=11;break;
                                case 0xfb:num=19;SBUF=19;break;
                                case 0xf7:num=27;SBUF=27;break;
                                case 0xef:num=35;SBUF=35;break;
                                case 0xdf:num=43;SBUF=43;break;
                                case 0xbf:num=51;SBUF=51;break;
                                case 0x7f:num=59;SBUF=59;break;
                        }
                        }

                        if(n==0xef)
                        {
                        switch(temp)
                        {
                                case 0xfe:num=4; SBUF=4;break;
                                case 0xfd:num=12;SBUF=12;break;
                                case 0xfb:num=20;SBUF=20;break;
                                case 0xf7:num=28;SBUF=28;break;
                                case 0xef:num=36;SBUF=36;break;
                                case 0xdf:num=44;SBUF=44;break;
                                case 0xbf:num=52;SBUF=52;break;
                                case 0x7f:num=60;SBUF=60;break;
                        }
                        }

                        if(n==0xf7)
                        {
                        switch(temp)
                        {
                                case 0xfe:num=5;SBUF=5;break;
                                case 0xfd:num=13;SBUF=13;break;
                                case 0xfb:num=21;SBUF=21;break;
                                case 0xf7:num=29;SBUF=29;break;
                                case 0xef:num=37;SBUF=37;break;
                                case 0xdf:num=45;SBUF=45;break;
                                case 0xbf:num=53;SBUF=53;break;
                                case 0x7f:num=61;SBUF=61;break;
                        }
                        }

                        if(n==0xfb)
                        {
                        switch(temp)
                        {
                                case 0xfe:num=6;SBUF=6;break;
                                case 0xfd:num=14;SBUF=14;break;
                                case 0xfb:num=22;SBUF=22;break;
                                case 0xf7:num=30;SBUF=30;break;
                                case 0xef:num=38;SBUF=38;break;
                                case 0xdf:num=46;SBUF=46;break;
                                case 0xbf:num=54;SBUF=54;break;
                                case 0x7f:num=62;SBUF=62;break;
                        }
                        }

                        if(n==0xfd)
                        {
                                switch(temp)
                        {
                                case 0xfe:num=7;SBUF=7;break;
                                case 0xfd:num=15;SBUF=15;break;
                                case 0xfb:num=23;SBUF=23;break;
                                case 0xf7:num=31;SBUF=31;break;
                                case 0xef:num=39;SBUF=39;break;
                                case 0xdf:num=47;SBUF=47;break;
                                case 0xbf:num=55;SBUF=55;break;
                                case 0x7f:num=63;SBUF=64;break;
                                }
                                }

                        if(n==0xfe)
                        {
                                switch(temp)
                        {
                                case 0xfe:num=8; SBUF=8;break;
                                case 0xfd:num=16;SBUF=16;break;
                                case 0xfb:num=24;SBUF=24;break;
                                case 0xf7:num=32;SBUF=32;break;
                                case 0xef:num=40;SBUF=40;break;
                                case 0xdf:num=48;SBUF=48;break;
                                case 0xbf:num=56;SBUF=56;break;
                                case 0x7f:num=64;SBUF=64;break;
                                }
                        }
                        while(temp!=0xff)
                        {
                                temp=P1&0xff;
                        }
                        }
                }
                n=_cror_(n,1);
        }
}

双机通信单片机2程序:
/*--------------------------------------------------------------------------------------------------------------------------------
                说明:            接收端单片机2程序:
                                                  读取数码管显示,由串口与单片机1进行通信;
                                                      接收单片机1读取的8*8矩阵键盘按键值并在数码管上进行显示。

                MCU:            AT89S52
                晶振:            11.0592MHZ

                            2015-12-30
---------------------------------------------------------------------------------------------------------------------------------*/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shi,ge,num;
u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void delay(uint z);//延时函数
void display();                //显示函数
void keyscan();    //8*8_64矩阵键盘
void InitUART  (void);  //串口初始化
/*----------------------------------------------------------------------------------
                                        main()_程序入口
----------------------------------------------------------------------------------*/
void main()
{
        InitUART();
         SBUF=0;
        while(1)
        {
                display();
        }
}
/*------------------------------------------------
                    串口初始化
------------------------------------------------*/
void InitUART  (void)
{

    SCON  = 0x50;                        // SCON: 模式 1, 8-bit UART, 使能接收
    TMOD |= 0x20;               // TMOD: timer 1, mode 2, 8-bit 重装
    TH1   = 0xFD;               // TH1:  重装值 9600 波特率 晶振 11.0592MHz
    TR1   = 1;                  // TR1:  timer 1 打开
    EA    = 1;                  //打开总中断
    ES    = 1;                  //打开串口中断
}
/*------------------------------------------------
                     串口中断程序
------------------------------------------------*/
void UART_SER (void) interrupt 4 //串行中断服务程序
{

   if(RI)                        //判断是接收中断产生
     {
          RI=0;                      //标志位清零
          num=SBUF;                 //读入缓冲区的值
    //  SBUF=0;                 //把接收到的值再发回单片机1
         }
   if(TI)                        //如果是发送标志位,清零
     TI=0;

}

/*----------------------------------------------------------------------------------
                                延时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i,j;
        for(i=z;i>0;i--)
        for(j=112;j>0;j--);
}
/*----------------------------------------------------------------------------------
                                显示
----------------------------------------------------------------------------------*/
void display()
{//         num=23;
        shi=num/10;
        ge=num%10;

        P2=table[shi];//显示十位
        delay(5);

        P1=table[ge];//显示个位
        delay(5);
}

单片机与单片机通信

网友A(2016-01-01):
回帖奖励 +5

这单片机通讯硬件用交叉连接,以一控多

网友B:
请问你用这么多键有什么作用,

网友C(2016-03-28):
黑金币不足,只能顶一下了。

网友D(2017-05-11):
黑币不够用 ...顶一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黑币不够用 ...顶一顶

顶一下

网友F(2017-06-19):
在吗  为什么从机数码管的十位跟各位一直是相同的

网友G(2018-12-27):
这个不错,值得购买

网友H:
有汇编的程序吗?老哥

网友I(2019-05-03):
正需要这个,谢谢

网友J(2019-07-17):
为什么我模拟出来的是一机显示46,而二机显示的是66,一机29,二机99.求解

网友K:
牛皮,请求引用

网友L(2019-12-03):
做得挺好,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