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外部中断0和外部中断1的区别

楼主(2015-12-30):
有学长可以帮我解答一下单片机外部中断0和外部中断1的区别吗?还有就是单片机P3口的T0,T0,INT0,INT1的区别 是什么?谢谢学长

网友A:
书上没有吗?真是服了,没区别,T0,T1是定时器,INT0与INT1是外部中断

楼主:
懂了。谢谢学长

网友B:
0的优先级大于1的优先级

网友C(2019-12-01):
你个憨皮,书拿来给你擦屁股的吗

网友D:
只是两个不同的中断来源,优先级不同
因为在同时发生时执行顺序不同

网友E:
单片机外部中断0和外部中断1没区别,功能相同的两路中断;单片机P3口的T0,T0,INT0,INT1引脚的中断号不同,INT0的中断号是0,INT1的中断号是2,T1的中断号是1,T2的中断号是3.

网友F:
中断入口地址分别是0003H,0013H,标准的的8031(8751、8051)数据手册上讲 ,INT1 ,INT0中断同时到来时,在相同的中断级别下,都满足中断响应条件下,INT0先响应中断。目前各种51兼容的单片机不一定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