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动态解析ds1302实时时钟的数据,并在16*16点阵屏上

楼主(2015-12-30):
如何动态解析ds1302实时时钟的数据,并在16*16点阵屏上,以时针分钟转动的形式显示出来?就像平时挂在墙上的那种时钟。

网友A:
回帖奖励 +10 黑币

每隔一段时间读取ds1302的数据就行了,然后将读出来的数据对应显示到点阵屏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隔一段时间读取ds1302的数据就行了,然后将读出来的数据对应显示到点阵屏就行了

···我不想要那种调用数组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