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STC15W408AS.H 头文件下载?

楼主(2015-12-31):
没有找到,哪位高人有呢

网友A:
打开STC-ISP 右上角有个头文件找到你要的型号复制,粘贴在H文件里就OK了

网友B:
STC官网有下的,另外,打开STC-ISP下载器最新版本的(也是去STC官网下),在右边往后翻找到头文件,里面有各种型号的,复制下来保存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C(2017-02-09):
我这里有的。也可以去CSDN上下载

网友D:
去单片机官网看看

网友E:
官网例程,15系列的,里面那个stc15xxxx.h该系列通用

网友F:
附件是头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