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电是5V 可是芯片就只有1点几V 电路板没有短路 芯片不工作

楼主:
如题  请大神告知  在线等

网友A(2016-01-01):
原因有很多 比如芯片没有接电源 他肯定是不会工作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因有很多 比如芯片没有接电源 他肯定是不会工作的

供电是5V   可是芯片就只有1点几V  电路板没有短路

网友A:
你把电路图贴出来分析一下看看

网友B:
就是这个了

网友B:
芯片不在板上电源正常 芯片插下去电压就不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把电路图贴出来分析一下看看

芯片不在板上电源正常插下去电压就不正常

网友C:
单片机插反或者单片机损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插反或者单片机损坏。

我换了个单片机还是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换了个单片机还是一样

单片机的接地正常吗?假如单片机正常并且按照正确那就是电路的问题。电源用的什么电源。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D:
我用过一种51单片机盒子,它其中的P1口与点阵间的电路会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是电路问题,芯片电压被拉低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用过一种51单片机盒子,它其中的P1口与点阵间的电路会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是电路问题,芯片电压被拉低了;

可是仿真的时候没有问题呢   如果真的是电路问题 那要怎么改

网友E:
不是电路有问题,就是芯片有问题。

网友F:
从USB把5V电源和地接出来,直接与单片机电源和地对接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从USB把5V电源和地接出来,直接与单片机电源和地对接试试

我试过了 还是一样  电压会被拉低

网友G:
一、负载拉电流太大,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可能有的元件损坏了,形成了接近短路的情况。可以电流表串进电路检测出来。二、电源供电功率过小,如果没有检测到电流的过大现象,就是这种情况了。

网友H:
缺少限流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一、负载拉电流太大,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可能有的元件损坏了,形成了接近短路的情况。可以电流表串进电路 ...

试电源的问题  我做了一个稳压电路  就可以了   但是现在点阵上出现乱码是怎么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