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电流输出芯片XTR111完整电路

楼主(2016-01-02):
在工控或者和工控相关的行业,一定会遇到需要输出4~20mA电流的时候。而XTR111是应用最广泛的电流输出芯片。

最简单简陋的电流输出电路,是用“三级管+放大器”构成的。如下图所示:

这个电路很简单,你可以试着搭一下,J1是电流输出口,你可以在J1上接个LED灯,随着“电压输入”的变化,LED灯的亮度就会变化,这说明电流发生了变化。

“三极管+放大器”组成的电流输出电流,还可以再经过改进,如下图所示:

尽管做了改进,得到的电流输出也不是完全随电压输入呈线性的关系。所以在高精度仪器上,一般使用集成型的电流芯片。例如我们今天要讲的XTR111就是应用最广泛的电流输出芯片。

为什么最广泛?原因有二:一是线性度非常好、二是价格便宜。总结成一点,就是性价比高。

你可以去TI的官网下载XTR111的芯片手册,官网还做了一个XTR111的demo板,提供板子的原理图和PCB图,我们做的电路,也都是根据他提供的开发板原理图来画的。

(TI的XTR111demo板)

为了大家方便,我这里给大家提供一种久经考验的电路,省去了大家找资料的麻烦,直接可以使用,优点有二:一是原料好买,二是体积小。

电路解释:

  • 电路中的24V,实际上可以用7V~44V都可以,我曾经用过24V,12V,9V都没有问题。
  • 电路中的5V,不是由外部提供,而是XTR111输出的,这个5V可以用来给DAC芯片供电,当然也可以不用。这个5V最大提供5mA电流,给DAC芯片提供电流绰绰有余,给其它芯片供电的话,你要搞清楚能否带的起来。
  • 电路中,PNP三极管使用SS8550,不是S8550。PMOS管使用SI2309。这两个芯片都使用SOT-23-3封装,整个电路做下来,体积可以非常小。
  • 0~5V输入,对应的是0~25mA的输出电流,线性度非常好。可以用独立的DAC芯片或者单片机的DAC直接驱动。

完整电路已经给你,现在不用的话,赶紧保存吧!

网友A:
请问有没有测过9V供电,可带多大负载?

网友B(2016-04-25):
能给个PCB的图么  万分感谢

网友C(2016-07-19):
帮助很大,万分感谢楼主大公无私的精神!

网友D(2016-11-18):
好赞,早点看到你的话,就直接上TI官网了,多上上TI论坛

网友E(2016-12-19):
感谢楼主分享,敢问此电路有实际应用吗?实际运行情况怎么样?

网友E:
感谢楼主分享,此电路有实际应用吗,实际运行怎么样?在别的论坛里有网友发文不稳定?

网友F(2017-04-21):
这玩意一般都用在PLC的前级上。好用还便宜

网友G:
楼主说0-5V输入,想问一个问题,STM32自带的DAC可以输出0-5V的吗?

网友G:
想问一个问题,STM32自带的DAC可以输出0-5V的吗?

网友H(2017-07-02):
引用 网友G:
想问一个问题,STM32自带的DAC可以输出0-5V的吗?

可以用PWM啊

网友I(2017-09-25):
楼主 你好
  我的DA芯片输出是0-2V的,改变那个元器件可以实现0-2V,对应输出0-20mA

网友J:
楼主好,我们在做一个4~20ma输出模块,想付费请教,Q:96162626九.谢谢.

网友K:
这个想问一下,如果需要电源隔离,需要怎么处理?

网友L(2018-01-16):
跪谢楼主,已经折腾一个星期,看到楼主的分享感动的快哭了

网友M:
为什么我的xtr111输出电流不会变

网友N(2018-02-26):
引用 网友M:
为什么我的xtr111输出电流不会变

您好,问题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

网友O(2018-09-29):
引用 网友M:
为什么我的xtr111输出电流不会变

你的电路设置输入电压范围是0-3.3V,但实际输入电压是6V???饱和了吧

网友O:
引用 网友G:
楼主说0-5V输入,想问一个问题,STM32自带的DAC可以输出0-5V的吗?

电压输入范围是通过本图的R4,R5设置的

网友P(2018-11-08):
这个是相当好的

网友Q:
非常给力,版主帅气

网友R:
有没有人分享一下它的电路图跟pcb封装?

网友S:
没有用过,打算多参考参考

网友T(2019-05-16):
刚好要用,谢谢!

网友U(2020-04-02):
引用 网友O:
你的电路设置输入电压范围是0-3.3V,但实际输入电压是6V???饱和了吧

上面不是写着 0.3V吗   上面的6V 是set上的电压

网友V(2020-12-13):
引用 网友W:

有用吗?我也是按照这电路图接的,怎么没有输出啊

网友X(2021-03-15):
谢谢大神提供的资料

网友Y(2022-04-05):
表哥如果要对应4-20MA怎么修改

网友O(2022-12-07):
引用 网友Y:
表哥如果要对应4-20MA怎么修改

改变6脚输入电压

网友Z(2023-11-08):
引用 网友N:
您好,问题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

你好,解决了吗?我这边现在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AA:
111电路还是太复杂,还不如用XTR115或都XTR116,这两个都是两线的,电路驱动用一个BCP56三极管就可以,电压9V时,可以驱动300欧以下的电阻,保守一点,可以对客户讲,驱动100欧电阻,这对于一般应用的导线长度足够用了。24V,700欧左右,

网友AB(2024-10-29):
引用 网友L:
跪谢楼主,已经折腾一个星期,看到楼主的分享感动的快哭了

这个电路实际用起来咋样,我准备把24V改成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