氧传感器优化作业 省油利器

楼主(2016-01-02):
       氧传感器的作用是检测废气中氧的含量,从而反馈给ECU让ECU分配合适的喷油量。他的工作方式是:当废气中 氧的含量超过一定比例时氧传感器就会在信号端输出0--1V的直流电压,氧含量多时电压偏低,氧含量少时输出电压偏高,但也不会超过标准值1V!所以氧传感器的工作灵敏度与好坏与油耗有直接关系!
     本来现在市价92号油也算合理,但也想他能继续下降,200元大概可以走500公里,但上个星期同事说他的飞度200元油竟然可以走600多公里,这让我分外眼红呀!由于心里一万个不平衡,所以自己左思又想,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将氧传感器改进改进,以骗过ECU让他减少喷油量!!
      方案很简单!先测量原氧传感器的输出电压,有两个氧传感器,一个前氧传感器,一个后氧。前氧的作用就是反馈给ECU,后氧就是检测三元催化的作用,所以用万用检测前氧传感器,他的电压在0.17-0.82之间不断跳动,远远没有达到1V的最高标准。

       将氧传感器的信号输出电压大概提高0.2V左右很有必要!!所以选择电压放大电路,很简单,大概三四个零件可以搞定,
       LM358具有增益高,电压放大倍数大的特点,所以星期五下班就马上去电子市场买了一个LM358运放,外加一块万能板,回到家饭都没开始吃就组装了,

LM358的放大倍数=1+R6/R7

最后装上试用,感觉开起来更加顺了,,只是一档加速貌似没什么力!!今日跑了一天,一格油竟然跑了差不多80公里,以前才跑50公里左右的,比起没力,省油更加重要了

手工很差,很久没拿过电烙铁了,

找不到盒子安装,,最后找个报废的充电器,刚刚好能安进去。

网友A(2016-02-06):
楼主你好!在网上搜索类似的文章找到你这贴,特意注册一个账号啊!我也想做一个氧传感器信号增加大概0.1到0.2伏的装置,不过我不懂电子,看不懂你画的图,哎?

网友A:
楼主你这个加电压是直从氧传感器的电压直接加上去还是另接12v再加压?不好意思不懂电路图。。还有你车是欧几排放?现在的欧4欧5排放的车,后氧也是一直监测空燃比的,如果前氧加电压,后氧也会一直修正加浓喷油,只是修正的很慢,而且大于修正20%就会报警修正超过最大值,而ecu会记录修正值尽量靠后氧把空燃比调正确,所以长期下来就不会省油了,你当时装上是省油的。所以最好前后氧一起加一个固定的电压,不存在修正,时间长也不会报警而且一直都能省油。看到信息回复一下啊!我对你这个小电路感兴趣,就是看不懂图纸,哈哈!

网友B(2018-01-28):
刷电脑是最完美的解决方法。

网友C(2018-11-06):
很好的创意

网友D(2019-01-31):
脑洞大开

网友E(2019-04-06):
楼主还在用这个东西吗?  我的车油耗也高想试一下

网友F:
这个电路还不简单嘛!用LM317做个低压稳压电路,在通过电阻降压至200mv,也就是0.2V,不过要通过电源隔离模块,这个电压与氧传感器信号电压串联就行了,氧传感器信号电压类似于电池,串联0.2V抬高其输出电位,以达到欺骗ECU,让其默认为混合器过浓,ECU就会自动降低喷油脉宽。

网友F:
不懂请加我微信15150593557

网友G:
具体接法

网友H(2019-12-18):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路还不简单嘛!用LM317做个低压稳压电路,在通过电阻降压至200mv,也就是0.2V,不过要通过电源隔离模 ...

牛逼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