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D610不开机维修记录

楼主(2016-01-02):
      上个星期姐姐拿了一台戴尔D610电脑过来维修,【期间姐姐经常电话过来说外面维修要几百块,所以我跟她说没维修的必要,拿来我这研究吧!】 而故障表现为插入电源  电源保护性关机,主机一点反应都没,拆开机器,用万用表测试,为主板电源短路!
      戴尔笔记本电源输入为19.5V经过主板电源IC  mos管分别输出CPU电压 1.5V 芯片电压±3.3V ±5V 等电压!拆开输入端的磁珠,测试确认为CPU端电压短路!经过最终的三四个小时的维修,确认为贴片电容短路,后来就直接把这个电容拆了,也测试不出其电容的容量,而他的作用就是滤波,少一个关系不大,电源后部还有好多小电容作滤波补替,其实这些电容是很少损坏的,有可能是输入电压过高,或者雷劈,使其击穿!也有可能是其原料质量把关不严吧!

     以下为D610笔记本电脑

其实刚开始维修时以为是端口供电短路的,后来排除后才知道与端口无关,所以主板电源附近的芯片,多少有被拆的遭遇!  下图为拆去电感 电容时的图片!

主板电源反面有两个大电流的磁珠,分别为端口电源与芯片,cpu电源,只需拆开其中一只,就知道是那路的电源短路了,测试后,发现是CPU端短路,但CPU端的芯片众多,排解是需要时间的!

CPU端的保护二极管也被拆了,以排除有可能二极管损坏的可能,其实细心想想,这么大的二极管,基本是很少可能损坏的!所以。。。白拆了!后来将磁珠附近的贴片电容拆了,也用万用表量了量,确认为电容损坏,更换后用万用表测试,,马上就不短路了,整机有600多的电阻,也算是正常值,插上电源也不会保护性关机了!

主板全裸图

将主板装机,顺便也清了下尘

螺钉还没装完,就迫不及待试试了,开机屏幕亮起,上网放歌 完全没问题!

所用到的工具,是比较乱的了,大男人一个,没女人管

就是这家伙坏了,其实还有一个拆下来的,但那个贴片电容太小了,刚刚刮了一下风,就吹走了,所以没留下遗照!

网友A(2016-09-10):
很好,受教了

网友B(2016-10-21):
短路,烧下机很快找出来,不用这么麻烦

网友C(2016-12-26):
哎,我电脑电源部分烧了,充电器充不进去电,电池点用完就黑,拆开半天没找打那个玩意坏了,拿去修了一下,200块,哎,,看来以后要多研究一下

网友D:
高手哦,学习了

网友E(2018-01-28):
楼主松下笔记本我有同款

网友F:
谢谢分享!,51黑有你很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