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6点阵与字节的关系

楼主(2016-01-02):
求问学长,书上说一个汉字点两个字节的空间,可我看16*16点阵时,一个汉字在16*16点阵中显示是32个字节是为什么啊?有什么区别?(我知道汉字在点阵中的表示和编码),但我看里面的CGRAM,DDRAM等时就混淆了。是不是 一字节的空间和一字节的数据是不相同的啊?求学长解答。形象的答案让我更容易懂些。谢谢学长

网友A:
因为每次点阵的段码需要16位,一般是分成高低8位来取,所以每个点阵就是16*2*8=256位也就是32个字节

楼主:
那书上说一个汉字占两个字节又是什么意思 ?学长

网友B:
一个字节8位,一个汉字两个字节,在计算机中是这样的。因为在计算机中所有数据我们都能看做是一维存储的(01010101),但点阵显示是将16个一维数据整齐并排显示出来的,这就跟一个汉字二个字符没有什么关系了
比如: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1   1   1   1   1   1   1   1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1   1   1   1   1   1   1   1   1   1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1   1   1   1   1   1   1   1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昌 16*16=256个点表示的。一个边16位,8位一个字节 就是你说的 一个汉字32个字节。其实16*16点阵显示一个汉字是不要那么多字节的。每次只要控制点阵一个点亮灭,快速重复扫描256个点,led亮灭有延迟,
256个点组合起来人眼就分辨不出就会觉得是一个汉字了。但注意如果扫描频率太快可能会导致点阵屏全亮的现象。时间有限只能说这些了,没时间检查 不知是否有错误之处 有出错望谅解。

楼主:
我懂了,谢谢学长

网友C(2016-12-28):
引用 楼主:
我懂了,谢谢学长

谢谢我也懂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个字节8位,一个汉字两个字节,在计算机中是这样的。因为在计算机中所有数据我们都能看做是一维存储的(0 ...

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