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没有放到板上电源正常 单片机放到板上电源就不正常

楼主(2016-01-02):
电路没有短路   这是为什么呢  好纠结

网友A:
检查单片机每个管脚电压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单片机每个管脚电压是否正常

stc89s52有电压的引脚都有哪些  电压又是多少 能告诉我一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stc89s52有电压的引脚都有哪些  电压又是多少 能告诉我一下吗

一上电若有IO都是高电平,就是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