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单片机实现视频叠加

楼主(2016-01-02):
最好是avr单片机,如何实现视频叠加

网友A:
一般不用单片机,而是用符叠加芯片比如MB90092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用单片机,而是用符叠加芯片比如MB90092之类的

是呀!查了好多 资料都是用字符叠加芯片,可要求用AVR单片机,不知道怎么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