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1单片机vcc给多大电流

楼主:
请问STC89C51单片机vcc给多大电流啊,VCC电流是各个引脚负载的电流之和吗  最大能承受71MA是单片机VCC和引脚电流和的最大值吗?各引脚最大电流是多大,用手机充电器5V1A的充电器直接给单片机vcc可以吗?找了好久的资料都没找到详细介绍电流,对着开发板只能跑程序硬件不懂,能详细讲讲VCC电流和各引脚电流的大小吗,新手上路,请帮帮忙,在下不胜感激..........................

网友A(2016-01-02):
最大能承受71MA是单片机VCC和引脚电流和的最大值,建议不要长期这样,对寿命肯定有影响的

网友B:
到宏晶网看芯片资料,每个引脚的最大电流都有

网友C:
5V  300ma就差不多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最大能承受71MA是单片机VCC和引脚电流和的最大值,建议不要长期这样,对寿命肯定有影响的

您好,每个单个的引脚,输出低电平的时候,允许外部电路,向引脚灌入的最大电流为 10 mA,我要点亮32个1.7V 8mA 的LED,  LED负极接单片机,可行不?那不超过了灌电流之和71MA?怎样才能点亮32个灯。
我用5V1A手机充电器接VCC时要加限流电阻吗?帮忙看下图片上的VCC要不要加限流电阻,谢谢了,帮帮忙。
看你做的心型流水灯共阳极也只有一个单组啊,灌电流之和71MA那点亮不了几个灯呀?

网友E:
他们不是同时显示的,安你那么算,我做的频谱显示有8*24=192个LED,就算每个8MA电流,单片机该冒烟了吧?而且我没用扩流电路,直接单片机推动。

网友F:
5V具体电流看负载

网友F:
I/o有最大值,一般二三十毫安

网友G:
vcc不是3V或者5V电压就阔以吗

网友H:
可以用的但输出应小50ma

网友I:
要看负载

网友J:
单片机电流参数你可以到官网下载手册查看,介绍的非常详细的,带32个led应该问题不大,实在不行外加三极管吧。总之你先板子上试试不就行了?

网友K:
单片机关键不是电流 而是 电压 AT51 STC 89c51   Avr ATmega8  、16等  一般都是5V电压  一旦超过马上就损坏  电源电流一般不要超过500ma

网友L(2017-01-08):
一般二三十毫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