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妙修复日立200G笔记本硬盘

楼主(2016-01-02):
         由于天气变化无常,最近几日的温度又直奔34、5 ℃ 本来家中的电脑就旧,几年前的老爷机,各方面都开始老化,碰巧天气又突然间“温暖”起来,硬盘就开始罢工了!!连续几天不能正常使用,所以星期日决心贪新弃旧,去买一块新的硬盘,谁知新的都被人忽悠,GHOST装系统,启动不了,可能启动扇区有问题,连续尝试几次分区、重装都不行!!(唉,最近特倒霉!)被折腾得没办法,所以打算把新的退了。今天下班第一时间就拿起换出来的旧硬盘 左看右看 ,心想:不就是因为天气热而罢工吗?而且就算再热,电脑刚启动的时候还是能检测到硬盘的,只是用三几分钟后,硬盘突然”消失“ 这有可能是芯片过热引致的!!所以今天就将日立这个硬盘动了个小手术!!

从电脑拆出来的日立硬盘 裸照

将硬盘电路板的所有 梅花六角螺钉拆掉,,记得千万别把正面的螺钉拆掉,就拆电路板的螺钉可以了。
如果不小心把正面的几颗螺钉拆掉,你的硬盘肯定报废!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不是无尘空间!

电路板所有螺钉拆掉后,将几个主要芯片涂上导热硅脂,以有助于散热!  如下图    正方形的为硬盘主芯片,
发热量也挺大的,长方形的为硬盘缓存芯片,发热不大,但是也给涂上啦,,反正没影响的!

硬盘磁盘架有一张类似于海绵的东西,其实就是用于绝缘跟防震作用的,由于电路板处涂了硅脂,这张海绵
也是阻碍散热,所以我把它去掉了!
去掉有两个好处:第一、可以利用硬盘架的铝质支架作为一个有效的散热部件。第二、容许散热硅脂与硬盘架
良好接触!!
坏处有两个:第一、绝缘差了,或者容易短路。第二、防震差了,硬盘寿命可能短了。不过不改良一下,这个
硬盘早应报废了,所以还是可以将就用  哈哈!!

去掉海绵的裸照

涂好硅脂,去掉海绵,将硬盘电路板重新装上啦!!记得打紧螺钉哦!呵呵!

好了,重新装回电脑!!等待测试罗!

开机没问题,打开360硬件大师测试,硬盘温度在40至50度之间,,还可以接受,不算热!!连续开机三个多
小时没死机蓝屏 更不要说检测不到硬盘了,,所以这次改良是成功的!!

网友A(2017-02-28):
楼主对硬盘维修方面懂吗,能请教下吗

网友A:
我的也是日立硬盘,笔记本强制断电引起的硬盘检测不到,但硬盘还转,是哪里出问题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