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完美启动安卓(Android)系统,与XP WIN7 等系统共存

楼主(2016-01-02):
<非模拟器运行>没钱买高级手机的穷人们可以过把瘾啦!
安卓系统的 桌面界面,简朴大方!!首次启动默认锁屏幕!

解开屏幕锁的安卓桌面

图库截图

浏览图库操作简单,且速度迅速

单图片浏览

好了,现在介绍如何用电脑启动安卓(Android)系统,
一、首先从网上下载“grub.rar"将此压缩文件解压至C盘根目录!!
二、在网上找到安卓(Android)系统的刷机包,可以在官网中找到, 下载后用ISO映像
工具提取到C盘android目录中。不可以用WINRAR 解压,因为WINRAR会破坏启动文件。导致不能引导安卓(Android)系统
三、在C盘根目录中找到BOOT.INI 打开,加如下代码:multi(0)disk(0)rdisk(0)partition(1)\grldr="grldr loader"
如果你的电脑是单系统机器,请修改BOOT.INI文件的timeout项,这是启动系统菜单的等待时间项!你可以键入
任何数字,建议键入10  ,键入10代表10秒    然后保存,如果提示不能修改,请将此文件的只读属性去掉。
四、在C盘根目录中找到menu.lst (可以用记事本打开)加入如下代码:
nano -w boot/grub/menu.lst
title Run Android
kernel /android/kernel root=/dev/ram0 androidboot.hardware=eeepc  acpi_sleep=s3_bios,s3_mode SRC=/android
initrd /android/initrd.img
然后保存。
大功高成,重启电脑!

电脑启动时进入系统选择菜单,选择”GRUB LOADER" 回车“ENTER”

之后便进入了“GRUB”的系统选单,选择“RUN  Android"回车”ENTER"

安卓(Android)系统便开始加载,如下图所示!第一步是系统启动LINUX 检测系统硬件

等待几秒后便开始载入安卓(Android)系统

启动后,系统竟然提示低电警告,但是我的电脑是满电的,不知为什么,但不影响使用

系统启动后,是全英文界面,必须进行设置,

在setting 项中找到locale&text

进入select locale

滚动到最尾页 选择中文   安卓系统拥有至少不少于20种语言可供选择

返回后  可见菜单基本上都显示为中文

下一步设置待机时间,如果不设置好  系统默认20秒后便进入待机,对于电脑用户来说,没什么好处,所以必须设置
恰当,   进入 声音和显示 选择进行设置

选择屏幕待机

设置为 从不待机

试用浏览器,打开速度飞快

网络状态

拨号面板

发送信息面板

编写信息

摄像头状态

长按电源键 就出现此菜单

好了介绍到这里,好好享受吧!!

网友A(2016-06-17):
网络怎么搞 你这都下不了啊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可是网站打不开。

网友C(2017-01-29):
转发不彻底,应该贴百度网盘链接。这句话可以删除'没钱买高级手机的穷人们可以过把瘾啦!'

网友D(2017-03-12):
新人(小白菜),请教:
这是将手机的安卓系统安装在台式机(笔记本)上了?还是双系统的?
这个安卓系统在哪里下载?这安卓系统是什么文件格式的?

网友E(2017-06-18):
手机系统在电脑运行效果怎么样?

网友F(2020-04-30):
用虚拟机装这个挂手游更香,还不影响其他工作!!!

网友G(2020-08-21):
大概是安卓不支持戴尔的电池电量协议吧

网友H(2020-10-15):
楼主 你好, 请问 下载的 软件包 ,

会不会 针对 专门某个 CPU 的 电脑哟 !?
我的 台式电脑 是 高功率 AMD CPU 哦 !?

网友H:
呼叫 楼主 呼叫 楼主 : 请问 请问
安卓 Google 刷机包 的 准确的 英文名称 ?

网友I(2021-03-11):
唯一一个我都能看懂的文章233
有一说一这个安卓很难用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呼叫 楼主 呼叫 楼主 : 请问 请问
安卓 Google 刷机包 的 准确的 英文名称 ?

aosp?

网友J(2022-09-29):
今天才知道grub也能引导安卓,不过镜像包得下那个电脑版的吧

网友K(2023-08-25):
还是用装个虚拟机玩手游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