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1单片机控制LED显示屏模块,看不懂程序,求各位大神帮忙一下

楼主(2016-01-02):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NOP     _nop_()

sbit OE     = P1^0;
sbit A1     = P1^4;
sbit B1     = P1^5;

sbit SHCP=P1^6;    //11脚SHCP    移位时钟
sbit STCP=P1^7;    //12脚STCP    锁存时钟
sbit DATA=P3^1;           //数据输入

uchar code table[10][32]=
{{0xFE,0xF7,0xBD,0xF7,0xC8,0x77,0xDB,0x77,0xF8,0x01,0xFB,0x77,0x18,0x37,0xDB,0x57,
  0xD0,0x57,0xDE,0x77,0xDD,0x77,0xD5,0x77,0xCB,0x77,0xD7,0x77,0xED,0x57,0xFE,0xEF},            //谢

{ 0xFE,0xF7,0xBD,0xF7,0xC8,0x77,0xDB,0x77,0xF8,0x01,0xFB,0x77,0x18,0x37,0xDB,0x57,
  0xD0,0x57,0xDE,0x77,0xDD,0x77,0xD5,0x77,0xCB,0x77,0xD7,0x77,0xED,0x57,0xFE,0xEF}
};          //谢

//数据串行输入
void serial_input(uchar dat)
{
        uint m;
                for(m=0;m<8;m++)
                {
                        if(dat & 0x80)
                                DATA=1;
                        else
                                 DATA=0;
                        SHCP=0;
                        SHCP=1;
                                        NOP;
                        NOP;
                        SHCP=0;
                        NOP;
                        NOP;
                        dat=dat<<1;
                }

}

/*******************************************************************************************/
//并出
void serial_output()
{
        STCP=1;
        NOP;
        NOP;
        STCP=0;
}
//行显控制
void HC138_scan(uchar temp)
{
   OE=1;
   A1=0x01 & temp;
   B1=0x01 &(temp>>1);
}
/*******************************************************************************************/
/*******************************************************************************************/
//整屏显示
void display()
{
        uint i,j,k;
        for(k=0;k<4;k++)                  //显示的四行
                {
                        for(j=0;j<2;j++)          //显示3、4列
                        {
                                for(i=0;i<2;i++)      // 显示1、2列
                                {
                                        serial_input(table[j][3*8+2*k+i]);
                                        serial_input(table[j][2*8+2*k+i]);
                                        serial_input(table[j][1*8+2*k+i]);
                                        serial_input(table[j][0*8+2*k+i]);
                                }
                        }
                                serial_output();
                                HC138_scan(k);
                }
}

/*******************************************************************************************/
/*******************************************************************************************/

/*******************************************************************************************/
/*******************************************************************************************/
void main()
{
        while(1)
        {

                display();
        }
}

这是程序,由于我技术有限,看不懂。望各位大神指导一下。

P10单元板电路图_完整 (2).pdf

网友A:
楼主要先说是哪些看不懂.如果都看不懂.那楼主还是多看下一些基础书吧

楼主:
额,我没说清楚
serial_input(table[j][3*8+2*k+i]);
serial_input(table[j][2*8+2*k+i]);
serial_input(table[j][1*8+2*k+i]);
serial_input(table[j][0*8+2*k+i]);
就是这些,主要就是不明白括号里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B(2017-04-27):
楼主做的是p10的屏吗?电路图在哪里找到的?

网友C:
输入的吧

网友D:
没基础就去看有注释的程序。即使有基础看别人的程序也很累。

网友E:
serial_input(table[j][3*8+2*k+i]);
serial_input(table[j][2*8+2*k+i]);
serial_input(table[j][1*8+2*k+i]);
serial_input(table[j][0*8+2*k+i]);
这些括号里面是得到前面定义的二维数组里定义的数据,楼主可以百度二维数组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