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上买的433M无线模块,程序电路都有了没反应啊!

楼主:
就是这个东西电路很简单:
功能是发射模块通过无线模块发送到接收模块单片机(按钮实现),接收单片机点亮对应的一个LED。
把无线模块去掉,直接在两单片机RXD和TXD接导线,能成功。
问题是无线模块接上没法用啊!
菜鸟求教,有酬谢!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A(2016-01-03):
Proteus仿真图单刀双掷开关连接TXD、RXD,能成功。。。程序应该没问题吧。。。

Proteus仿真

Proteus仿真

网友B:
无线模块要求晶振和PWM频率要求很严格再就是干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无线模块要求晶振和PWM频率要求很严格再就是干扰。

那岂不是要做很多附加的滤波整形电路?我的天线是没接的,淘宝客服说天线不接可以传50m.

网友B:
反正我做315M解码的时候很费劲,有的遥控能解出码有的就不行,很多原因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反正我做315M解码的时候很费劲,有的遥控能解出码有的就不行,很多原因的

示波器能测信号,不过只有100mvpp.单片机能识别出高低电平吗?完全没辙了,做了个天线也没反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能测信号,不过只有100mvpp.单片机能识别出高低电平吗?完全没辙了,做了个天线也没反应

这是我解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ATA=P3^3;
sbit rs=P3^6;          //1602引脚定义
sbit rw=P3^5;
sbit e=P3^7;
uchar dat,num;

uchar code table[]="0123456789ABCDEF";
uchar code table1[]="Receive:";        //液晶固定部分显示
uchar code table2[]="Re_data:0x";

void write_data (uchar dat);         //1602写数据
void write_com (uchar com);         //1602写命令
uchar pow(uchar n,uchar m);//n的m次方函数
uchar receive(void);                          //接收处理函数
void gd();                        //液晶固定部分显示

void delay (uint xms)        //1602延时
{
        uint i,j;
        for (i = xms; i > 0; i--)
        for (j = 110; j > 0; j--);
}

void delay1(uchar t)//延时程序
{
        uchar n;
        for(;t>0;t--)
        for(n=40;n>0;n--);
}

uchar pow(uchar n,uchar m)//n的m次方函数
{
        uchar t,result=1;
        for(t=0;t<m;t++)
        {result=n*result;}
        return result;
}

void init_1602()
{
    e = 0;        //1602初始化
        write_com (0x38);
    write_com (0x0c);
        write_com (0x06);
        write_com (0x01);
        gd();
}

/*1602液晶代码部分        ------------------------------ */
void write_com (uchar com)        //写命令
{
        rs = 0;
        rw = 0;
        P0 = com;
        delay (5);
        e = 1;
        delay (5);
        e = 0;
}

void write_data (uchar dat)         //写数据
{
        rs = 1;
        rw = 0;
        P0 = dat;
        delay (5);
        e = 1;
        delay (5);
        e = 0;
}

void gd()        //液晶固定部分显示
{
    write_com(0x80);
        for(num=0;num<8;num++)
        {
           write_data(table1[num]);
                delay(5);
        }
        write_com(0x80+0x40);
        for(num=0;num<10;num++)
        {
           write_data(table2[num]);
                delay(5);
        }
}

uchar receive(void)//接收处理函数
{
        uchar guid=0,result[12],i,key=0,res=0,t,time=0;
        while(1)//捕获前导命令
        {
                while(DATA==1)
                {
                        t++;
                        if(t>=90)
                        {

                                delay1(100);
                                return 0;
                        }
                }//防止错误数据导致的死循环
                if(t>=60&&t<95)
                {
                        t=0;
                        key++;
                        time=0;
                        if(key>3)
                        break;
                }//获得前导命令跳出循环,清除计时信号
                else
                if(time>100)
                {

                        delay1(100);
                        return 0;
                }//长0,错误信号返回0
                else {t=0;time++;}//计时垒加,清除t
        }
        t=0;
        time=0;
        for(i=1;i<13;)             //校验码及数据的接收共12位数据
        {
                while(DATA==1)
                {
                        t++;
                        if(t>=95)
                        {

                                delay1(100);
                                return 0;
                        }
                }//防止错误信号导致的死循环
                if(t>=60&&t<95)
                {
                        t=0;i=1;time=0;
                }//去除多余的前导命令
                else
                if(t>=28&&t<60)
                {
                        result[i-1]=1;i++;time=0;
                }//捕获数据1
                        else
                        if(t>0&&t<27)
                        {result[i-1]=0;i++;time=0;}//捕获数据0
                        if(time>100)
                        return 0; //消除长0的干扰确保数据正确
                        t=0;   //清零
                        time++;//计时
                }
                if(result[0]==1&&result[1]==0&&result[2]==1&&result[3]==0)//判断校验码
                for(i=0;i<8;i++)
                {
                        res+=pow(2,i)*result[11-i];
                }//将结果转换为十进制数据
        return res;//返回得到的结果
}

void display(uchar dat)        //液晶数据显示
{
    uchar a,b;
a=dat/16;
b=dat%16;
if(a>9)
a=a+0;
if(b>9)
b=b+0;
write_com(0x80+0x4A);
write_data(table[a]);delay(5);
write_data(table[b]);delay(5);
}

void main()
{
init_1602();        //1602初始化
while(1)
{
dat=receive();
if(dat)                                  //显示
{
      write_com(0x80+0x08);
  write_data('O');delay(5);
  write_data('K');delay(5);
  write_data('!');delay(5);
  display(dat);
}
else
{
      write_com(0x80+0x08);
  write_data('N');delay(5);
  write_data('O');delay(5);
  write_data('!');delay(5);
  write_com(0x80+0x4A);
  write_data(' ');delay(5);
  write_data(' ');delay(5);
}
}
}

码的51程序在1602上显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能测信号,不过只有100mvpp.单片机能识别出高低电平吗?完全没辙了,做了个天线也没反应

还有这个你
/**********************************************************
                        315M无线解码51程序
        无线码宽电平脉冲时间1.8ms,低电平脉冲时间600us,
        同步码低电平时间18.6ms lcd1602显示码值
          MCU:STC12C5a60s2,11.0591MHzOSC,
                大数码管实验板调试通过
***************************************************/

#include <stc12c5a60s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_rlcar_(RX)  CY=RX&0X80//RX带进位左移1位,数据放入ACC
sbit WUXIAN=P3^3;
sbit led=P1^3;
sbit lcdrs=P3^6;
sbit lcdrw=P3^5;
sbit lcden=P3^7;
sbit beep=P1^7;//蜂鸣器
uchar code Tab[]={'0','1','2','3','4','5','6','7','8',//大写
'9','A','B','C','D','E','F'};
uchar code Tab1[]="315M WU XIAN JMA";//315无线解码
uchar code Tab2[]="MA ZHI:";//码值
uchar disp[8];

uchar bdata wx_data0,wx_data1,wx_data2;  //存储24位无线数据
uchar data wx_code0,wx_code1,wx_code2;
uchar data wx_count,wxcount_buf;   //低电平时间计数器
uchar data wx_bit;       //无线码位数
uchar data t_10ms;
uchar data t_50ms;
bit tb_flag;        //同步码接收成功标志
bit wx_ok;         //无线码接收成功标志
bit wx_sta;         //无线信号输入脚的高低电平状态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void display();//显示函数;
void irwork();//数据分离
void decode();

void delay(uint z) //延时子程序
{
          uint x,y;
          for(x=z;x>0;x--)
     for(y=220;y>0;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定义一个带参数的写命令子程序
{
         lcdrs=0; //1602的rs为0时,接收命令,为1时接收数据
         P0=com;//把void write_com(uchar com)中的COM中的数据给P0口
         delay(2);
         lcden=1;
         delay(2);
         lcden=0;
         delay(2);
}
void init_1602()//定义一个初始化子程序
{
        uchar i;
         lcden=0;
         lcdrw=0;
         write_com(0x38);//调用 write_com子程序并把0x38赋给P0口,显示模式打开
//         write_com(0x0f);//调用 write_com子程序并把“开显示,显示光标,光标闪烁”指令码赋给P0口
         write_com(0x06);//调用 write_com子程序并把“地址指针加1,整屏不移动”指令码赋给P0口
         //write_com(0x80+0x10);//数据指针初始化,让指针指向可显示的最右端
         write_com(0x80);//数据指针初始化,让指针指向最左端,显示从第一行开始
         write_com(0x01);//调用 write_com子程序并把"清零指"令码赋给P0口
        write_com(0x0c);//不显示光标
        write_com(0x81);
        for(i=0;i<16;i++)
        {
                write_dat(Tab1[i]);
                 delay(2);
        }
        write_com(0x80+0x40);
        for(i=0;i<7;i++)
        {
                write_dat(Tab2[i]);
                 delay(2);
        }
}

void write_dat(uchar dat)//定义一个带参数的写数据子程序
{
         lcdrs=1; //1602的rs为0时,接收命令,为1时接收数据
         P0=dat;//把void write_shu(uchar shu)中的COM中的数据给P0口
         delay(2);
         lcden=1;
         delay(2);
         lcden=0;
         delay(2);
}

void mcu_initialize()
{
        WDT_CONTR=0x00;       //关闭看门狗
        AUXR=0;         //定时器0和1设为传统8051速度,12分频
//        P0=0;
        TR0=0;
        TH0 = 0xa4;//11.0592M //100us中断一次
        TL0 = 0x00;
//TH0=0x9c;//12M//100us中断一次
//TL0=0x00;
        TMOD|=0x02;        //设置T0为自动装入的8位定时器
        ET0=1;          //允许T0中断
        EA=1;
        TR0=1;         //启动T0
}
void main()
{
        mcu_initialize();
         init_1602();
        while(1)
        {

        }
}
void decode()
{
        if(WUXIAN)
        {           //检测无线I/O口为高
                if(!wx_sta)
                {
                        wx_sta=1;          //无线信号从低变高
                        wxcount_buf=wx_count;
                        if(tb_flag)
                        {         //同步码标志为1
                                if((0x02<wxcount_buf)&&(wxcount_buf<0x08))
                                {           //低电平脉宽范围在200us到800us之间
                                        CY=1;
                                }
                                else
                                if((0x0d<wxcount_buf)&&(wxcount_buf<0x14))
                                {     //低电平脉宽范围在1.3ms到2ms之间
                                        CY=0;
                                }
                                else
                                {        //干扰码
                                        loop2:wx_count=0;
                                        wx_bit=0;
                                        wxcount_buf=0;
                                        tb_flag=0;
                                        return;
                                }
                                _rlcar_(wx_data0);//移位寄存器,接收一位数据
                                wx_data0=ACC;
                                _rlcar_(wx_data1);
                                wx_data1=ACC;
                                _rlcar_(wx_data2);
                                wx_data2=ACC;
                                if(++wx_bit==24)
                                {      //接收完24位码,接收成功标志wx_ok置1
                                        tb_flag=0;
                                        wx_bit=0;
                                        wx_ok=1;
                                        wx_code0=wx_data0;
                                        wx_code1=wx_data1;
                                        wx_code2=wx_data2;
                                        irwork();
                                        display();
                                //        P0=wx_code0;      //p1口接LED显示数据
                                }
                        }
                        else
                        {
                                if((0x87<wxcount_buf)&&(wxcount_buf<0xc8))
                                tb_flag=1;//抵电平脉宽范围在13.5ms到20ms之间,把同步码标志置1
                                else
                                goto loop2;
                        }
                }
        }
        else
        {
                if(wx_sta)
                {
                wx_count=0; //无线信号从高变低,清零低电平脉宽计数器
                wx_sta=0;
                }
                else
                wx_count++; //无线信号为低电平,低电平脉宽计数器加1
        }
}
void irwork()//数据分离
{
         disp[0]=wx_code0/16;//取高四位
         disp[1]=wx_code0%16;//取低四位
         disp[2]=wx_code1/16;//取高四位
         disp[3]=wx_code1%16;//取低四位
         disp[4]=wx_code2/16;//取高四位
         disp[5]=wx_code2%16;//取低四位
//         disp[6]=ircode[3]/16;//取高四位
//         disp[7]=ircode[3]%16;//取低四位
}
void display()//显示函数
{
         write_com(0x80+0x48);
         write_dat(Tab[disp[0]]);
         write_dat(Tab[disp[1]]);
         write_dat(Tab[disp[2]]);
         write_dat(Tab[disp[3]]);
         write_dat(Tab[disp[4]]);
         write_dat(Tab[disp[5]]);
//         write_dat(Tab[disp[6]]);
//         write_dat(Tab[disp[7]]);
}
void timer0_isr() interrupt 1
{
        decode();
        if(++t_10ms>=100)
        {         //P3.7口接的LED以0.5s的速度闪烁
                t_10ms=0;
                if(++t_50ms>=50)
                {
                        led=!led;
                        t_50ms=0;
                }
        }

}

都试试吧

网友A:
目前的问题是接收无线模块的输出信号电压无法驱动单片机,幅度很小。。谢谢你啦

网友C:
不好说原因太多了

网友D(2016-04-21):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解码的51程序在1602上显示

你好,请问接收处理函数里面的变量t代表的是什么啊?

网友E(2017-01-03):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解码的51程序在1602上显示

在不 这个代码用多大的晶振,,  我用11.0592M晶振  315M模块端口有数据输出,,但是单片机貌似没检测到 1602显示 NO!,0X     会不会存在电压匹配问题   我在程序中增加DATA如果高就亮LED灯,但是LED灯就没亮过  求指教

网友F(2017-06-12):
刚看到你的这个帖子,可能你的问题已经解决。我还是给你分析一下原因,因为你的这个问题比较普遍,很多做研发的容易遇到这个问题,这个模块不知道是那个公司做的,是用的480接收芯片,很多公司在做,成本便宜也比较简单,输出有很多杂波干扰,需要程序来处理一下,模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看你的电路图,是硬件接口连接有问题,因为这种ASK模块的输入和输出接口平时为0电平,你的TX和RX平时是高电平,连接后把电平拉的不正常,输出的信号电压就不正常了,导致不解码。

网友G(2017-07-12):
好高能的东西,最近也在研究这个,可惜未能入门...

网友H(2017-09-20):
315无线,做个标记

网友I(2018-05-17):
您好,您的发射码程序是怎样编码的呢,能不能分享一下

网友J:
原因是多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