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DIY—Arduino自制DTMF拨号器

楼主(2016-01-03):
怎么拨打电话?也许这个问题很简单:拿起话筒,按话机的数字键盘拨号码。
但是,有没想过,我们可以拿起电话,不需要碰话机键盘就能拨通电话?答案是肯定的。
下面就介绍如何用Arduino生成双音多频信号。
用法介绍:
使用时候,我们拿起电话话筒,将喇叭贴近话筒麦克风位置。在串口发送需要拨号的电话号码(比如10000),稍等片刻即可拨通。
扩展用法:
驱动开关模拟电话摘机事件,用此电路拨号,再由Arduino按照事件控制语音模块(WT588D等)发出不同的语音到电话线。即可完成一个整体的自动拨号机,可以制作报警器,或者电话提醒器。
材料清单:
Arduino一块,
喇叭1个,
100Ω电阻1个(可以选择100Ω~1kΩ),
1uF电容两个(可以选择0.1uF~10uF)。
硬件连接:

程序代码:
1.下载Tone库,并且解压到arduino-0022\libraries文件夹
此Tone库相比自带的tone函数特点是,可以同时在多个输出脚输出不同频率的波形,但是自带tone函数在一段时间内只能在一个引脚输出。
2.写入下面代码到Arduino:
  1. /*

  2. 使用Arduino生成双音多频

  3. Ansifa            2011/11/27

  4. * 软件:需要Tone库,

  5. * 材料:喇叭1个,100Ω电阻1个,1uF电容两个

  6. * 硬件连接:在D11,D12引脚各接一个1uF电容,之后合并到100Ω电阻一端,

  7.   100Ω电阻另一端接喇叭,然后喇叭另一端接地。

  8. 用法,将喇叭贴近电话机话筒,然后发送要拨的电话号码到串口,比如10000,即可拨通电话10000

  9. */

  10. #include     <Tone.h>

  11. String     Phone_Number = "";

  12. int i = 0,     mark = 0;

//定义freq1,freq2为Tone实例,并且定义双音多频的频率

//DTMF频率定义参见

Tone freq1;

Tone freq2;

const int     DTMF_freq1[] = {1336, 1209, 1336, 1477, 1209, 1336, 1477, 1209, 1336,     1477};

const int     DTMF_freq2[] =     {941,  697,  697,  697,  770,  770,  770,  852,  852,  852};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定义声音产生引脚在Arduino的D11,D12

        freq1.begin(11);

        freq2.begin(12);

}

void loop()

{

        //读出串口数据,串接成Phone_Number字符串

        while (Serial.available() > 0)

        {

            Phone_Number += char(Serial.read());

            delay(2);

            mark = 1;

        }

        //播放DTMF音频,电话号码来自Phone_Number,持续长度200ms,间隔长度300ms

        PlayDTMF(Phone_Number, 200, 300);

            //如果刚才接收到串口的电话号码,因为号码已经在喇叭输出了,清空电话号码并且重置mark

        if(mark == 1)

        {

            Phone_Number = "";

            Serial.println();

            mark = 0;

        }

}

/*

DTMF播放函数

调用格式:playDTMF(数字(0~9), 持续时间)。

*/

void     PlayDTMF(String Number, long duration, long pause)

{

            //如果输入数字为空,或者持续时间不为正数,或者暂停时间不为正数

            //则视作错误,立即停止执行返回主程序。

        if(Number.length() == 0 || duration <= 0 || pause <= 0) return;

        //将Number逐个文字分离,

        for(i = 0; i < Number.length(); i++)

        {

            //如果Number属于0~9的数字字符,

            if(Number[i] >= '0' && Number[i]     <= '9')

            {

                //则将它ASCII码减去‘0’,得到纯数字,

                Number[i] -= '0';

                //然后在串口输出一份,便于查看

                Serial.print(Number[i], DEC);

                //输出双音多频之一

                    freq1.play(DTMF_freq1[Number[i]], duration);

                //输出双音多频之二

                    freq2.play(DTMF_freq2[Number[i]], duration);

                delay(pause);

            }

        }

}

实物效果:
1.电路连接

2.喇叭靠近电话拨号

3.串口端发电话号码

4.等待喇叭响完拨号音之后,即可听到10000号的应答

网友A(2021-04-08):
这个真好,有人试验过吗?
有没有人有兴趣,用这个原理,用ESP8266Wifi模块,实现一下?

网友B(2023-04-12):
引用 网友A:
这个真好,有人试验过吗?
有没有人有兴趣,用这个原理,用ESP8266Wifi模块,实现一下?

试过,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