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寓不让养猫?那就自己做个机器猫

楼主(2016-01-03):
想要养只猫当宠物,但是又担心“猫老爷”的吃喝拉撒睡和掉毛?那就自己做一只机器猫吧!首先让我们从最简单的开始:做一只会随机发出猫叫声的机器猫;另外,它还有一双可以变化的眼睛,当你抚摸它的时候,它还会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而更重要的是,因为本项目是基于Arduino开发的,你还可以为这只可爱的机器猫设计更多功能!
第一步:准备材料
  • Arduino UNO
  • 面包板
  • 喇叭
  • 触控传感器(FSR-Interlink 406)
  • 12个5mm LED
  • 6个220Ω电阻
  • 47kΩ电阻
  • 15条母对母跳线
  • 16条24条母对公跳线
  • 3D打印组件若干

第二步:线路设计
首先确定各个输入输出引脚的定义,然后画出电路图。如图所示,除了基本的接地连接外,喇叭连接引脚2,而触控传感器则连接5V和A0,另外,注意在触控传感器上串联一个47kΩ的电阻,这个电阻的阻值大小是可调的,这取决你想要的触控灵敏度。
接下来将LED连接到6、7、8、9、11、12引脚。
第三步:编程确定好连接方式之后就开始编程,基本功能的代码已经写好(点击这里下载 机器猫.rar (46.17 KB, 下载次数: 10) ),需要你期望实现更多功能,向其中添加即可。
//bool LEDIsOn = false;
//bool LEDsChanged = false;
bool isBeingPetted = false;
int sensorValue = 0;
int totalSensorValue = 0;
float averageSensorValue;
int count = 0;
int randomMeowTime;

bool defaultEyes [6] = {false, true, true,
                        true, true, true};
bool blinkEyes [6] = {false, false, false,
                      true, true, true};
bool purrEyes [6] = {false, true, false,
                     true, false, true};
bool meowEyes [6] = {true, true, false,
                     false, false, true};
bool mewEyes [6] = {false, true, false,
                    false, true, false};

int ledEyes [6] = {6,7,8,9,11,12};

void setup() {
  // put your setup code here, to run once:
  // pin 6,7,8,9,11,12 is an LED, pin 2 is the speaker
  for (int i = 0; i <= 5; i++){
    pinMode(ledEyes[i], OUTPUT);
  }

  pinMode(2, OUTPUT);

  // pin A0 is the touch sensor input
  pinMode(A0, INPUT);

  changeEyes(defaultEyes);
}

void loop() {
  randomSeed(analogRead(0));
  randomMeowTime = random(0.0, 400.0);

  // put your main code here, to run repeatedly:
  sensorValue = analogRead(A0);
  totalSensorValue += sensorValue;
  count += 1;

  if (count == 5){
    averageSensorValue = totalSensorValue / 5;
    if (averageSensorValue > 1005){
      // kat wordt aangeraakt
      isBeingPetted = true;
      //delay(1000);
    } else {
      isBeingPetted = false;
      // kat wordt niet (meer) aangeraakt
    }

    if (isBeingPetted == true){
      changeEyes(purrEyes);
      purr();
    } else {
      changeEyes(defaultEyes);
      if (randomMeowTime <= 4){ //randomly meow if not being petted
        changeEyes(meowEyes);
        meow();
      } else if (randomMeowTime == 5){
        changeEyes(meowEyes);
        meow2();
      } else if (randomMeowTime == 6){
        changeEyes(mewEyes);
        mew();
      }
    }

    totalSensorValue = 0;
    count = 0;
  }

  delay(1);
}

//the sounds the cat makes, the meowing sounds are from here: https://learn.adafruit.com/adafruit-trinket-modded-stuffed-animal/animal-sounds
void meow() {  // cat meow (emphasis ow "me")
  uint16_t i;
  playTone(5100,50);        // "m" (short)
  playTone(394,180);        // "eee" (long)
  for(i=990; i<1022; i+=2)  // vary "ooo" down
     playTone(i,8);
  playTone(5100,40);        // "w" (short)
}

void meow2() {  // cat meow (emphasis on "ow")
  uint16_t i;
  playTone(5100,55);       // "m" (short)
  playTone(394,170);       // "eee" (long)
  delay(30);               // wait a tiny bit
  for(i=330; i<360; i+=2)  // vary "ooo" down
     playTone(i,10);
  playTone(5100,40);       // "w" (short)
}

void mew() {  // cat mew
  uint16_t i;
  playTone(5100,55);       // "m"   (short)
  playTone(394,130);       // "eee" (long)
  playTone(384,35);        // "eee" (up a tiny bit on end)
  playTone(5100,40);       // "w"   (short)
}

void purr() { // cat purr
  uint16_t i;
  uint16_t h;
  for(i=0; i<10; i++){
    playTone(9750,2);
    playTone(9250,2);
    delay(15);//was 6
  }
  for(i=0; i<10; i++){
    playTone(11750,2);
    playTone(11250,2);
    delay(15);
  }
}

void playTone(uint16_t tone1, uint16_t duration) {
  if(tone1 < 50 || tone1 > 15000) return;  // these do not play on a piezo
  for (long i = 0; i < duration * 1000L; i += tone1 * 2) {
     digitalWrite(2, HIGH);
     delayMicroseconds(tone1);
     digitalWrite(2, LOW);
     delayMicroseconds(tone1);
  }
}

//this method changes the eyes.
void changeEyes(bool eyes[]){
  for (int i = 0; i <= 5; i++){
    if (eyes[i]==true){
      digitalWrite(ledEyes[i], HIGH);
    } else {
      digitalWrite(ledEyes[i], LOW);
    }
  }
}

第四步:外形设计
创客们在设计一个项目的时候往往会忽视外形方面的设计,但外形设计实际上在创客项目上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而作为一只机器宠物猫,“萌值”的重要性想必是不用再提了。
这是作者的设计,看起来怎么样,如果觉得不顺眼,也可以自己修改或重新设计。
第五步:完成组装因为这个机器猫项目相对比较简单,组装也并不复杂,实际上就是把LED灯放入到猫眼部位就够了。鉴于Arduino的强大性能,实际上这个项目还有巨大的可扩展空间。比如通过和机器小车结合做一个可以运动的机器猫,或者和无人机结合做一只飞行的猫头鹰,甚至还能直接做成猫的形状,套上毛绒玩具就是一只如假包换的机器猫了,当然,做成哆啦A梦的样子也不错。接下来看一下展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