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奶白色移动电源

楼主(2016-01-03):
平板DIY后,电池拆了,剩余一组18650电池,共6个,扔了肯定浪费,准备做一个移动电源,能给一台笔记本供电2小时的电池组,给手机跟平板充电NO问题

笔记本电池拆出来的电池组,点焊镍片已拆除,电池已为6个,笔记本电池控制电板,可监控电池温度,电压,输出,拆完之后已经没什么用了,但是还是没丢

装电池的电池盒,以及将电池电压转为手机充电电压的升压板,升压板为液晶屏显示,可以显示剩余电量,比较方便
清单:移动电源外壳、3V转5V升压板、红黑导线2根、屏幕贴、灯泡贴、灯泡帽、螺丝若干、开关

升压板特写,蓝色液晶屏,灯泡一枚,电筒的光源
亮点:秀气、灵动、敏捷、有力、的手

升压板背面,2个USB输出接口,一枚充电接口,充电线为普通的手机充电线即可,右上角的是开关

电池连接:将电池锂电并联,
清单:热熔胶枪、直板一条、6颗18650、热熔胶棒

将6枚电池对齐,+极一边、-极一边,正负极搞反的话,后果不解释,下面已经靠着直板摆放的比较整齐了

然后使用热熔胶枪注入神奇的热熔胶,固定6枚电池,据目测手艺一般般,带了很多胶丝。。。

为了保证电池组的稳定,又用胶带对其进行了固定,五花大绑,这样,电池就形成了一个整体

接下来准备给电池组焊接导线,红色:+极    黑色:-极    并联焊接
清单:导线2根、电烙铁、锡线、松香、海绵

将导线的绝缘皮搞掉,露出导线,这里我加了点旋转,让导线更加紧密直挺,已摆好POSS

为了保证焊接稳定,首先将导线用胶布先粘在电池两端

这里出现了一把小锉刀,它是用来磨电池两级金属表面的,也用到砂纸,为了更好的焊接导线,让锡膏与接触面更紧致

接下开是外壳安装,首先要安装开关、开关贴

下面是安装升压板,已经安装上去,能看到右侧的开关已安装,空的部分就是放置电池的地方,灯泡部位,灯帽是直接扣上去,不需要固定

使用螺丝刀固定升压板,共两处需要拧紧,此处10S解决,

将电池放进去看一下大小合不合适,因为是6节装外壳,刚刚好,已经基本能看到雏形

大小合适,然后连接导线与升压板
亮点:
1,已经使用黑色绝缘胶布对电池组进行了木乃伊式包扎,保证绝缘,据目测,包扎技术一流
2,升压板的焊接,这个时候已经取出升压板,因为焊接不方便

焊接完毕,升压板放置进去,两根导线很风骚的拱起,这里需要处理下

导线焊接细节图,这里最需要注意的就是正负极焊接,焊反必烧,你懂得

用胶带进行了简单的处理,不用担心它的小屁屁会翘起来,为什么,因为这是胶带

然后,加装了两片垫片,是从笔记本上拆下来的
亮点:白皙、灵活、的手

移动电源核心已经装完,然后合上后盖(此处省略),下面是安装完毕后的写真,使用之前,首先要对升压板进行激活,下面已经激活并且给我的北斗小辣椒已经充电完成,电量下降至88%,现在的状态:稳定输出中.........

两个USB输出孔,分别为5V1A(手机专用输出孔)   5V2A(平板输出孔,正好可以给IPAD4充电)  中间为充电孔
亮点:性感、迷人、的脚丫

插播另一个DIY的简单USB散热风扇,风扇为公司准备丢垃圾桶的CPU散热风扇,USB线为一个废弃的USB手机充电器

USB线为3芯、风扇为3芯,将各自的红黑两线找出,多余的线剪掉,连接红黑导线即可

USB输出:5v          风扇输出:12V           所以:USB带起来的风速没有那么强劲,但是能稳定的出风,这里拿它试了移动电源

风扇连移动电源,按开机键,然后开始输出,风扇在旋转

网友A(2016-04-27):
升压板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有原理图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