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液晶屏显示一副任意图片程序

楼主:
各位大神请帮忙编个小程序,C程序,谢谢

网友A(2016-01-03):
12864显示图片的程序:http://www.51hei.com/bbs/dpj-27328-1.html
程序倒是比较简单,先到本站下载一个取模软件然后替换掉里面的图片数组即可,12864打点显示原理详见:http://www.51hei.com/bbs/dpj-41020-1.html   里面解释得非常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