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仿真机是否等于全比例缩小?

楼主(2016-01-03):
有的模友问我,“如果想做仿真机,是不是把真机图纸下载以后,按照比例来缩放就可以了?”

这是航展上的真机,全尺寸spitfire。

这个是翼展1.4m的仿真模型spitfire。
对于想要飞上天空的航模飞机来说,如果采用死板的套用方法很危险的,甚至有可能导致坠机。
  我们来做一点对比:全尺寸的真飞机,它的飞行速度都是数百米每秒,而我们的遥控电动固定翼飞机的飞行速度也只有十多米每秒,这会使得模型飞机的机翼雷诺数降低。例如大型客机机翼的平均雷诺数可以达到一千万以上,而我们的电动模型机翼只能达到6千。所以模型飞机除了表面摩擦阻力增加以外,湍流边界层也比较厚,从而使机翼的形状阻力增加。由于航模的速度低,弦长短导致了飞行过程中的气动性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上图是全尺寸真飞机。

这个是仿真机。
想要全比例缩小的仿真机与真飞机具有相同的气动性能,这可以说是很难实现的。对于真飞机和全比例缩小的仿真机来说,空气层和空气微团产生的影响效果是有着巨大差别的。例如在高速飞行的状态下,升降舵面转动一定的角度,产生的力矩是非常明显的,而在低速状态下,转动相同的角度,产生的力矩就小得多,这也是导致航模仿真机失控的一个主要原因。
经过粗略的分析,对于全比例缩小的航模,要维持很好的气动性能,就必须要有非常精湛的加工工艺,对机翼的形状要制作的非常精准、很薄的机翼、自重要非常轻、表面要极其光滑、零部件之间的缝隙要非常小、飞行时几乎不发生形变……,只有骨灰级的大师才能做到了。
转发国外航模设计师的骨灰级作品:

  老外们的研究精神和他们的作品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而我在设计遥控仿真机的时候,更多考虑的是神似,然后才考虑形似。如果一个遥控固定翼航模飞不上蓝天,那么它长得再好看也没有用。而且,这个空架子是无法与精致的静态模型相媲美的。
   建议做仿真机时,尽量把机翼做薄一些,翼弦尺寸做大一些,适当减小展弦比,这样可以加强模型飞机的操控性。
   例如SU26特技机:

   其实,还有设计者(例如:Dan Rossi)认为它的翼弦还可以再加长,降低翼载荷、加大操纵面,以突出它的机动性和特技飞行的能力。

网友A:
不是比例缩小就可以的,首先要考虑动力的问题,一般来说现代战机推重比为1左右,少见能过1的而我们平时的航模推重比大多超过1,因此很多现实中飞机会表现出来的现象在航模中表现不出来比如说大攻角下的失速现象。然后是翼载的问题,普通航模翼载比较低而真机翼载比较高,还有就是现在的战斗机基本都是静不稳定布局,它的气动中心随着速度的变化而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