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点焊机时间

楼主(2016-01-03):
想做一个51控制点焊时间,三个按键,上加键,下减键,启动键。两位数码管。开机显示00。首先调到要焊的时间,按下启动键放手后开始焊,时间到停。本想把电子闹钟程序改,不知要改哪里??因为时钟是先走时,到了要响铃。要·做的切是相反的。哪位老师帮忙一下。。谢谢!

网友A:
有时间我们可以互相学习一下  我QQ  912669570   可以交流一下各自的看法

网友B:
用定时器也行啊,非得把时钟程序拿来改吗

网友C:
很简单啊,你进去后定时器不要打开,设置好参数后,按启动键,启动键负责初始化定时器和启动定时器中断,同时发出开始焊接的命令。在定时器中断中处理定时到的情况,比如停止焊接,关闭中断等待下次启动,或者改变位置清零定时器,重新定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简单啊,你进去后定时器不要打开,设置好参数后,按启动键,启动键负责初始化定时器和启动定时器中断,同 ...

谢谢!我也有想过没去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