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设计]基于51单片机及DS18B20温度传感器的数字温度计设计

楼主(2016-01-04):
基于51单片机及DS18B20温度传感器的数字温度计设计,是知创学院Jason大学时做的课程设计,虽说比较简单,但对初学者还是有一些借鉴意义。好多朋友也在微信中留言询问有没有相关资料。特借此机会公布一下下载地址,希望能为需要的朋友提供一点帮助。感谢大家关注知创学院
1、下面是做好的实物效果图

2、资料包含的主要内容:程序、仿真、原理图、参考文档

3、仿真效果图(仿真软件使用proteus 7.7 sp2)

4、文档目录

元件清单:
单片机:STC89C52             1
传感器:DS18B20              1
晶振:  11.0592MHz            1
电容:  33pf                   2
       22uf电解电容           1
电阻:  10k                    1
       4.7k                    1
        1k                    1
排阻:  4.7k  9             1
PNP三极管:9012或者8550或者5401   1
蜂鸣器:                        1
轻触按钮:5
四位一体共阴极数码管:1
红色发光二极管:      1
万用板:              1
导线:                若干

使用说明:
K1是用来进入上下限调节模式的,当按一下K1进入上限调节模式,再按一下进入下限调节模式,再按一下退出调节模式。在调节上下限温度模式下,K2是实现加1功能,K1是实现减1功能,K3是用来设定上下限温度正负的。
在正常模式下,按一下K2进入查看上限温度模式,显示1s左右自动退出;按一下K3进入查看下限温度模式,显示1s左右自动退出。
K4正常模式下用来设置和取消按键音。
上下限设置模式下是用来设置温度的正负。

部分程序预览:
ds18b20.c
/********************************************************************
* 程序名;  基于DS18B20的测温系统
* 功  能: 实时测量温度,超过上下限报警,报警温度可手动调整。K1是用来
* 进入上下限调节模式的,当按一下K1进入上限调节模式,再按一下进入下限
* 调节模式。在正常模式下,按一下K2进入查看上限温度模式,显示1s左右自动
* 退出;按一下K3进入查看下限温度模式,显示1s左右自动退出;按一下K4消除
* 按键音,再按一下启动按键音。在调节上下限温度模式下,K2是实现加1功能,
* K1是实现减1功能,K3是用来设定上下限温度正负的。
* 编程时间:
*********************************************************************/
#include<AT89X52.h>                                   //将AT89X52.h头文件包含到主程序
#include<intrins.h>                                   //将intrins.h头文件包含到主程序(调用其中的_nop_()空操作函数延时)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变量类型宏定义,用uint表示无符号整形(16位)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变量类型宏定义,用uchar表示无符号字符型(8位)

uchar max=0x00,min=0x00;                   //max是上限报警温度,min是下限报警温度

bit   s=0;                                                   //s是调整上下限温度时温度闪烁的标志位,s=0不显示200ms,s=1显示1s左右
bit   s1=0;                                                   //s1标志位用于上下限查看时的显示
void display1(uint z);                            //声明display1()函数(display.h头文件中的函数,ds18b20.h要用应先声明)
#include"ds18b20.h"                                   //将ds18b20.h头文件包含到主程序
#include"keyscan.h"                                   //将keyscan.h头文件包含到主程序
#include"display.h"                                   //将display.h头文件包含到主程序

/***********************主函数************************/
void main()
{
         beer=1;                                           //关闭蜂鸣器
         led=1;                                                   //关闭LED灯
         timer1_init(0);                           //初始化定时器1(未启动定时器1)
         get_temperature(1);                    //首次启动DS18B20获取温度(DS18B20上点后自动将EEPROM中的上下限温度复制到TH和TL寄存器)
         while(1)                                           //主循环
         {
                 keyscan();                                   //按键扫面函数
                 get_temperature(0);           //获取温度函数
                 keyscan();                                   //按键扫面函数
                 display(temp,temp_d*0.625);//显示函数
                 alarm();                                           //报警函数
                 keyscan();                                     //按键扫面函数
         }
}

ds18b20.h文件:
/********************************************************************
* 程序名;  __ds18b20_h__
* 功  能: DS18B20的c51编程头文件
* 说  明:用到的全局变量是:无符号字符型变量temp(测得的温度整数部分),temp_d
* (测得的温度小数部分),标志位f(测量温度的标志位‘0’表示“正温度”‘1’表
* 示“负温度”),标志位f_max(上限温度的标志位‘0’表示“正温度”、‘1’表
* 示“负温度”),标志位f_min(下限温度的标志位‘0’表示“正温度”、‘1’表
* 示“负温度”),标志位w(报警标志位‘1’启动报警‘0’关闭报警)。
*********************************************************************/
#ifndef __ds18b20_h__                                  //定义头文件
#define __ds18b20_h__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变量类型宏定义,用uint表示无符号整形(16位)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变量类型宏定义,用uchar表示无符号字符型(8位)

sbit    DQ= P2^3;                                          //可位寻址变量定义,用DQ表示P2.3口
sbit    beer=P1^0;                                           //用beer表示P1.0
sbit    led=P1^1;                                          //用led表示P1.1
uchar   temp=0;                                   //测量温度的整数部分
uchar   temp_d=0;                               //测量温度的小数部
bit     f=0;                                                  //测量温度的标志位,0’表示“正温度”‘1’表示“负温度”)
bit     f_max=0;                                          //上限温度的标志位‘0’表示“正温度”‘1’表示“负温度”)
bit     f_min=0;                                          //下限温度的标志位‘0’表示“正温度”、‘1’表示“负温度”)
bit     w=0;                                                  //报警标志位‘1’启动报警‘0’关闭报警)
/*****************************延时子函数******************************/
void ds18b20_delayus(uint t)          //延时几μs
{
   while(t--);
}

void ds18b20_delayms(uint t)                  //延时1ms左右
{
        uint i,j;
        for(i=t;i>0;i--)
            for(j=120;j>0;j--);
}
/**************************ds18b20初始化函数*************************/
void ds18b20_init()                                         // DS18B20初始化
{
        DQ=1;                                                         //拉高数据线
        DQ=0;                                                     //控制器向DS18B20发低电平脉冲
        ds18b20_delayus(30);                     //延时480μs左右
        DQ=1;                                                         //控制器拉高总线,
        while(DQ);                                                    //等待DS18B20拉低总线
        ds18b20_delayus(20);                         //延时,等待上拉电阻拉高总线
        DQ=1;                                                         //拉高数据线,准备数据传输;
}

/***************************ds18b20字节读函数************************/
uchar ds18b20_read()                                 //DS18B20 字节读取
{
        uchar i;                                                 //定义一个局部变量i(局部变量只在本函数中有效)
        uchar d = 0;                                         //定义一个局部变量d
        DQ = 1;                                                         //准备读;
        for(i=8;i>0;i--)                                 //一位一位的读,循环8次
        {
            d >>= 1;                     //d左移一位,低位先发;
                DQ = 0;
                _nop_();
                _nop_();
                _nop_();
                DQ = 1;                                                 //必须写1,否则读出来的将是不预期的数据;
                if(DQ)                                                 //在12us处读取数据,送给d的最高位
                        d |= 0x80;
                ds18b20_delayus(10);
                }
        return d;                                                 //返回读取的值
}

/*************************ds18b20字节写函数**************************/
void ds18b20_write(uchar d)                         // ds18b20字节写
{
     uchar  i;
     for(i=8;i>0;i--)                                 //一位一位的写
     {
                  DQ=0;
                  _nop_();
                  _nop_();
                  _nop_();
                  DQ=d&0x01;                                //写数据
                  ds18b20_delayus(5);
                  DQ=1;
                  d >>= 1;
     }
}

/***************************获取温度函数****************************/
void get_temperature(bit flag)
{
        uchar a=0,b=0,c=0,d=0;
    uint i;
        ds18b20_init();                                    //DS18B20初始化
        ds18b20_write(0xcc);                        //向DS18B20发跳过读ROM命令
        ds18b20_write(0x44);                        //写启动DS18B20进行温度转换命令,转换结果存入内部RAM
        if(flag==1)
        {                                                                //首次启动DS18B20进行温度转换需要500ms,若转换时间不够就出错,读出的是85度的错误值。
          display1(1);                                        //用开机动画耗时
        }

        else
        ds18b20_delayms(1);
        ds18b20_init();                                //DS18B20初始化
        ds18b20_write(0xcc);                         //向DS18B20发跳过读ROM命令
        ds18b20_write(0xbe);                        //写读内部RAM中9字节的内容命令
        a=ds18b20_read();                                //读内部RAM (LSB)
        b=ds18b20_read();                                //读内部RAM (MSB)
        if(flag==1)                                                //局部位变量f=1时读上下线报警温度
        {
            max=ds18b20_read();                    //读内部RAM (TH)
            min=ds18b20_read();                    //读内部RAM (Tl)

        }
        if((max&0x80)==0x80)                    //若读取的上限温度的最高位(符号位)为‘1’表明是负温度
        {f_max=1;max=(max-0x80);}       //将上限温度符号标志位置‘1’表示负温度,将上限温度装换成无符号数。
         if((min&0x80)==0x80)                     //若读取的下限温度的最高位(符号位)为‘1’表明是负温度
        {f_min=1;min=(min-0x80);}       //将下限温度符号标志位置‘1’表示负温度,将下限温度装换成无符号数。

        i=b;
        i>>=4;
        if (i==0)
                {
        f=0;                                            //i为0,表示读取的温度是正温度,设立正温度标记
        temp=((a>>4)|(b<<4));                //整数部分
               a=(a&0x0f);
               temp_d=a;                                        //小数部分
                }
        else
                {
               f=1;                                            //i为1,表示读取的温度是负温度,设立负温度标记
               a=~a+1;                                                //负数的小数部分取反加1
               b=~b;                                                //负数的整数部分取反
               temp=((a>>4)|(b<<4));                //整数部分
               a=(a&0x0f);                                        //小数部分
               temp_d=a;
            }
}
/*************************存储极限温度函数***************************/
void store_t()
{
        if(f_max==1)                                         //若上限温度为负,将上限温度转换成有符号数(最高位为1是负,为0是正)
        max=max+0x80;
        if(f_min==1)                                         //若下限温度为负,将上限温度转换成有符号数
        min=min+0x80;

        ds18b20_init();                                 //DS18B20初始化
        ds18b20_write(0xcc);                          //向DS18B20发跳过读ROM命令
        ds18b20_write(0x4e);                         //向DS18B20发写字节至暂存器2和3(TH和TL)命令
        ds18b20_write(max);                             //向暂存器TH(上限温度暂存器)写温度
        ds18b20_write(min);                             //向暂存器TL(下限温度暂存器)写温度
        ds18b20_write(0xff);                         //向配置寄存器写命令,进行温度值分辨率设置
        ds18b20_init();                                 //DS18B20初始化
        ds18b20_write(0xcc);                          //向DS18B20发跳过读ROM命令
        ds18b20_write(0x48);                         //向DS18B20发将RAM中2、3字节的内容写入EEPROM
}                                                                         //DS18B20上电后会自动将EEPROM中的上下限温度拷贝到TH、TL暂存器

/**************************温度超限报警函数*************************/
void alarm()
{                                                                         //若上限值是正值
          if(f_max==0)
          {
             if(f_min==0)                                 //若下限值是正值
                 {
                         if(f==0)                                 //若测量值是正值
                         {
                                 if((temp+temp_d*0.0625)<=min||(temp+temp_d*0.0625)>=max)
                                 {w=1;TR1=1;}                 //当测量值小于最小值或大于最大值时报警
                                 if((temp+temp_d*0.0625)<max&&(temp+temp_d*0.0625)>min)
                                 {w=0;}                                 //当测量值大于最小值且小于最大值时不报警
                         }
                         if(f==1){w=1;TR1=1;}         //若测量值是负值时报警
                 }
             if(f_min==1)                                 //若下限值是负值
                 {
                          if(f==0)                                 //若测量值是正值
                         {
                                 if((temp+temp_d*0.0625)>=max)//当测量值大于最大值时报警
                                 {w=1;TR1=1;}
                                 if((temp+temp_d*0.0625)<max )//当测量值小于最大值时不报警
                                 {w=0;}
                         }
                         if(f==1)                                 //若测量值是负值
                         {
                                 if((temp+temp_d*0.0625)>=min)//当测量值大于最小值时报警
                                 {w=1;TR1=1;}
                                 if((temp+temp_d*0.0625)<min)//当测量值小于最小值时不报警
                                 {w=0;}
                         }
                 }
          }

          if(f_max==1)                                         //若下限值是负值
          {
             if(f_min==1)                                 //若下限值是负值
                 {
                         if(f==1)                                 //若测量值是负值
                         {
                                 if((temp+temp_d*0.0625)<=max||(temp+temp_d*0.0625)>=min)
                                 {w=1;TR1=1;}                 //当测量值小于最大值或大于最小值时报警
                                 if((temp+temp_d*0.0625)<min&&(temp+temp_d*0.0625)>max)
                                 {w=0;}                                 //当测量值小于最小值且大于最大值时不报警
                         }
                         if(f==0){w=1;TR1=1;}         //若测量值是正值时报警
                 }

          }
}

#endif

键盘扫描文件:
/**********************************************************************
* 程序名;   ds18b20键盘头文件
* 功  能:  通过键盘设定设定上下限报警温度
* 编程者:  ZPZ
* 编程时间:2009/10/2
**********************************************************************/
#ifndef __keyscan_H__                                //定义头文件
#define __keyscan_H__

sbit key1=P2^2;                                              //可位寻址变量定义,用key1表示P2.2口
sbit key2=P2^1;                                                 //用key2表示P2.1口
sbit key3=P2^0;                                                //用key3表示P2.0口
sbit key4=P3^3;                                                //用key4表示P3.3口

uchar i=0;                                                        //定义全局变量i用于不同功能模式的选择,‘0’正常模式,‘1’上限调节模式,‘2’下限调节模式
uchar a=0;                                                    //定义全局变量a用于不同模式下数码管显示的选择
bit          k4=0;                                                        //K4按键双功能选择位,k4=0时K4按键选择消按键音的功能,k4=1时K4按键选择正负温度设定功能
bit   v=0;                                                        //K2、K3按键双功能选择位,v=0时选择上下限查看功能,v=1时选择上下限温度加减功能
bit   v1=0;                                                        //v1=1时定时1250ms时间到自动关闭报警上下限查看功能
bit   v2=0;                                        //消按键音功能调整位,为‘0’时开按键音,为‘1’时关按键音

/***************************读键盘延时子函数**************************/
void keyscan_delay(uint z)                        //延时1ms左右
{
  uint i,j;
  for(i=z;i>0;i--)
        for(j=120;j>0;j--);
}

/****************************温度调节函数******************************/
int temp_change(int count,bit f)        //上下限温度调整
{
    if(key2==0)                                                //判断K2是否按下
        {
            if(v2==0)beer=0;                        //v2=0开按键音,否则消按键音
                keyscan_delay(10);                        //延时10ms
                if(key2==0)                                        //再次判断K2是否按下(实现按按键时消抖)
                {
                   beer=1;                                        //K2按下关按键音
                   if(f==0)                                        //若温度为正
                   {
                      count++;                                //每按一下K2温度上调1
                      if(a==1){if(count>125) count=125;}//当温度值大于125时不上调
                          if(a==2){if(count>125) count=125;}
                   }
                   if(f!=0)                                        //若温度为负
                   {
                          count++;                                //每按一下K2温度下调1
                          if(a==1){if(count>55) count=55;}//当温度值小于-55时不再下调
                          if(a==2){if(count>55) count=55;}
                   }
                }
                while(key2==0);                                //K2松开按键时消抖
                keyscan_delay(10);

        }
        if(key3==0)
        {
            if(v2==0)beer=0;
                keyscan_delay(10);
                if(key3==0)                                    //K3按按键时消抖
                {
                    beer=1;
                           count--;                                //每按一下K3温度为正时下调1,为负时上调1
                        if(a==1){if(count<0) count=0;}//当温度值达到0时不再调
                        if(a==2){if(count<0) count=0;}
                }
                while(key3==0);
                keyscan_delay(10);                        //K3松开按键时消抖

        }
        return count;
}
/*****************************读键盘函数******************************/
void keyscan()
{

        if(key1==0)
        {
            if(v2==0)beer=0;
                keyscan_delay(10);
                if(key1==0)                                        //K1按按键时消抖
                {
                   beer=1;
                   TR1=1;                                           //开定时器1,通过s标志位的变化,实现在上下限温度调整时温度显示时闪烁的功能
                   k4=1;                                        //在上下温度调节功能模式下选择K4的调整上下限温度正负的功能
                   v=1;                                                //在上下温度调节功能模式下选择K2、K3的温度加减功能
                   i++;                                                   //K1按一下i加1,i=‘0’进入正常模式,i=‘1’进入调上限模式,i=‘2’进入调下限模式
                   if(i>2)                                        //K1按下三次后退出调节模式
                   {
                       i=0;                                        //进入正常模式
                           TR1=0;                                //关定时器1
                           k4=0;                                //在正常模式下选择K4的消按键音功能
                           v=0;                                        //在正常模式下选择K2、K3的查看上下限报警温度功能
                           store_t();                        //存储调整后的上下限报警温度
                   }
                   switch(i)                                //显示选择
                   {
                       case 0:a=0;break;        //a=0选择显示测得的温度
                           case 1:a=1;break;    //a=1选择显示上限温度
                           case 2:a=2;break;    //a=2选择显示下限温度

                           default:break;
                   }

                }
                while(key1==0);                                //K1松按键时消抖
                keyscan_delay(10);

        }
        if(a==1&&v==1)                                        //a=1选择显示上限温度且v=1时选择上下限温度加功能
        {led=0;max=temp_change(max,f_max);}//显示上限温度
        else if(a==2&&v==1)                                //a=2选择显示下限温度且v=1时选择上下限温度减功能
        {led=1;min=temp_change(min,f_min);}
        else;
        if(k4==1)                                                //k4=1时K4按键选择正负温度设定功能
        {
                if(key4==0)
                {
                    if(v2==0)beer=0;
                        keyscan_delay(5);
                        if(key4==0)
                        {
                           beer=1;
                           if(a==1)
                           {if(max>55) f_max=0;else f_max=~f_max;}//当温度大于55度时,只能设定为正温度
                           if(a==2)
                           {if(min>55) f_max=0;else f_min=~f_min;}//当温度大于55度时,只能设定为正温度
                        }
                        while(key4==0);
                        keyscan_delay(10);
                }
        }

        if(v==0)                                                 //v=0时选择上下限查看功能
        {
                if(key2==0)
                {
                    if(v2==0)beer=0;
                        keyscan_delay(10);
                        if(key2==0)
                        {
                           beer=1;
                           a=1;                                        //选择上限显示
                           TR1=1;                                //开定时器1开始定时一分钟左右
                           s1=1;                                   //上限显示不闪烁,显示一分钟左右自动退出
                        }
                        while(key2==0);
                        keyscan_delay(10);

                }
                if(key3==0)
                {
                    if(v2==0)beer=0;
                        keyscan_delay(10);
                        if(key3==0)
                        {
                           beer=1;
                           a=2;                                        //选择下限显示
                           TR1=1;                                //开定时器1开始定时1s
                           s1=1;                                   //下限显示不闪烁,显示1s自动退出
                        }
                        while(key3==0);
                        keyscan_delay(10);

                }
                if(v1==1)                                   //v1=1时定时1s时间到自动关闭报警上下限查看功能
                {a=0;v1=0;TR1=0;}                   //a=0显示实测温度,v1清零,关定时器1
                if(k4==0)                                   //k4=0时K4按键选择消按键音的功能
                {
                        if(key4==0)
                        {
                                if(v2==0)beer=0;
                                keyscan_delay(10);
                                if(key4==0)
                                {
                                   beer=1;
                                   v2=~v2;                        //为‘0’时开按键音,为‘1’时关按键音
                                }
                                while(key4==0);
                                keyscan_delay(10);
                    }
                }
        }
}

#endif

全部资料51黑下载地址:

网友A(2016-03-19):
失败是成功之母

网友B(2016-08-14):
很好,可以实际使用了。

网友C(2017-04-04):
很好,值得学习,虽然自己弄总是有点小差错

网友D:
这个对我很有帮助

网友E(2017-05-22):
那个h文件是直接添加在c文件里面的吗

网友E:
下载一个串口驱动行不行啊,一定要那个USB串口下载吗

网友F(2017-09-19):
很好用,有借鉴意义

网友G(2017-12-06):
好棒 可惜积分不够怎么办呢

网友H(2018-01-05):
很好,可以实际使用了

网友I:
厉害了大腿啊

网友I:
有重要学习意义啊啊啊

网友I:
大腿呀,多谢分享

网友J:
很赞 ,我写的一个显示不了,正好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K:
#在这里 谢谢分享!~~~~~~~~~下个收藏快速回复#

网友L(2018-04-17):
这个给力,点赞

网友M(2018-05-28):
十分有用谢谢大神

网友N:
所有的都是自己diy的吗,厉害了

网友O:
为什么下载文件被组阻止了

网友P:
因为这个注册的

网友Q:
优秀优秀

网友R:
现在我也在做这个 很有参考价值!谢谢!

网友S(2018-09-09):
感觉很不错,但是为什么,
设计报告中的单片机是at89s52,
仿真和原理图都是at89c51,
然后,器件列表是STC89C52

网友T(2018-10-30):
非常有用的资料

网友U:
很垃圾太复杂

网友V:
很棒 很实用

网友W(2018-12-06):
感觉很厉害 可惜我没有币去下载

网友X:
非常厉害,很棒

网友Y:
好东西  一起学习交流

网友Z(2019-01-15):
写的很详细,研究一下

网友AA(2019-04-25):
优秀实用

网友AB:
非常有帮助的一个资料 正在做这个

网友AC(2019-05-29):
谢谢,对我太有帮助了!

网友AD(2019-11-28):
很有帮助,谢谢

网友AE:
真棒,顶一个

网友AF:
我自己也设计了一个,失败了。来参考下楼主的

网友AG:
emmmm。。。可惜积分不够

网友AH:
设计很全面,很详细,厉害厉害厉害

网友AI(2020-01-07):
现在我也在做这个 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AJ(2020-03-17):
里面那些头文件的资料

网友AK:
引用 网友AJ:
里面那些头文件的资料

我也发现这个问题了,希望作者能上传一下

网友AL(2020-05-27):
怎么搞的啊,搞不透。

网友AM:
真的给;力,太全了,感谢感谢

网友AN:
非常感谢 很棒 很实用 就是可惜原文件中没有proteus仿真

网友AO:
哇! 很有借鉴学习的意义 去试着学习 根据这个去研究学习真的有帮助

网友AP:
给力,对我帮助很大

网友AQ(2020-11-15):
不错,值得学习。51hei有你更精彩!!

网友AR(2021-06-25):
建议把温度显示在LED1602上面,然后加一个初始化LED1602初始化和把蜂鸣器报警换成LED闪烁报警会更好。

网友AS(2021-12-20):
咱就是说
可以显示负数嘛

网友AT(2022-02-05):
优秀。厉害,很有借鉴意义!!!!!!!!!

网友AU(2022-03-22):
试试吧 但愿好用

网友AV(2022-05-03):
辛苦了,又重温了一遍,这个比我以前看的学习资料多了一个阀值报警功能。ds18b20的代码比较常见,如果是PT100和表面热电偶的测温方案就好了。

网友AW(2022-12-28):
非常的棒,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