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DIY输入密码,门闩自开的数字锁

楼主:
市面上有很多种类的锁,它们保护着你的房屋、办公室的安全。不过,一个锁动辄上使用Linkit,我们用很少的钱就可以制作一个数字密码锁。所有的锁系统,就算是生物基质的锁或者应用传感器的锁,都是在门的外面上锁,但是如果用到蓝牙装置,锁就可以在门里面控制。这个教程就是来做一个锁。另外,总是使用一个密码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定期要更换密码。这次制作的这个密码锁也可以按照我们的要求更换密码。
第一步:材料清单

1)PCB板1型号
2)带有蓝牙天线的Linkit one
3)PCB按钮
4)伺服电机
5)安卓手机
6)蓝牙控制应用,可以在谷歌上免费下载,我在之前的帖子里也有说明。
7)门栓型锁
8)PCB连接器
9)电线
10)焊接设备
那么,Arduino UNO需要些什么呢?这个比较复杂,我会在后面的步骤里解释。
第二步:设备连接

这并非一个复杂的线路,还是很好理解的。按照图示,将一个按钮连接到12号引脚,作为输入口,按照图纸用电阻连接基本按钮。然后,将伺服电机连接在9号引脚上作为伺服电机连接器。伺服电机有三条线,第一条是黑色或者是棕色,把它接到地线上;第二条是红色的,把它接到5V线上;第三条是橙色,把它接到信号线上(9号或3号引脚,因为它们是PWM引脚)
第三步:焊接硬件部分

1)焊接电路板,作为防护罩
2)把按钮焊接在PCB板的顶部
3)把它连接到数字引脚12
4)把3号引脚的PCB公线连接器焊接到PCB板上的伺服上
5)从GND、+5V、D9中拉出线来
6)将电路板固定在Linkit one 板
硬件部分完成。
第四步:编码
1)这个项目需要三个库。
     A)蓝牙库
      B)EEPROM库
      C)伺服库
2)蓝牙库用来提供密码,并控制锁的开关。另外,也要用来存储新的密码。这些功能都通过蓝牙控制应用来完成。
3)EEPROM库用来存储现有的密码(这样即使重启了系统,还是可以记住密码)。同时,它还能存储门锁最后的状态。在开机或重启时,它会检查这两个数据。
4)伺服库用来控制伺服电机。
相关代码如下: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t readval;
Servo myservo;

int resultvalue;
int checktime=0;

String readpassword;
String Password;
String msg;

const int buttonPin = 12;
const int ledPin =  13;

boolean firstconn;
boolean changepass;
int Doorstatus;
int Dooraddress=100;

void setup() {
if(!LBTServer.begin((uint8_t*)"Sivam_LIO"))
{
return;
}
//  writepass("123456");
  Doorstatus=EEPROM.read(Dooraddress);
//  Serial.begin(9600);
  pinMode(ledPin, OUTPUT);
  pinMode(buttonPin, INPUT);
  firstconn=false;
  changepass=false;
  readpassword="";
  Password=readpass();
  myservo.attach(9);
  delay(100);
}

void servocommand()
{
  if (Doorstatus==0)
  {
    myservo.write(0);
    delay(100);
  }
  else
  {
    myservo.write(180);
    delay(100);
  }
}

void loop() {
uint8_t buf[1];
int bytesRead;
if(LBTServer.connected())
{
   if (firstconn==false)
   {
     firstconn=true;
     delay(200);
     LBTServer.write("Hello Welcome");
     delay(100);
     if (Doorstatus==0)
     {
       LBTServer.write("Door is close");
       delay(100);
       LBTServer.write("Type Password to open");
       delay(100);
     }
     else
     {
       LBTServer.write("Door is open");
       delay(100);
       LBTServer.write("Type Password to close");
       delay(100);
     }
   }
   if (digitalRead(buttonPin) == HIGH && Doorstatus==0 && changepass==false)
   {
     changepass=true;
     LBTServer.write("Type new password");
     readpassword="";
     delay(100);
   }
   else if (digitalRead(buttonPin) == LOW && changepass==true)
   {
     changepass=false;
     LBTServer.write("Exit from password change");
     readpassword="";
     delay(100);
   }
   while(true)
   {
     bytesRead = LBTServer.readBytes(buf, 1);
     if(!bytesRead)
     break;
     readval = buf[0];
     readpassword = readpassword + char(readval);
     checktime=0;
//     msg = "U type -" + readpassword;
//     LBTServer.write(msg);
//      Serial.println(readpassword);
     if (readpassword.length()==6)
     {
       if (changepass==false)
       {
         if (readpassword.equals(Password))
         {
           if (Doorstatus==0)
           {
             Doorstatus=1;
             servocommand();
             EEPROM.write(Dooraddress,1);
             LBTServer.write("Door Open");
           }
           else
           {
             Doorstatus=0;
             servocommand();
             EEPROM.write(Dooraddress,0);
             LBTServer.write("Door Close");
           }
         }
         else
         {
           LBTServer.write("Invalid Password");
         }
       }
      else
      {
        writepass(readpassword);
        Password=readpassword;
        LBTServer.write("Password Changed");
        delay(100);
        LBTServer.write("Remove Your hand");
        delay(100);
      }
       readpassword="";
     }
   }
   delay(100);

  if (readpassword!="")
  {
   checktime=checktime+1;
   if (checktime>5)
   {
     readpassword="";
     changepass=false;
     checktime=0;
      LBTServer.write("Time out. Try again");
      delay(100);
   }
  }

  }
  else
  {
     readpassword="";
     firstconn=false;
     changepass=false;
     LBTServer.accept(5);
  }

//  if (digitalRead(buttonPin) == HIGH) {
//    Serial.println(2);
//    digitalWrite(ledPin, HIGH);
//  }
//  else {
//    Serial.println(3);
//    digitalWrite(ledPin, LOW);
//  }

  delay(100);
}

String readpass()
{
  String mempass;
  int memval;
  int memadd;
  mempass="";
  for(int i=0;i<6;i++)
  {
    memadd=200+i;
    memval=EEPROM.read(memadd);
    if (memval>9)
    {
      memval=0;
    }
    mempass=mempass + memval;
  }
  return mempass;
}
void writepass(String passw)
{
  String mempass;
  int memval;
  int memadd;
  for(int i=0;i<6;i++)
  {
    mempass=passw.substring(i,i+1);
    memval=mempass.toInt();
    memadd=200+i;
    EEPROM.write(memadd,memval);
  }
}

第五步:测试

1)没有伺服电机的情况下,我发现编码工作正常,手机显示所有状态正常。
2)但是主要问题在于伺服电机无法正常工作。
重新检查了所有设备之后,发现伺服电机还是无法正常工作。在检查的过程中,因为我的错误操作,导致伺服电机被烧坏了,所以我买了一个新的并继续检查。我做了如下工作:
A)更新固件
B)检查3号引脚
C)从外部提供一个5V的电源。检查了很久,最后伺服电机开始工作了,但是非常缓慢,需要间隔很长时间。然后我用Arduino检查后,它终于正常工作了。
第六步:用Arduino连接并更改编码
1)计划一下如何连接Linkit one 和Arduino
2)将Linkit one的10号引脚连接到Arduino的12号引脚。连接Linkit one和Arduino的Gnd,使用电阻来保护引脚并作为按钮输入口。然后,连接伺服的9号引脚和Arduino
3)在Linkit one板上载入BTlockerWA(
4)在Arduino板上载入伺服控制( FQ1KW53IHCBVNR9.rar (314 Bytes, 下载次数: 9)
5)接着把伺服连接到Arduino上
6)在这个系统里,当开门锁时,Linkit one的10号引脚会设定成“高”,Arduino从12号引脚读取这个信息,然后门锁就开了。
7)同样的,当关上门锁时,Linkit one的10号引脚会设定成“低”,Arduino从12号引脚读取这个信息,然后门锁就关了。
第七步:开关测试

1)在安卓手机上打开蓝牙控制应用
2)改变密码的数值,密码数字范围设为1-9
3)点击扫描,查看主板的名称
4)在列表中选择主板名称
5)收到一个欢迎短信,里面显示了门锁的状态。请求输入密码来开/关门
6)输入密码。密码是6位数字。所以当你输入最后一个数字时:
7)如果密码错误,手机屏幕里会显示“无效密码”
8)如果密码正确,伺服电机会启动打开关闭的门。并将门的状态显示在屏幕上
9)如果门现在是开的,再输入一次密码关上门
第八步:超时测试

1)当你设定密码时,每个数字的间隔时间不要太久
2)系统设定是不能等待的。可能几秒后,它会显示“超时,请重试”
3)你得从一开始就键入密码
第九步:改换密码测试

1)按下主板上的按钮
2)手机会显示“输入新密码”
3)在按下主板按钮的同时,另一只手在手机上输入新密码
4)输入好6个新的数字后,系统会储存现有的这个新密码并替换旧密码,这时就可以松开手机了。
5)然后,松开主板按钮
6)系统自动退出密码更改程序
7)注意:如果当键入密码时,松开主板按钮,系统会跳到第六步,新密码不会被设置,旧密码依然可用。

第十步:组装门锁

1)取出滑动锁
2)拆下所有的连接处
3)在滑动锁的滑动杆下面,有一个弹簧。拿走这个弹簧,这样可以使得锁的移动非常顺滑。
4)磨光滑动杆不平整的表面
5)在滑动杆和锁之间做一个连接
6)来回移动一下,检查顺滑程度
第十一步:完成

1)在把锁固定进门上之前,我用两个分独立的木板检查了它
2)将滑动活塞连接到滑动阀的短边。这样它就有空间可以移动
3)多次检查整个系统直到它可以正常工作
好了,看看我们的作品吧!

网友A(2016-01-06):
Linkit one ,这个

网友A(2016-03-02):
请问一下带有蓝牙天线的Linkit one这个哪里有卖的?

网友A:
头文件呢?

网友B(2017-12-15):
一个类别的实现不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