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1602音乐播放器(Proteus仿真+源程序)

楼主:
1602音乐播放器(proteus仿真+源程序)

51单片机源码如下: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硬件端口定义
------------------------------------------------*/
sbit SPK=P2^0;  //定义音乐输出端口
sbit key1=P3^2; //定义按键 用于 暂停
sbit key2=P3^3; //定义按键 用于 切换

sbit rs=P2^1;
sbit rw=P2^2;
sbit ep=P2^3;

void delay1(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rs=0;
rw=0;
ep=0;
P0=com;
delay1(2);
ep=1;
delay1(2);
ep=0;
delay1(2);
}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
rs=1;
rw=0;
ep=0;
P0=dat;
delay1(2);
ep=1;
delay1(2);
ep=0;
delay1(2);
}

void write_zfc(uchar *p)
{
  while(*p!=0)
  write_dat(*p++);
}

void init_1602()
{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c);
}

unsigned char W=0,T;        //用于选择音乐

unsigned char Timer0_H,Timer0_L,Time;

void delay5m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
    for(b=185;b>0;b--)
        for(a=12;a>0;a--);
}

void delay500m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205;c>0;c--)
        for(b=116;b>0;b--)
            for(a=9;a>0;a--);
}

                         //世上只有妈妈好 数据表        音谱,高中低音,音长
code unsigned char MUSIC[102]={       6,2,3,      5,2,1,      3,2,2,    5,2,2,    1,3,2,    6,2,1,    5,2,1,
                                      6,2,4,      3,2,2,      5,2,1,    6,2,1,           5,2,2,         3,2,2,           1,2,1,
                                      6,1,1,      5,2,1,      3,2,1,         2,2,4,           2,2,3,         3,2,1,    5,2,2,
                                      5,2,1,      6,2,1,      3,2,2,         2,2,2,    1,2,4,         5,2,3,           3,2,1,
                                      2,2,1,      1,2,1,      6,1,1,         1,2,1,           5,1,6,         0,0,0
                                      };

                                                //送别 数据表        音谱,高中低音,音长
code unsigned char MUSIC1[174]={        5,2,2,                3,2,1,                5,2,1,                1,3,4,
                                                                        6,2,2,                1,3,2,                5,2,4,
                                                                        5,2,2,                1,2,1,                2,2,1,                3,2,2,                2,2,1,                1,2,1,
                                                                        2,2,8,
                                                                        5,2,2,                3,2,1,                5,2,1,                1,3,3,                7,2,1,
                                                                        6,2,2,                1,3,2,                5,2,4,
                                                                        5,2,2,                2,2,1,                3,2,1,                4,2,3,                7,1,1,
                                                                        1,2,8,
                                                                        6,2,2,                1,3,2,                1,3,4,
                                                                        7,2,2,                6,2,1,                7,2,1,                1,3,4,
                                                                        6,2,1,                7,2,1,                1,3,1,                6,2,1,                6,2,1,                5,2,1,                3,2,1,                1,2,1,
                                                                        2,2,8,
                                                                        5,2,2,                3,2,1,                5,2,1,                1,3,3,                7,2,1,
                                                                        6,2,2,                1,3,2,                5,2,4,
                                                                        5,2,2,                2,2,1,                3,2,1,                4,2,3,                7,1,1,
                                                                        1,2,8
                                                                };

                                                //新年好 数据表        音谱,高中低音,音长
code unsigned char MUSIC2[90]={                1,2,1,                1,2,1,                1,2,2,                5,1,2,
                                                                        3,2,1,                3,2,1,                3,2,2,                1,2,2,
                                                                        1,2,1,                3,2,1,                5,2,2,                5,2,2,
                                                                        4,2,1,                3,2,1,                2,2,4,
                                                                        2,2,1,                3,2,1,                4,2,2,                4,2,2,
                                                                        3,2,1,                2,2,1,                3,2,2,                1,2,2,
                                                                        1,2,1,                3,2,1,                2,2,2,                5,1,2,
                                                                        7,1,1,                2,2,1,                1,2,4
                                                                };

                                                //童年 数据表        音谱,高中低音,音长
code unsigned char MUSIC3[423]={        5,1,1,                5,1,1,                3,1,1,                5,1,2,                3,1,1,                5,1,2,
                                                                        6,1,1,                6,1,1,                1,2,1,                6,1,2,                6,1,1,                1,2,2,
                                                                        2,2,1,                2,2,1,                3,2,1,                2,2,2,                5,1,1,                6,1,1,                5,1,1,
                                                                        1,2,1,                1,2,1,                5,1,1,                1,2,1,                1,2,1,                1,2,2,                1,2,1,
                                                                        1,2,1,                5,1,2,                1,2,1,                6,1,1,                5,1,1,                3,1,1,                2,1,1,
                                                                        1,1,2,                3,1,1,                5,1,1,                5,1,2,                5,1,1,                3,1,1,
                                                                        6,1,1,                6,1,1,                1,2,1,                6,1,1,                6,1,1,                6,1,1,                6,1,1,                5,1,1,
                                                                        1,2,2,                1,2,1,                1,2,1,                1,2,1,                6,1,1,                1,2,1,                6,1,1,
                                                                        5,1,2,                0,2,1,                3,1,1,                6,1,1,                1,2,1,                6,1,1,                5,1,1,
                                                                        3,1,1,                2,1,1,                3,1,1,                5,1,1,                5,1,2,                5,1,1,                3,1,1,
                                                                        6,1,1,                6,1,1,                1,2,1,                6,1,1,                6,1,1,                6,1,1,                6,1,1,                5,1,1,
                                                                        1,2,2,                1,2,1,                1,2,1,                1,2,1,                6,1,1,                6,1,1,                1,2,1,
                                                                        2,2,2,                0,2,1,                5,1,1,                2,2,1,                5,2,1,                2,2,2,
                                                                        5,2,1,                5,2,2,                5,2,1,                5,2,1,                5,2,1,                3,2,1,                2,2,1,
                                                                        1,2,1,                1,2,2,                6,1,1,                6,1,1,                1,2,1,                6,1,1,                1,2,1,
                                                                        2,2,1,                2,2,1,                2,2,1,                2,2,1,                2,2,1,                1,2,1,                3,2,1,                2,2,1,
                                                                        2,2,8,
                                                                        3,2,1,                3,2,2,                3,2,1,                3,2,2,                2,2,2,
                                                                        1,2,1,                1,2,2,                1,2,1,                2,2,1,                1,2,1,                6,1,1,                5,1,1,
                                                                        5,1,1,                5,1,2,                5,1,1,                6,1,1,                5,1,1,                2,2,1,                3,2,1,
                                                                        1,2,8,
                                                                        1,2,1,                5,1,2,                1,2,1,                6,1,1,                5,1,1,                3,1,1,                2,1,1,
                                                                        1,2,6,                0,2,2
                                                          };

                         // 音阶频率表 高八位
code unsigned char FREQH[]={
                                0xF2,0xF3,0xF5,0xF5,0xF6,0xF7,0xF8,
                                0xF9,0xF9,0xFA,0xFA,0xFB,0xFB,0xFC,0xFC, //1,2,3,4,5,6,7,8,i
                                0xFC,0xFD,0xFD,0xFD,0xFD,0xFE,
                                0xFE,0xFE,0xFE,0xFE,0xFE,0xFE,0xFF,
                               } ;
                         // 音阶频率表 低八位
code unsigned char FREQL[]={
                                 0x42,0xC1,0x17,0xB6,0xD0,0xD1,0xB6,
                                 0x21,0xE1,0x8C,0xD8,0x68,0xE9,0x5B,0x8F, //1,2,3,4,5,6,7,8,i
                                 0xEE,0x44, 0x6B,0xB4,0xF4,0x2D,
                                 0x47,0x77,0xA2,0xB6,0xDA,0xFA,0x16,
                                };
/*------------------------------------------------
u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大致延时
长度如下 T=tx2+5 uS
------------------------------------------------*/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
m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大致延时1mS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
                节拍延时函数
各调1/4节拍时间:
调4/4  125ms
调2/4  250ms
调3/4  187ms
------------------------------------------------*/
void delay(uchar t)
{
    uchar i;
        for(i=0;i<t;i++)
            DelayMs(250);
    TR0=0;
}
/*------------------------------------------------
               定时器0中断
------------------------------------------------*/
void TIM0_ISR() interrupt 1
{
        TR0=0;
        SPK=!SPK;
        TH0=Timer0_H;
        TL0=Timer0_L;
        TR0=1;
}
/*------------------------------------------------
                歌曲处理函数
------------------------------------------------*/
void Song()
{
        TH0=Timer0_H;//赋值定时器时间,决定频率
        TL0=Timer0_L;
        TR0=1;       //打开定时器
        delay(Time); //延时所需要的节拍
}
/*------------------------------------------------
                主函数
------------------------------------------------*/
void led(unsigned char a);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k;
        TMOD|=0x01; //置定时器0工作方式1
        EA=1;       //打开全局中断
        ET0=1;      //打开 定时器0 中断

        EX0=1;                //打开 外部中断0 中断
        IT0=1;                //设置为下降沿中断

        EX1=1;                //打开 外部中断1 中断
        IT1=1;                //设置为下降沿中断
        PX1=1;                //设置 外部中断1 为高优先级
        init_1602();

        while(1)
    {
                //i=0;

                if(W==0)
                {
                        T=W;
                        write_com(0x81);
                         write_zfc("shishangziyou");
                        write_com(0xc4);
                         write_zfc("mamahao");
                for(i=0;i<100;i=i+3)
                    {         //音乐数组长度 ,唱完从头再来
                                led(MUSIC[i]);

                    k=MUSIC[i]+7*MUSIC[i+1]-1;//去音符振荡频率所需数据
                    Timer0_H=FREQH[k];
                    Timer0_L=FREQL[k];
                    Time=MUSIC[i+2];          //节拍时长
                   // i=i+3;
                    Song();
                                if(T!=W)
                                        break;
                }
                }

                if(W==1)
                {
                        T=W;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write_zfc("   songbie   ");
                for(i=0;i<174;i=i+3)
                    {         //音乐数组长度 ,唱完从头再来
                                led(MUSIC1[i]);

                    k=MUSIC1[i]+7*MUSIC1[i+1]-1;//去音符振荡频率所需数据
                    Timer0_H=FREQH[k];
                    Timer0_L=FREQL[k];
                    Time=MUSIC1[i+2];          //节拍时长
                   // i=i+3;
                    Song();
                                if(T!=W)
                                        break;
                }
                }

                if(W==2)
                {
                        T=W;
                        write_com(0x80);
                         write_zfc("   xinnianhao ");
                for(i=0;i<90;i=i+3)
                    {         //音乐数组长度 ,唱完从头再来
                                led(MUSIC2[i]);

                    k=MUSIC2[i]+7*MUSIC2[i+1]-1;//去音符振荡频率所需数据
                    Timer0_H=FREQH[k];
                    Timer0_L=FREQL[k];
                    Time=MUSIC2[i+2];          //节拍时长
                   // i=i+3;
                    Song();
                                if(T!=W)
                                        break;
                }
                }

                if(W==3)
                {
                        T=W;
                        write_com(0x80);
                         write_zfc("   tongnian  ");
                for(i=0;i<423;i=i+3)
                    {         //音乐数组长度 ,唱完从头再来
                                led(MUSIC3[i]);

                    k=MUSIC3[i]+7*MUSIC3[i+1]-1;//去音符振荡频率所需数据
                    Timer0_H=FREQH[k];
                    Timer0_L=FREQL[k];
                    Time=MUSIC3[i+2];          //节拍时长
                   // i=i+3;
                    Song();
                                if(T!=W)
                                        break;
                }
                }

     }
}

// 频谱函数
void led(unsigned char a)
{
        switch(a)
        {
                case 0:P1=0xff;break;
                case 1:P1=0x7f;break;
                case 2:P1=0x7e;break;
                case 3:P1=0x7c;break;
                case 4:P1=0x78;break;
                case 5:P1=0x70;break;
                case 6:P1=0x60;break;
                case 7:P1=0x40;break;
                case 8:P1=0x00;break;
        }

}

//        外部中断0 中断服务程序        用于暂停
void zhongduan0() interrupt 0
{
    delay5ms();        //按键去抖
        if(!key1)
        {
                while(!key1);        //松手检测
                while(key1&&T==W);        //检测按键是否按下
                delay5ms();        //按键去抖
                while(key1&&T==W);        //检测按键是否按下
                while(!key1&&T==W);        //松手检测
        }
}

//        外部中断1 中断服务程序
void zhongduan1() interrupt 2
{
    delay5ms();        //按键去抖
        if(!key2)
        {
                if(W==3)
                        W=0;
                else
                        W++;
                while(!key2);        //松手检测
                delay500ms();

        }
}

Proteus仿真7.5及8.8文件与Keil代码下载:

网友A(2016-01-04):
顶一下,很棒,现在电脑正在播放送别 谢谢分享。。。

网友B:
下载学习,多谢分享。这对我很有帮助啊!

网友B:
咦?电路图没有啊!白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咦?电路图没有啊!白下了!

有电路图啊,在仿真文件里面。我已经打开看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电路图啊,在仿真文件里面。我已经打开看到了

哦?我这边没有啊!改天用电脑试试看!

网友D:
需要用Proteus7.5打开dsn文件才可以

网友E(2016-05-04):
楼主好人,正好在做相关的设计,多谢,参考一下

网友F(2016-10-17):
大神可以写下生日快乐和国歌的音谱,高中低音,音长吗

网友G(2017-03-17):
我是复制本帖的源代码,自己仿真电路图做的单片机音乐播放器,但是没有歌放出来,这是缺少了音乐文件吗?

网友H(2017-05-02):
没有电路图啊。。

网友I(2017-06-07):
我想知道如果要加个用数码管显示当前时间该怎么改???

网友J(2017-11-17):
楼主,拜求despacito这首歌的音谱以及他的中高低音和音长,谢谢你了

网友K:
楼主有PCB的原理图吗

网友L(2018-02-27):
顶一下,很棒,谢谢分享。。。

网友M(2018-06-26):
顶一下,很棒,谢谢分享!!!

网友N:
液晶屏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O:
电路图最左边是什么呀?

网友P:
请问谁有控制音乐+控制音量+显示屏显示歌名的仿真吗

网友Q(2019-06-30):
非常感谢分享,对学习很有帮助!

网友R(2020-12-02):
这个不错,很好的资料学习了

网友S:
引用 网友T:

我也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S:
为什么音乐不播放,一摸一样啊

网友U(2022-12-22):
引用 网友N:
液晶屏的作用是什么呢?

应该是显示歌词